STM8神Bug:5V供电10秒复位,3.3V供电没有问题

楼主(2015-11-10):
如题,5V供电就10秒复位,而使用ST-Link下载线的3.3V供电就没有问题。
不是一台,是程序刷到每一台都会这样。
使用到的资源:内部晶体,设置成16M速度,PB0口的ADC,定时器1。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之前是8秒,程序改一下就又是10秒了。但没看出程序有什么问题,使用的是C++编程,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补充:
我设置了一个倒计时,倒计时从60倒计到52或者50,就自动复位,但3.3V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我后来程序改一下,让倒计时只到55就又重新赋值为60,然后就一直跑没问题了,5V和3.3都Ok了。
我已经把程序最简化了,除了数码管驱动程序还是用C++的类方法,其它就一个倒计时用来测试,但就是不行。
后来我想想,让倒计改为正计,即由60向上加,5V不行, 一个也加不了,但是3.3V就没问题可以加了。
程序真的已经是最简化了。什么都砍掉了,只为做测试,显示函数如下:
nSeg.dispInt((1111);  //此时显示1111

然后就是几行测试程序:

        int Time = 60;//这个是全局变量
        count++;        //count也是全局变量
      if(count>=5){
        count = 0;
        Time++;
    }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测试代码就没有必要上了,但是为了让各位看官更加直观。
然后调用dispInit函数显示,60根本加不上去,一秒就复位。之前减还是减到52或者50才复位的。但是这些情况,在3.3V都完全正常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本来想调试好再回论坛里说明原因的,无耐无计可施,关键是它在STLINK的3.3V工作下一切正常,所以我每次观察都要下载完后把SWIM四线拔掉,插上USB的5V测试。

补充:
型号:STM8S003K3T6
环境:IAR

网友:
stm8s 反正一直5V供电!

网友A:
我赌5毛是LZ的问题。

网友:
5V完全无压力.STM8出货量是多少片了,这种小问题,笑话

网友:
我使用STM8S一直都用5V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自信心真强!!!

网友:
坐等自己打自己

网友:
我赌一块是LZ的问题!

网友C:
stm8l系列电压为3.3v       s系列3.3-5v

网友:
忽悠接着忽悠

网友:
STM8S一直5V毫无问题

网友D:
我赌1块,你们也太胆小了只赌5毛

网友E:
复位脚有没有接地电容?

网友F:
STM8S003   5V  无异常啊  一个10K  104   能 复位10秒这么久?? 神了

网友:
看门口复位了。

网友:
1块5,楼主问题

网友:
电源稳不稳

网友:
那就是楼主问题啦。

网友:
赌2块是LZ的问题

网友G:
估计是LZ的CPU还连接有其它芯片,3.3和5V的IO电压不统一造成电源保护,也或许初始化外围IC后,因为外围IC全速工作时功耗猛增造成电压跌落。

网友:
赌2.5块是LZ的问题

网友H:
10秒8秒的时间都测出来了,还不赶紧改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赌1块,你们也太胆小了只赌5毛

我赌5块,谁比我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赌5块,谁比我多

我押10元,赌楼主自己的问题。

网友:
LZ 自己是BUG源吧

网友:
坐等下文

网友J:
没搞清楚,是5V供电时复位时间10s还是10秒后片子复位??

网友:
复位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庄家!怎么赌?

网友:
我来做庄家,比率100:0,压大赌大,压小赌小,压定离手!

网友K:
难道只有我对"内部晶体"这个词反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难道只有我对"内部晶体"这个词反感??

我都免疫了,以前还跟人解释内部不是晶体,后来遇见的多了,就懒得解释了。

网友M:
内部振荡频率会受供电电压产生微少的变化。有这个时间发帖,拿来检查程序吧,还敢说STM8神BUG,中国神(经)人一个才对

网友:
我赌五毛是楼主问题

网友N:
我赌100W,是楼主的问题。谁敢来赌?

赔率1:1,很公平的

网友:
我只是看看 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脚有没有接地电容?

没有,但极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我设置了一个倒计时,倒计时从60到52或者50,就自动复位,但3.3V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我后来程序改一下,让倒计时只到55就又重新赋值为60,然后就一直跑没问题了,5V和3.3都Ok了。
我已经把程序最简化了,除了数码管驱动程序还是用C++的类方法,其它就一个倒计时用来测试,但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秒8秒的时间都测出来了,还不赶紧改程序。

改了,怎么改怎么在5V跑不了,3.3V无论怎么写都正常运行,一换到5V就跪。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8S003   5V  无异常啊  一个10K  104   能 复位10秒这么久?? 神了

不是复位10秒,而是开机10秒后复位。而且这种情况仅仅出现在使用5V电源的情况。可以看楼主位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内部振荡频率会受供电电压产生微少的变化。有这个时间发帖,拿来检查程序吧,还敢说STM8神BUG,中国神(经 ...

供电电压由计算机USB提供。而3.3V的STLink也是由USB提供。一个正常工作,一个不行。可以去看一下楼主位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搞清楚,是5V供电时复位时间10s还是10秒后片子复位??

楼主位已经更新了。
是5V供电,开机10秒后自动复位。而3.3V时一切正常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信心真强!!!

怎么说?

网友O:
Vcap电容没焊或者不合适也有可能....软件BUG也有可能...

反正不是芯片BUG

网友:
报告楼主,我的机器5V跑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LZ的CPU还连接有其它芯片,3.3和5V的IO电压不统一造成电源保护,也或许初始化外围IC后,因为外围IC全 ...

没有,单芯片+LED+数码管。
如果是功耗问题,那为什么我在使用3.3V的时候工作正常,而换成5V就不正常了?如果是功耗的问题,那不应该是反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Vcap电容没焊或者不合适也有可能....软件BUG也有可能...

反正不是芯片BUG

有焊,1uF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都免疫了,以前还跟人解释内部不是晶体,后来遇见的多了,就懒得解释了。 ...

我原来是直接说16M,退格,加入RC,后来又删除,改成内部晶体。我编辑的过程都还记得。
为了直观,只要不对解决问题造成阻碍就Ok哈。这样高手新手都能知道我设置成的时钟是16M就Ok了。

网友:
不怎么说

你看看大家的回复,多数人都以为你说的是STM8本身的BUG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俺也一样,被你的标题忽悠了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查一下5V电源的纹波看看,STM8一直用5V没事,片子不会有这种BUG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CAP电容的问题.

网友P:
LZ 注意到10楼的回复没,确定你的是啥型号。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赌5毛是LZ的问题。

咚咚咚 开门,你的快递

网友:
等待结果

呵呵

网友:
聚众 赌 , 快递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l系列电压为3.3v       s系列3.3-5v

抱歉,忘记注明了,是8S,楼主位已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 注意到10楼的回复没,确定你的是啥型号。

额,没注意到,现楼主位已补充。8S

网友Q:
论坛里无数例子证明:上来就发贴说芯片有BUG的,到最后都证实是自己的问题。
楼主也不会例外。

网友:
动不动就人家芯片BUG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论坛里无数例子证明:上来就发贴说芯片有BUG的,到最后都证实是自己的问题。
楼主也不会例外。 ...

您误会了。

网友:
估计撸主的5V电源只能提供10秒的供电时间

网友:
楼主只有一块板子吗,如果不止,每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情况吗,建议至少焊两块以上。

网友:
LZ為甚麼不用debugger查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我让他复位他才复位,如果我没有叫他复位他自己复位,那我赶紧看看是哪里不小心说了句复位。

网友:
我觉得和楼主的LED电阻有关,总5v电流超了。

网友R:
是不是买到水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买到水货芯片了?

STM8S有水货了···?

网友S:
个人推测纹波导致的。
按猜测:3.3V 系 LDO 转出,纹波收到了抑制,或者无意中(LDO去耦需要)增加了去耦电容;
5V 来自于 USB,USB 的纹波,如果是前面板等出来的,线比较长,纹波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网友:
楼主脑袋出BUG了,这么多人用就你一人说有问题

网友:
检查你的内核电压那里是放的多大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个人推测纹波导致的。
按猜测:3.3V 系 LDO 转出,纹波收到了抑制,或者无意中(LDO去耦需要)增加了去耦电 ...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如你所说,非常感谢。
公布原因:5V电源不稳定。
封贴。

楼主:
不一一回复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非常感谢@本帖子的全部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赌100W,是楼主的问题。谁敢来赌?

赔率1:1,很公平的

首先你得有 100W,哈哈

网友:
先找自己的问题吧,别一有问题就MCU有BUG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一一回复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非常感谢@本帖子的全部朋友

楼主说明一下封贴和问题原因多好啊。

网友:
标题吓人,既然问题原因已找到,还是改改标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说明一下封贴和问题原因多好啊。

楼主已经说了,是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如你所说,非常感谢。
公布原因:5V电源不稳定。
封贴。 ...

嗯,问题解决了就好,有长个姿势,晚上可以试试。

网友(2021-05-07):
学习了,去耦电容还是蛮重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