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五)双11早6点半试验航时28分钟!

楼主(2015-11-11):
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一)目标及原件清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271-1-1.html
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二)机架制作安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879-1-1.html
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三)公布测试数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4022-1-1.html
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四)继续努力,感谢大家提醒!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416-1-1.html
经过了参考设计,还有很多个小的错误,甚至使用错误的方法导致损失了一个电池(感谢大家提醒,那个错误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喝酒了),等等吧,终于完成了单块电池的航时测试,今早6:30分起飞,6:58分自动返航,切自稳模式降落,航时共28分钟,电池5200mA 25C,廉价电池!重量1.25公斤,含航拍设备,由于没有开车,在小区后边的河岸上飞行,没带电脑,就没有录下视频,整个飞行过程为500米内的航线飞行,盘旋,高度保持50-80米,辽宁早上光线不是很好,飞机上的LED灯作为航姿参考,没敢远飞,飞机上图传摄像头等FPV设备一应俱全,完全按FPV重量进行的测试,今天应该是真正的成功了,等待有时间带电脑录下视频传上来,然后再做双电池冲击40分钟的方案,目前这个28分钟航时的FPV四轴准备做套件,最后的配置资料618浆距(自信算的超级无敌了)、1238浆、2216电机、5200mA电池,起飞重量1.25公斤(这个机架太垃圾了,铝合金方管,钓鱼竿做的脚架,1.5m玻纤板做的中心板,扎带,铝合金三角板,5分钱的螺丝,如果优化一下,重量应该能达到1.2公斤的起飞重量)!
补充小小兴奋了一会了,没进行自动调参,今早风小,飞的也特别慢,设定速度值小,呵呵,开心呀,不知道自动调参优化数据后是否飞行时间还能长些,莫友们说说自动调参后是否能更好些!

楼主:
12日6点,昨晚给飞机加个了爆闪LED,今早天还没亮就飞了
今早失控了,我滴小心肝,吓死偶了,早上起飞前就感觉出师不利,图传没信号,好像是电源模块问题,就用数传吧,我的ER9还在改,用的一个破直升机控乐迪6通滴,APM只有2个模式,400米距离的时候,突然失控,河道上空,立刻向前追了50米,没管用,飞机一直上升,立即关控,点只烟,M8N真给力呀,飞机上升,掉转机头,返航,自动着陆,距离起飞地点也就30厘米,回来冷静分析,遥控失控后,飞机立即进入了返航模式,自动上升高度,然后返回自动着陆,中间去追它没什么用,不如关控,紧张没看电脑,数传信号还正常,应该是直接失连后进入返航模式!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40分钟的飞行,挺你!

网友:
恭喜楼主,期待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40分钟的飞行,挺你!

感谢支持!

网友:
犀利啊   这个玩意 高太阳能辅助电源   不知道有搞头没有?

网友:
期待见证40分钟。

网友B:
空气温度很低 对电池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楼主继续往前,顺便带动我这个门外汉一起玩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可以到30分钟的话,直接把桨和电机换成T-MOTOR的高效桨和盘式电机,再把机架换成碳纤维的,肯定稳上40分钟以上

网友C:
小心一去不返~~~

网友D:
楼主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支持一个 !  厉害! 如果能卖到库尔德去 就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温度很低 对电池是有影响的

是滴,早上6点多也就零点左右,影响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个视频看看。

等有空上视频

网友E:
楼主是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的什么飞控

apm ,廉价还功能多多旋翼必须APM,固定翼必须PPZ

网友F:
恭喜楼主!
辽宁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
辽宁哪里?

辽宁阜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一去不返~~~

那个学名叫放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廉价还功能多多旋翼必须APM,固定翼必须PPZ

apm也不廉价吧?

网友G:
CC3D和naze32是更廉价的

恭喜楼主有阶段性进展

网友:
上点图片养养眼@

网友:
哈哈,有图片吗

网友H:
今天我买了3508电机和1447桨、40A电调,准备做600mm的四轴,根据卖家的参数,如果是真实的,则电机效率应该比较高,估计3S 5200mAH电池,机重1250克,可以留空35分钟。

网友I:
比大疆的飞的还久 你是一直悬停把

楼主:
APM自己焊板,150不到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3D和naze32是更廉价的

恭喜楼主有阶段性进展

开源控以UAV自称的只有APM 和PPZ了!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大疆的飞的还久 你是一直悬停把

盘旋!

楼主:
视频更养眼!等有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买了3508电机和1447桨、40A电调,准备做600mm的四轴,根据卖家的参数,如果是真实的,则电机效率应该 ...

差不多,推荐朗语或者飓风滴,千万别选什么疯狂电机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源控以UAV自称的只有APM 和PPZ了!感谢支持!

是我跑题了,标题是UAV

PS:最近迷上穿越机出不来了

廉价长航时还有一个值得测试的地方:电池用动力电池,使用标准松下大容量18650,看着重量上去了,电量和续航也会增加

缺点是不能大电流,只能做平缓飞行;需要使用高压,比如6S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自己焊板,150不到的价格!

哈哈哈,cc3d淘宝价几十块钱

网友J:
支持!老乡     长航时是怎么实现的?电池大?机架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老乡     长航时是怎么实现的?电池大?机架轻?

大浆,轻量化机架!你那里呀,也是阜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我跑题了,标题是UAV

PS:最近迷上穿越机出不来了

好些的盘式电机能用这个,台湾的一个哥们用18650飞了1个小时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cc3d淘宝价几十块钱

CC3d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是UAV,个人感觉CC3D太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买了3508电机和1447桨、40A电调,准备做600mm的四轴,根据卖家的参数,如果是真实的,则电机效率应该 ...

有没有想法把您的STC那个飞控放在我这个飞机上进行测试?一起搞一下,支持一下STC,我用过差不多1000多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3d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是UAV,个人感觉CC3D太低端!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了

CC3D飞穿越很牛X滴!飞跃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了

关心一下,你骑得什么摩托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心一下,你骑得什么摩托车?

木有骑 照片只是在景区拍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3D飞穿越很牛X滴!飞跃就不行了!

嗯,现在升级版这些也可以加GPS这些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现在升级版这些也可以加GPS这些了呢

看看地面站的功能,飞行模式太少了!还是APM PPZ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地面站的功能,飞行模式太少了!还是APM PPZ好

PPZ 一般人是玩不了的呀,linux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想法把您的STC那个飞控放在我这个飞机上进行测试?一起搞一下,支持一下STC,我用过差不多1000多片 ...

我用的就是STC的MCU做的飞控。用在轴距110mm 150mm 250mm 355mm 380mm 450mm都很好,我喜欢玩暴力飞行的。

网友(2015-12-18):
对你这个很感兴趣,啥时搞个套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