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uc/Probe 3.6.15.700 (已和谐)

楼主(2015-11-11):
最近在调试STM32过程中,由于需要观察传感器数据的曲线,所以去 Micrium 网站下了 uc/Probe 3.6.15.700 来用。

虽说用于教育目的可以不买Key免费使用,但是发现每次运行1分钟就会自动停止,而且也有很多控件不能用。

由于网上找不到破解版,因此特意花了1夜的时间,对软件进行破解(门外汉,很多东西都得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破解好了,特分享出来免得大家又到处找。

需要说明的是,破解并非完美,有一个 Scriping Control 控件一直没能打开。其他已经打开的控件应该能正常使用,同时每次运行的时间限制也没有了。

破解之前是 Educational 版本,破解后是 Professional 版本了。大家使用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破解方面的BUG),可以回帖反馈一下。

软件在这里下载:(分卷压缩,都下载完了在解压)

2015-11-11 21:44 补充:
我又把破解继续进行了一下,开放了更多功能, 大家下载软件之后,可以用这个新的破解(上面软件包里面的破解文件用下面这个代替):

网友:
沙发一下,这个很有价值,调试u/COS很直观

网友: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
我想学习下UCOS3,有用。感谢!

网友:
真的很好,感觉很像实时仿真。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如何配合单片机使用啊?

网友:
如果楼主可以说下原理和怎么使用就更好了,期待!

网友A:
uc/Probe  支持网络连接demo板卡吗?

请问楼主破解软件的方法?

网友:
Mark!研究一下。
对这个Probe感兴趣很久了。

网友:
mark一下,很感型缺,ucprobe,和freescale的freemaster一样,但是是商业的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B:
感谢LZ分享,前段时间找了很久找不到高版本的和谐版,只好用一个很老的版本
同求和谐方法

网友:
看发布时间再看下载次数,一定不错(暂时不懂),下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Probe  支持网络连接demo板卡吗?

请问楼主破解软件的方法?

应该是支持的, 看我的截图, 我用的就是网络接口。 但是我的目标板是不带网口的,我用的是IAR软件,IAR里面有 uc/Probe 的桥接插件。

也就是说,我截图上面软件的运行状态是 通过网络与 127.0.0.1(本机)的IAR进行通信,IAR通过调试器来读取数据,也就是说IAR起到一个桥接的作用。  当然如果你的目标板带网口也是支持的,前提是目标板里面内置了与 uc/Probe 通信的代码。

至于破解方法,我用的是很笨的办法:通过分析,发现 uc/Probe 是基于 .net 平台的,并且没有加壳和代码混淆。  因此找个 .Net的反编译器,对安装目录下的 exe文件和dll文件,进行反编译(注意,这里是反编译不是反汇编,因此可以得到源代码), 反编译的源代码虽然在 Visual studio里面很难编译成功, 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析代码,看是如何判断License的, 通过长时间的分析,发现 判断License 的代码不在 exe文件里面,而在一个dll文件里面,因此对这个 dll文件进行改写就行了。

当然对dll文件的改写也不是那么容易, 由于对dll反编译出来的源代码,有很多问题,在Visual studio 2015下面编译有几十个错误,而且都是非常不好改的错误,改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出来。 无奈就换了一种方法, 就是使用 windows SDK自带的反编译器ildasm对dll反编译为 il 文件,然后在 il 文件里面改(需要遵循il的语法),在通过 .net 自带的ilasm 将改好的il文件重新编译为dll进行测试,如此反复, 就一点一点改出来了。

这个过程还是有点费劲的,我从昨天晚上8点,弄到今天早上8点,才搞定。

他的软件思想我大概讲一下: 软件对每一个可以开放或关闭的功能,都定义了一个32位整型数作为代号。软件运行之初,软件会尝试加载 license,如果有 license 则判断license是否正确,以及包含哪些功能, 如果没有 license 则定义一个数组, 数组第一个数代表的是软件的版本,就是Edu版还是pro版等,后面的代号代表使能的功能。 破解的工作主要就是改写这个数组。

顺便提一下,他的主程序 exe文件,反编译出来的C#源代码是可以重新编译成功的, 但是没用,因为exe文件里面就没有什么功能, 都是调用而已,他的具体执行功能都被封装在了多个 dll文件里面, 打开软件的安装目录可以发现,dll 文件有几十个,基本上也都是基于 .net 框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LZ分享,前段时间找了很久找不到高版本的和谐版,只好用一个很老的版本
同求和谐方法 ...

关于破解的方法,见17楼。

网友:
哇 不错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 看我的截图, 我用的就是网络接口。 但是我的目标板是不带网口的,我用的是IAR软件,IAR ...

楼主神人啊!
感谢分享!

网友C:
楼主也可以参考下Freescale的Freemaster,也支持图形化的显示,使用JLink就可以了。
或者使用JS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可以参考下Freescale的Freemaster,也支持图形化的显示,使用JLink就可以了。
或者使用JScope。 ...

JScope 我之前用过,觉得功能太单一。 飞思卡尔的没用过。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软件,是因为我用的调试软件是IAR,而IAR带了和 uc/Probe 的桥接插件, 这样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调试了, 不必考虑2个软件争抢 Jlink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JScope 我之前用过,觉得功能太单一。 飞思卡尔的没用过。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软件,是因为我用的调试软件 ...

keil(MDK)也支持吗?
一直用keil。。。

网友:
楼主,牛逼,一直在找这软件,终于神人出现了!!谢谢

网友:
虽然知道用和谐版的不对,虽然知道用ucos不对,但是。。。呜呜呜,诱惑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 看我的截图, 我用的就是网络接口。 但是我的目标板是不带网口的,我用的是IAR软件,IAR ...

还是net reflector反编译DLL后再使用reflexi插件修改关键位置的il代码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net reflector反编译DLL后再使用reflexi插件修改关键位置的il代码更方便

我开始就是用 net reflector 反编译的, 但是如果不编译一个 源代码出来,光让我看 IL文件的话,看不懂

后来之所以用 ILDASM,是因为心里觉得还是 微软自带的工具 反编译和编译 可能会好一些。  至于net reflector 后面就没用了, 应该也没问题。

如果你有时间,帮看下有没有更方便的 破解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就是用 net reflector 反编译的, 但是如果不编译一个 源代码出来,光让我看 IL文件的话,看不懂 { ...

反编译只是为了更方便分析软件防护机制,找到关键点后直接修改IL代码。要想反编译出来再正常编译回去这个难度有点大。关键dll是哪个?周末有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 看我的截图, 我用的就是网络接口。 但是我的目标板是不带网口的,我用的是IAR软件,IAR ...

目标板里面内置与 uc/Probe 通信的代码

这个代码 是开放的 还是只提供库?

网友:
正學習ucos, 這個很有用.謝謝

网友:
虽然不懂,但一直很佩服楼主这样的

网友:
已经不再用ucos,全部已经转到freertos

网友E:
安装后,打不开?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之前没用过,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后,打不开?请问怎么回事?

没破解之前打得开吗? 还是说 dll 文件替换之后才打不开的?

网友E:
直接安装之后,就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安装之后,就打不开

那就不清楚了, 直接安装的 Micrium-uC-Probe-Setup-Release-3.6.15.700.exe 那个 文件,我没有做任何改动,是官方原版的。  我改动的只是 安装完成之后的一个 dll 文件。  如果还没破解(替换dll文件)之前就运行不了,那我就不清楚了。

在官方的文档和网站上没看到软件对系统有什么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 直接安装的 Micrium-uC-Probe-Setup-Release-3.6.15.700.exe 那个 文件,我没有做任何改 ...

卸载了 重新安装。 打开这样的。 下面几个选项都不行。 直接叉掉对话框, 软件关闭。再打开就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卸载了 重新安装。 打开这样的。 下面几个选项都不行。 直接叉掉对话框, 软件关闭。再打开就打不开了 ...

这个问题很奇怪,我没遇到过。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什么的关掉。

要不你去官网下载一个安装包试试:http://micrium.com/download/ucprobe-3-0-trial-version/

注册个用户就能下载了, 还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说软件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win7下安装能运行。

网友:
谢谢!好东西。试用一下

网友D:
楼主已经开放了全功能了啊,那我就不再发布个人和谐版本了。上破解前后效果图
破解前:

破解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开放了全功能了啊,那我就不再发布个人和谐版本了。上破解前后效果图
破解前:

上传啊,发来看看

网友:
晚上试试,看下效果

网友:
楼主的和谐已经是全功能的了,没必要再上传了

网友:
lz对破解很在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开放了全功能了啊,那我就不再发布个人和谐版本了。上破解前后效果图
破解前:

请问您的破解方法是怎么样的?  肯定比我的方法要好吧。我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说有些破解改个跳转指令就行了,比我的方法简单多了。  我也试过破解成 Ultra版本, 但是启动的时候的那个LOGO会变成一个 全黑的图片,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破解方法改起来非常麻烦, 要是能做个注册机自动生成 License 就好了。

我改的是 Micrium.Ucprobe.Infrastructure.dll 文件反编译后的这个数组:
.data cil I_000031D8 = bytearray (
                 82 84 1E 00 C0 C6 2D 00 C1 C6 2D 00 2A 4F 4C 00  // ......-...-.*OL.
                 12 53 4C 00 E2 5A 4C 00 46 5B 4C 00 AA 5B 4C 00  // .SL..ZL.F[L..[L.
                 0E 5C 4C 00 70 5C 4C 00 71 5C 4C 00 D4 5C 4C 00  // .\L.p\L.q\L..\L.
                 D5 5C 4C 00 D6 5C 4C 00 3A 5D 4C 00 00 12 7A 00  // .\L..\L.:]L...z.
                 01 B4 C4 04 02 12 7A 00 03 12 7A 00 04 12 7A 00  // ......z...z...z.
                 05 12 7A 00 06 12 7A 00 07 12 7A 00 08 12 7A 00  // ..z...z...z...z.
                 0E 12 7A 00 E8 15 7A 00 D0 19 7A 00 B8 1D 7A 00  // ..z...z...z...z.
                 A0 21 7A 00 88 25 7A 00 40 54 89 00 44 54 89 00  // .!z..%z.@T..DT..
                 80 96 98 00 81 96 98 00 E8 96 98 00 EB 96 98 00
                 ED 96 98 00 00 1B B7 00 01 1B B7 00 02 1B B7 00
                 03 1B B7 00 04 1B B7 00 05 1B B7 00 06 1B B7 00
                 07 1B B7 00 0B 1B B7 00 70 29 7A 00 71 29 7A 00  // ........p)z.q)z.
                 72 29 7A 00 73 29 7A 00 74 29 7A 00 75 29 7A 00  // r)z.s)z.t)z.u)z.
                 76 29 7A 00 77 29 7A 00 78 29 7A 00 00 2D 31 01  // v)z.w)z.x)z..-1.
                 01 2D 31 01 02 2D 31 01 03 2D 31 01 04 2D 31 01  // .-1..-1..-1..-1.
                 05 2D 31 01 06 2D 31 01 07 2D 31 01              // .-1..-1..-1.      //截至此处,为原数组内容,变量数63,字节数252,以下为新加内容
                 0C 1B B7 00 0D 1B B7 00 E0 5A 4C 00 E1 5A 4C 00         //TextboxControl,RadioButtonsControl,Quadrant1,Quadrant2
                 44 5B 4C 00 45 5B 4C 00 A8 5B 4C 00 A9 5B 4C 00         //Semicircle1,Semicircle2,Radial1,Radial2
                 0C 5C 4C 00 0D 5C 4C 00 28 4F 4C 00 29 4F 4C 00         //HalfDonut1,HalfDonut2,Linear1,Linear2
                 10 53 4C 00 11 53 4C 00 D8 5C 4C 00 38 5D 4C 00         //HLinear1,HLinear2,XYChart,Numeric1
                 39 5D 4C 00 EE 96 98 00 82 96 98 00 84 96 98 00         //Numeric2,CompassControl,TerminalWindow ,Spreadsheets
                 E9 96 98 00 F0 96 98 00 EA 96 98 00 86 96 98 00         //DataLogger,TreeViewControl,Hid,uCTraceTrigger
                 82 C3 C9 01 81 C3 C9 01 0A 12 7A 00 09 12 7A 00         //ExportScreen,ImportScreen,uC_OSIII_CPUUsageColors,uC_OSIII_DisplayRAMUsage
                 0D 12 7A 00 0C 12 7A 00 0B 12 7A 00 88 96 98 00         //uC_OSIII_GlobalPeakCPUUsage,uC_OSIII_PerTaskCPUUsage,uC_OSIII_StackUsageColors,MemoryDump
                 83 96 98 00 85 96 98 00 80 8D 5B 00 89 96 98 00)        //TargetCfg,Spreadsheets_Write,DataLoggingAndPlayback,ObjectScripting

请问,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破解方法是怎么样的?  肯定比我的方法要好吧。我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说有些破解改个跳转指令就行 ...

我是对private void AddFeatureToCurrentFeaturesSet(Enum temp)这个函数动刀。读取本地文件注册的应该也可行,大致看了下,没太多时间认证看。改成ultra版本启动时图片是全黑的,应该是没有ultra版对应图片,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对private void AddFeatureToCurrentFeaturesSet(Enum temp)这个函数动刀。读取本地文件注册的应该也 ...

谢谢, 那我在研究一下, 我之前的方法感觉还是有弊端(不知道是否所有功能都开放出来了,而且很多功能无法测试)。

网友:
没人传到百度云? 和UCOS III GUI之类的一起上传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太好啦,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在研究一下, 我之前的方法感觉还是有弊端(不知道是否所有功能都开放出来了,而且很多功能无 ...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工具,更钦佩楼主钻研精神,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A:
uc/Probe   下位机代码 是开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Probe   下位机代码 是开源的吗?

不清楚,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我用这个软件一般是配合 IAR 或者 JLINK使用, 不需要自己植入下位机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我用这个软件一般是配合 IAR 或者 JLINK使用, 不需要自己植入下位机代码。 ...

uc/Probe 的通信协议是私有的,目标代码中必须有对应的程序才能通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Probe 的通信协议是私有的,目标代码中必须有对应的程序才能通上吧!

1、IAR 集成了 uc/Probe 的桥接插件(需要在IAR中选择启用), 在IAR Debug 状态下, 可以与uc/Probe 通过TCP/IP接口通信,并提供uc/Probe所需要的数据,目标代码中不需要相应的程序。

2、uc/Probe支持直接通过JLINK获取所需要的数据,目标代码中不需要相应的程序。

3、如果使用 uc/Probe 的RS232、TCP/IP等直接与目标单片机进行通信的通信协议,则目标代码需要 植入相应的 程序。

网友F:
有没有相关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相关的使用手册?

软件安装好后,在帮助里面有使用手册

网友:
target代码(232/以太网)是开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卸载了 重新安装。 打开这样的。 下面几个选项都不行。 直接叉掉对话框, 软件关闭。再打开就打不开了 ...

同学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系统是win8的,换到win7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同学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系统是win8的,换到win7下就没问题了 ...

去 官网下的 可以用了。 楼主的和谐文件 也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 官网下的 可以用了。 楼主的和谐文件 也能用

谢谢啦

网友:
lz太强大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 官网下的 可以用了。 楼主的和谐文件 也能用

uc/probe只能在IAR下用吗,KEIL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IAR 集成了 uc/Probe 的桥接插件(需要在IAR中选择启用), 在IAR Debug 状态下, 可以与uc/Probe 通 ...

这种模式,如果目标代码不是用的ucos,或者 裸跑   也是可以监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式,如果目标代码不是用的ucos,或者 裸跑   也是可以监视的吗?

可以,可以监视全局变量。

网友:
大牛,值得赞一下

网友:
竟然在坛里有破解大神

网友(2015-12-24):
非常感谢,先收下备用

网友:
没有玩过这类软件,下来看看啥好东东,谢谢LZ的共享

网友:
大牛出现了!!uc/Probe 关注中。使用ucos还用 IAR开发方便。

网友:
高手,先收藏了。

网友(2016-01-29):
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
提示信息里面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也提示你,如果不行的话,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提示信息里面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也提示你,如果不行的话,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安装试试。 ...

keli mdk可以用,应该不是jlink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li mdk可以用,应该不是jlink问题

首先这个软件与目标板的连接,有多种方式,不知道你实际上用的是那种? 是使用软件直接通信吗?

据我所知,IAR有相应的插件,在调试状态下,此软件可以与IAR直接通信获取数据(通过TCP/IP的方式)。  至于 MDK 不清楚。

当然软件也可以直接通过JLINK与目标板进行通信, 但是需要注意,如果软件是通过JLINK直接与目标板通信,需保证IAR退出调试状态, 否则会因为2个软件争抢JLINK的资源,而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软件与目标板的连接,有多种方式,不知道你实际上用的是那种? 是使用软件直接通信吗?

据我所 ...

我是用jlink直接连目标板,keil可以连上,但是这个连不上,是不是因为我jlink是盗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li mdk可以用,应该不是jlink问题

在补充一下,IAR 和 MDK相比,使用JLINK的资源的方式好像确实不同。

记得以前使用 JLINK驱动自带的SWO Viewer软件,  使用MDK调试的时候,SWO Viewer也可以运行, 但是后来换了IAR后, 在调试状态下, SWO Viewer 则无法获取数据 了。   给我的感觉是, IAR 使用JLINK 更像是 独占的方式。

你看看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原因, 好在IAR 有 uc/Probe 的插件, 你在IAR 设置里面,选择使用这个插件。  然后 uc/Probe 的通信方式,设置为 TCP/IP IP地址设置为 127.0.0.1,端口号不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jlink直接连目标板,keil可以连上,但是这个连不上,是不是因为我jlink是盗版的 ...

应该不是盗版的问题,  你试试我在 104楼说的方法。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留个爪,避免找不到

网友:
还没有用过,膜拜一下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意思MDK更简单啦,下来试试再说

网友I(2016-03-13):
好东西,这玩意调试uCOS很强大,兼容协试能移植到其他rtos就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这玩意调试uCOS很强大,兼容协试能移植到其他rtos就非常爽

官网上有 3.6.15.1000 版本下载, 破解同样适用。

网友(2016-05-30):
楼主,连接上了目标板,但是uc-Probe 没有任何数据信息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12-29):
看着不错,找个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2018-01-31):
厉害了,论坛里真是卧龙藏虎!

网友J(2018-03-06):
好东西哦,三年了,不知还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哦,三年了,不知还能不能用了

有新版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7516-1-1.html

网友K:
mark:uc/Probe 3.6.15.700 (已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K:
mark:uc/Probe 3.6.15.700 (已和谐)

有新版本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7516-1-1.html

网友(2018-05-23):
虽然没用过,但是觉得很牛掰,来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