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在学单片机 stm32 arm9嵌入式,现在要用plc做毕业设计。

楼主(2015-11-11):
冲床上下料机械手控制系统。3-4轴,用plc控制要有触摸屏每个轴3-4个传感器,电机带加减速,电路原理图 电路接线图。对plc和触摸屏一点也不了解,请问从零开始做要多久? 不想华太多时间在plc上!

网友:
有单片机基础,三天就可以编PLC,

网友A:
PLC里面也是单片机,找对应厂商的PLC,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相应的datasheet,上手很快。HMI跟做PPT类似,手册写得很清楚。电机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吧,伺服电机有对应的伺服驱动器,PLC驱动伺服电机。画电气图可以用AutoCAD Electri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也是单片机,找对应厂商的PLC,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相应的datasheet,上手很快。HMI跟做PP ...

电路图可以用机械用的CAD吗?我是机械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也是单片机,找对应厂商的PLC,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相应的datasheet,上手很快。HMI跟做PP ...

方便加个QQ吗 1009332598

网友A:
就是CAD啊,针对电气用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t=cad%2Belectric有坛友分享

网友:
有什么问题这边交流,不要用QQ,阅读下版规,不然会被封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CAD啊,针对电气用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3748&highlight=cad%2B ...

三菱梯形图编程是用gxdevelopment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梯形图编程是用gxdevelopment软件吗?

GX Developer 或是GX Works,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 Developer 或是GX Works,都可以

嗯。谢谢你。驱动四个伺服电机用什么型号的plc好。百度一下说要加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驱动四个伺服电机用什么型号的plc好。百度一下说要加模块。 ...

首先你要确定选型,用什么牌子的PLC,有没要求?举个例子,使用三菱的PLC,对应可以了解到有FX,L,Q系列PLC,根据你的要求去筛选确定的型号,PLC作为主控器,不同功能需求选取相应的外扩,如4轴伺服,选用FX3U作为主控,外扩两台FX3U-2HSY-ADP带动4轴。这些产品选型上对应PLC官网都有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
可以用我们专业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开发周期短.提供免费开发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
PLC本身就是一个单片机板子,指令比嵌入式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