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曲线怎么样才能出光不抖

楼主(2015-11-11):
MCU STM8S105
LED调光方式 PWM
位数 16Bit
用指数曲线,出光的时候,特别是亮度高的时候,变化不够顺滑,感觉有点跳。
如果单用一个固定斜线出光应该也是不满足的。
想问下怎么样才可以让LED的光过渡顺滑。
8Bit PWM如果也可以就更佳。

帖上调光数据,比值是1.03493
16bit PWM调光数据

网友A:
插补,然后控制插补周期~~光有曲线还不行,还得配合调光算法~~

网友:
怎么样插补

楼主(2015-12-30):
引用 网友A:
插补,然后控制插补周期~~光有曲线还不行,还得配合调光算法~~

应该是中间选择些点,然后通过算法连接起来。但这些点怎么确定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中间选择些点,然后通过算法连接起来。但这些点怎么确定 呢?

LZ一个问题搞个把月,也不贴贴中间的故事。有啥经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中间选择些点,然后通过算法连接起来。但这些点怎么确定 呢?

你上面不是算出一些调光曲线的数据点了吗?吧这些点装在一个表里,然后根据实际调光指令查询需要调到的亮度(对应表里的PWM值),然后控制亮度从表中0开始按照+1+1+1的方式从曲线表中取值,控制+1+1+1的速度,就可以了~其实你还可以用PID算法来调光~~原理类似的~就是插补~然后控制插补的速度~为什么要插补呢?因为如果亮度值一下子阶跃的话,调出来的光是闪动的!这个不行~得柔和线性的变化,为什么要控制插补周期呢?因为如果不控制插补周期(就是+1+1+1的速度),那么调光会严重会滞后与调光指令~~不能及时响应亮度的变化~
插补周期的原则就是:与当前亮度跟设定亮度的差值成反比(频率成正比)。(是不是有点像PID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不是算出一些调光曲线的数据点了吗?吧这些点装在一个表里,然后根据实际调光指令查询需要调到的亮 ...

插快了会感觉跳,插慢了又滞后。大神,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快了会感觉跳,插慢了又滞后。大神,谢谢你。

对的~~所以控制插补周期~插补周期的原则,最后一句我已经说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快了会感觉跳,插慢了又滞后。大神,谢谢你。

插。。。插。。。啪。。。啪

网友(2016-03-26):
谢谢6楼分享,尝试发现调光低端不闪,另外问题出现切光不够快,即0跳到100%出光响应不够快。

网友:
速度控制好就可以了。

网友:
是怎么生成优秀的调光曲线的

网友:
好像用呼吸灯方式可以否

网友B:
调光曲线:
u16 data2[256]={
0 ,0 ,1 ,1 ,2 ,2 ,3 ,4 ,5 ,6 ,8 ,9 ,11 ,12 ,14 ,16 ,18 ,20 ,23 ,25 ,28 ,
        30 ,33 ,36 ,39 ,42 ,46 ,49 ,53 ,56 ,60 ,64 ,68 ,72 ,77 ,81 ,86 ,90 ,95 ,
        100 ,105 ,110 ,116 ,121 ,127 ,132 ,138 ,144 ,150 ,156 ,163 ,169 ,176 ,182 ,
        189 ,196 ,203 ,210 ,218 ,225 ,233 ,240 ,248 ,256 ,264 ,272 ,281 ,289 ,298 ,
        306 ,315 ,324 ,333 ,342 ,352 ,361 ,371 ,380 ,390 ,400 ,410 ,420 ,431 ,441 ,
        452 ,462 ,473 ,484 ,495 ,506 ,518 ,529 ,541 ,552 ,564 ,576 ,588 ,600 ,613 ,
        625 ,638 ,650 ,663 ,676 ,689 ,702 ,716 ,729 ,743 ,756 ,770 ,784 ,798 ,812 ,
        827 ,841 ,856 ,870 ,885 ,900 ,915 ,930 ,946 ,961 ,977 ,992 ,1008 ,1024 ,1040 ,
        1056 ,1073 ,1089 ,1106 ,1122 ,1139 ,1156 ,1173 ,1190 ,1208 ,1225 ,1243 ,1260 ,
        1278 ,1296 ,1314 ,1332 ,1351 ,1369 ,1388 ,1406 ,1425 ,1444 ,1463 ,1482 ,1502 ,
        1521 ,1541 ,1560 ,1580 ,1600 ,1620 ,1640 ,1661 ,1681 ,1702 ,1722 ,1743 ,1764 ,
        1785 ,1806 ,1828 ,1849 ,1871 ,1892 ,1914 ,1936 ,1958 ,1980 ,2003 ,2025 ,2048 ,
        2070 ,2093 ,2116 ,2139 ,2162 ,2186 ,2209 ,2233 ,2256 ,2280 ,2304 ,2328 ,2352 ,
        2377 ,2401 ,2426 ,2450 ,2475 ,2500 ,2525 ,2550 ,2576 ,2601 ,2627 ,2652 ,2678 ,
        2704 ,2730 ,2756 ,2783 ,2809 ,2836 ,2862 ,2889 ,2916 ,2943 ,2970 ,2998 ,3025 ,
        3053 ,3080 ,3108 ,3136 ,3164 ,3192 ,3221 ,3249 ,3278 ,3306 ,3335 ,3364 ,3393 ,
        3422 ,3452 ,3481 ,3511 ,3540 ,3570 ,3600 ,3630 ,3660 ,3691 ,3721 ,3752 ,3782 ,
        3813 ,3844 ,3875 ,3906 ,3938 ,3969 ,4001 ,4032 ,4064 ,4096 ,
};

定义TIM2比较中断
   (  u16 CCR1_Val=3000;
     u16 CCR2_Val=3000;
        u16 CCR3_Val=1500;
        u16 CCR4_Val=150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5;        。。。)
中断处理: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extern u16 TIM3CCR1_Val;
                                        extern u8 pwm_mark;
                                        u16 capture,capturey;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capture=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  capture+TIM1CCR3_Val);
                                                        if(ledvalx<data2[DMX_buf[0]]){ledvalx++;TIM1CCR3_Val=(data2[DMX_buf[0]]-ledvalx);}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capturey=TIM_GetCapture2(TIM2);
                                                        TIM_SetCompare2(TIM2,  capturey+TIM3CCR3_Val);

                                                if(ledvalx>data2[DMX_buf[0]]){ledvalx--;TIM3CCR3_Val=(ledvalx-data2[DMX_buf[0]]);}

                                                        }   。。。}
请问这种方法可以吗?我试了好久,不是低端闪烁,就是调光响应太慢。怎么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不是算出一些调光曲线的数据点了吗?吧这些点装在一个表里,然后根据实际调光指令查询需要调到的亮 ...

受教了,我看懂了,不知道楼主看懂没,呵呵,感觉这个是不是还能用到调节色温之类的上

网友:
请问那个插补周期怎么设置,我使用的那种方式是正确的吗?

网友:
调光曲线,mark

网友:
记号一下,也在做类似产品,一直觉得效果不太好

网友:
直接上芯片SN3193A

网友:
这个必须好好学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哪款调光芯片?最近在做一款调光板,使用的是LM3409,这两天准备打版了,到时候也要调光

网友:
把曲线拟合成函数运算一下呢,应该会顺滑一点吧

网友(2016-04-28):
插补周期指的是什么,你那数组里面有多少个数   插补周期是不是从表头位置每一次指向下一个的速度吗

网友:
楼主位画了一幅漂亮的二极管V-I指数曲线。你是不是忘记在二极管上串联电阻了?串联电阻以后,亮度与PWM的关系就接近线性了。

网友(2019-08-19):
刷新频率在200hz以上就不抖了,曲线没问题,如果你要获得更好效果,参考gamma调整

网友(2019-11-27):
这个调光数据、比值1.03493是怎么来的

网友:
问一下,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2020-07-01):
引用 网友B:
调光曲线:
u16 data2[256]={
0 ,0 ,1 ,1 ,2 ,2 ,3 ,4 ,5 ,6 ,8 ,9 ,11 ,12 ,14 ,16 ,18 ,20 ,23 ,25 ,28 , ...

请问你这个表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参考别人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修改。

网友(2020-10-11):
调光算法是为了调光值大范围变化时,出来的光不闪动吗?

网友(2023-07-07):
也要做调光产品,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做成PID控制,一个比例,一个积分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