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脑 远程连接电视

楼主(2015-11-11):
  小型工厂!  老板想在产线安装一台电视 用来显示订单(现在是手往黑板上写的 )   现在有  电脑,  交换机  电视(酷开的32K1Y 网络电视 带网线)  现在想把电脑上的文档通过交换机连接到电视上,最好是那种电脑关机了 电视上面还有显示的   (也不知道火车站 候车厅的电视是怎么连接)    有没有哪位接触过这方面的望 赐教

网友A:
1.电脑VGA一分二,一路转复合视频,5.8G发射接收模块。电脑上有啥电视上就显示啥,成本500.
2.电脑安装IIS,电视连接交换机网络,通过电视上网功能访问这台机机的HTTP服务,只需要基本HTML语言设置每5秒自动刷新,用框架引用显示一个文本。电脑上编辑这个文本并保存,5秒后电视上就会显示。成本为零,就是要自己研究下HTML语言写个页面。但可以很美观,也可修改任何显示格式。高级点可以用数据库直接访问你的ERP系统自动显示,都不要人操作。
都需要开电脑。

其实方案2这个IIS服务可以放服务器上,电脑通过局域网访问这个文本,反正服务器是不关的,关这台编辑用的电脑不影响服务器的IIS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脑VGA一分二,一路转复合视频,5.8G发射接收模块。电脑上有啥电视上就显示啥,成本500.
2.电脑安装IIS ...

谢谢  研究一下

网友B:
VGA网络传输器/VGA网络延长器,也有HDMI接口的,X宝上有能过交换机的,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网络传输器/VGA网络延长器,也有HDMI接口的,X宝上有能过交换机的,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不要编码器,直接开通流媒体服务,直播桌面。。

网友:
电视后面背一个android机顶盒,做个app

网友:
酷开是创维的网络品牌吧,应该直接能显示图片之类的吧。我家的酷开装上 电视派 APP后,可是把手机上的东西直接显示到电视上,貌似 电视派有PC版

网友C:
7楼方案好,有免费app.  搜 数字标牌

网友:
数字标牌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方案好,有免费app.  搜 数字标牌

好的 谢谢 搜下看看

楼主:
!!! 有个华为的电视盒子  找了半天  数字标牌APP没找到!

网友D:
LED显示屏,价格比电视机要便宜吧。用无线把串口数据发送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显示屏,价格比电视机要便宜吧。用无线把串口数据发送过去就行了。

问题是现在 电视已经有了  LED屏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