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ASK时无法读入外部文件数据,求助!

楼主(2015-11-11):
在看一本书《数字调制解调技术的MATLAB与FPGA实现》的ASK调制解调章节,对配套光盘ASK解调例子进行仿真时,用的外部TXT文件内部的数据作为信号输入,
在编写的Testbench文件中调用了$readmemb("ASK2.txt",stimulus);对文件进行读,而且文件放置在"工程目录\simulation\modelsim"路径下,但是调用Modesim
仿真时没有信号输入也没有输出,仿真波形全是0,那说明输入没有读到数据,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要发也是发源码资料,这样谁也看不懂啊

网友:
把要读取的文件和工程文件放同一目录下。

网友A:
$readmemb("ASK2.txt",stimulus);加上绝对路径,例如:$readmemb("d:/my_sim/ASK2.txt",stimulus);

网友:
注意MODELSIM的第一级目录不能是反斜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dmemb("ASK2.txt",stimulus);加上绝对路径,例如:$readmemb("d:/my_sim/ASK2.txt",stimulus);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