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解调芯片

楼主(2015-11-11):
我想做个小的电机驱动板,输入的控制信号是pwm信号,类似舵机的控制信号,但是对pwm信号解调不知道该用什么芯片,有没有大拿给推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IO中断,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后开始计时,计算两个中断时间间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中断,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后开始计时,计算两个中断时间间隔即可

由于板子尺寸太小和功能太单一,不打算上mcu,只能用小的解调芯片。。。。。。。。。。。

网友B:
不上MCU?那就PWM加三极管(或推挽电路)直接驱动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MCU?那就PWM加三极管(或推挽电路)直接驱动电机就行了.

1 这样做没法控制电机正反转,一共就三根线:电源,地,信号
2 信号线上是周期为20ms的pwm信号,占空比在1ms和2ms之间,通过调节在1ms和2ms之间的占空比调节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C:
你找芯片公司给你定做一个专门的。

网友D:
舵机的那些芯片应该可以接成开环控制直流电机的功能,AA51880什么的,可以处理1~2ms脉冲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这样做没法控制电机正反转,一共就三根线:电源,地,信号
2 信号线上是周期为20ms的pwm信号,占空比在 ...

看来还是得上单片机,如STC15W204S,有SO-8封装的,如果电机电流较大,再配合电机驱动芯片L9110.

网友:
无刷电调做一个不就好了?  很多开源的

网友:
LGT有SOP8的,资源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芯片公司给你定做一个专门的。

那样太烧钱了,没钱的屌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的那些芯片应该可以接成开环控制直流电机的功能,AA51880什么的,可以处理1~2ms脉冲输入。 ...

我查查看看,谢啦

网友:
专用运动控制芯片,可以找我.提供免费资料.995971182

网友E:
方案一:PWM经RC滤波为直流电压,经运放调理为适当的电平,再用比较器产生出需要的PWM控制电机。
方案二:使用原PWM触发产生一个1.5ms脉宽的PWM波,然后和原PWM相减,得出新波控制电机。
方案三:还是用MCU更合理简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一:PWM经RC滤波为直流电压,经运放调理为适当的电平,再用比较器产生出需要的PWM控制电机。
方案二: ...

谢谢!方案一我觉得有点不妥,利用RC滤波为直流电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信号的占空比,但是体现不出信号的周期或频率,这样会将其他固定频率的信号解析出来。不过问题在我,因为我帖子里没有说明输入的信号是某固定频率的信号。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一:PWM经RC滤波为直流电压,经运放调理为适当的电平,再用比较器产生出需要的PWM控制电机。
方案二: ...

方案二的意思我还是没大明白?不用mcu的吗?觉得要么用专用的解析芯片,要么上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二的意思我还是没大明白?不用mcu的吗?觉得要么用专用的解析芯片,要么上mcu ...

用脉冲的上升沿触发一个三角波积分,下降沿触发采样保持,然后与1.5ms脉冲对应的积分值做差,再功放给电机,可能也是个办法。不过就是挺麻烦的,如果舵机专用芯片能做的话肯定简单不少。

网友E:
专用芯片不也是晶体管,运放,比较器,逻辑门,电阻电容那些东西组成的吗?不嫌麻烦也可以搭出来。

单稳态触发器设定延时1.5ms,上升沿触发单稳态触发器产生1.5ms脉冲。用原始PWM触发,即可产生与原始PWM同频率同相位的1.5ms脉宽的PWM。
然后两者相减,极性就是方向,脉宽就是加给电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用芯片不也是晶体管,运放,比较器,逻辑门,电阻电容那些东西组成的吗?不嫌麻烦也可以搭出来。

单稳态 ...

以我的水平,估计只能上mcu了。。。。。。。。。。。。。

网友:
感觉有点钻牛角尖。
快速实现,快速投产,现在单片机便宜的很!在这个上面体现智力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