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上直接用单片机的5个口驱动LED,用低电平好还是高...

楼主(2015-11-11):
考虑到摩托车上的电压波动很大,同时考虑到成本不可能用好的降压电路(如2576等),只用了78L05三端稳压降成成5伏,现在准备用8脚的PIC芯片(或者义隆的8脚的153)直接用单片机的5个口驱动5个发光管,5个发光管是流水灯形式,是设计用低电平驱动好,还是高电平驱动好呢?做过的朋友能否给一点指示,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单片机灌电流的能力会强于输出电流能力

网友A:
楼主意思好像没表达清楚,。 灯的电压是多少?   加个三极管驱动?   那高低 电平说实话没什么区别? 个人意见。

网友:
同二楼,一般驱动灯这种这种都是低电平有效,通过外部电源来提供驱动电流。

网友:
必须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好像没表达清楚,。 灯的电压是多少?   加个三极管驱动?   那高低 电平说实话没什么区别? 个人 ...

说了,直接用单片机的口驱动发光管二极管,就是一般的发光二极管。不用三极管,那成本,体积都上去了,呵呵。

网友:
为何用高点平,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义隆的8脚的153 开发环境是C吗?还是先用PIC开发,而后转换程序

网友B:
pic的是互补输出高低电平具有同样的驱动能力,怎么布pcb方便怎么用

网友C:
灯接高电平,单片机灌电流,以避免无谓的电流消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接高电平,单片机灌电流,以避免无谓的电流消耗

摩托车不在乎有多耗电

目测78M05绝对蛋疼

流水灯可以用CD4017+555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不在乎有多耗电

目测78M05绝对蛋疼

我也是担心78L05长期使用要出问题,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用4017+555一个太麻烦,零件太多,第二成本还比用义隆的153高,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的是互补输出高低电平具有同样的驱动能力,怎么布pcb方便怎么用

我开始试验电路就是单片机口变低,发光管亮,但布线时发现发光管一端接地,布线方便很多,所以就拿不定主意了,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E:
78L05不要长期用,就这样用都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L05不要长期用,就这样用都吃力

谢谢回复。请教,摩托车12伏降压到5伏,给单片机供电,电流不大,几十个mA,用什么方案(成本最低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