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PA32”芯片烧录加密问题

楼主(2015-11-12):
各位大侠,目前产品已经量产,不知道如何烧配置加密,有没有相关资料,是否要在代码里要配置,目前刚买了周立功的Smartpro 5000+。想用这个编程器的 ICP 在线编程来烧程序。

网友:
关注,准备用PA60,目前产品已经小批量使用PA16

网友A:
我用的mc9s08aw32是这样加密的:
在程序中添加一句即可
const byte jm@0xffbf=0x0;

我想PA也应与AW类似或者一样, 毕竟都是s08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c9s08aw32是这样加密的:
在程序中添加一句即可
const byte jm@0xffbf=0x0;

谢谢!aw好像比较老了,不知道一样不,过几天烧写座子到了试下这方法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c9s08aw32是这样加密的:
在程序中添加一句即可
const byte jm@0xffbf=0x0;

这个就是所说的加密位吧,加密后只能整块擦除,但读不出来。最近宝上几百块就解密的不知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