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会对单片机采样有影响吗?

楼主(2015-11-12):
各位莫友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仪器在静止状态采样结果正常,但是当电机开启运动时,采样的数据就有问题。
     后来我拆除了与电机相连的皮带,并测试误码率,又发现一切正常(此时电机在空转)。
     想请假下各位莫友,电机空转和带负载有什么区别?
     电机运转会对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采样什么?用霍尔检测吗?

网友:
电机带载电流肯定比空载要大啊

采样是采样什么?原来做一个项目控制电机后,有些东西运行不正常,后来把电机驱动电源隔离就好了。

网友:
负载大电流大电磁干扰也变大。
你没说什么样电机、什么样电路什么样的PCB。

网友:
软件滤波咯~没办法避免吧这种系统~

网友:
电机驱动部分与数字部分电源隔离,防止大电流干扰到MCU采样

网友:
跟 电路设计和pcb 布板 都有关系。

网友:
电机启动时,产生干扰有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