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小程序请教

楼主(2015-11-12):
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写了个小程序,当P3^2口按键按下,点亮P1^0口的LED,并间隔约0.5秒闪烁;当P3^7口按键按下,熄灭LED。现在看到的现象是能点亮和熄灭,但不会闪烁。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sbit key_sec05=P3^2;
sbit key_stop=P3^7;
sbit out=P1^0;

void all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
        P0=P1=P2=P3=0xff;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
{
        uint b,c;
        for(b=xms;b>0;b--)
    for(c=100;c>0;c--);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_sec05==0)
        {
                delayms(10);
                if(key_sec05==0)
                {
                    while(1)
                        {
                                out=0;
                                if(num==10)
                {
                                        num=0;
                        out=~out;                        //使发光管状态取反
                                }
                                if(key_stop==0)
                                {
                                        delayms(10);
                                        if(key_stop==0)
                                        {
                                                out=1;
                                                break;
                                        }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num++;
}

void main()
{
        allport_Init();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代码写的整齐一些吧,至少大括号要好好对齐!while(1)   {     out=0;   if(num==10)这个地方out=0;去掉吧

网友: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sec05 == 0)
    {
        delayms(10);
        if(key_sec05 == 0)
        {
            out = 0;
            while(1)
            {
                if(num == 10)
                {
                    num = 0;
                    out = ~out;
                }
                if(key_stop == 0)
                {
                    delayms(10);
                    if(key_stop == 0)
                    {
                        out = 1;
                        break;
                    }
                }
            }
        }
    }
}

楼主:
我试了,去掉后,当P3^2口按键按下,要过差不多10秒后P1^0口的LED才会点亮并闪烁

楼主:
倒是P3^7口按键一按下,马上就熄灭LED。

网友:
你那个 while(1) 里面的内容写的有问题

你想一下,当下面这个 if 语句成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if(num==10)
                {
                        num=0;
                        out=~out;                        //使发光管状态取反
                 }

情况就是灯确实取反了,但是程序马上进入下次的 while (1)里,在这里面执行的第一条
程序就是点灯
out=0;

上面这个过程非常快,你肉眼看到的就是灯一直在亮,没闪烁……

你的要求实现起来很简单的,你再仔细想想吧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可以轻松实现你的要求,希望对你有帮助,下面是链接

[代码分享]一个LED状态模块,支持亮、灭时间和闪烁次数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可以轻松实现你的要求,希望对你有帮助,下面是链接

[代码分享]一个LED ...

晕,我回贴的时候回复还是零呢,结果发表后连板凳都没占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你这个好像没有延时吧 而且代码也不好阅读

网友:
void keyscan()  干嘛要用while(1)啊
直接这样
IF ----P3^2口按键按下
delay(10);
IF ----P3^2口按键按下
隔约0.5秒闪烁
else if ----P3^7口按键按下
    关灯

网友:
闪太快看不到,视觉暂留

网友:
LZ可以看看本坛的金沙滩工作室写的教程,挺适合入门的

网友:
问题在你if(num==10)你这个扫描的频率比定时中断低。有两个办法1把==改为>= 2把取反放到定时器中断中

网友:
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你MAIN里面有个WHILE(1)
在KEYSCAN里面还有一个,如此,当进入KEYSCAN里面后,知道你按下了STOP后才被BREAK;,正如楼上前辈们说的,在里面的那个WHILE里面被以极快的速度执行了OUT=0;,所以你看不到闪。
试试这样,把里面的WHILE去掉,在启动按键==0时使NUM=1;,在后面的判断里面把NUM=0;也改成NUM=1;在停止按键==0时使NUM=0;并同时OUT=1;,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的NUM++;改为IF(NUM)NUM++;

网友:
按键和输出功能分开,会很清晰,
按键中利用标志传递你当前的状态,
输出功能中通过标志判断输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sbit key_sec05=P3^2;
sbit key_stop=P3^7;
sbit out=P1^0;
unsigned char Led_Flag;
void all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
        P0=P1=P2=P3=0xff;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
{
        uint b,c;
        for(b=xms;b>0;b--)
    for(c=100;c>0;c--);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_sec05==0)
        {
                delayms(10);
                if(key_sec05==0)
                {
                        Led_Flag=0;//闪烁标志
                }
                if(key_stop==0)
                {
                        Led_Flag=1;//熄灭标志
                }
/*                                {
                    while(1)
                        {
                                out=0;
                                if(num==10)
                                                {
                                        num=0;
                                                                out=~out;                        //使发光管状态取反
                                }
                                if(key_stop==0)
                                {
                                        delayms(10);
                                        if(key_stop==0)
                                        {
                                                out=1;
                                                break;
                                        }
                                        }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num++;
}
void Led_Out(void)
{
        if (Led_Flag==0)
        {
                if(num==10)                        // 0.5秒时间到
        {
                       num=0;
                        out=~out;       //使发光管状态取反
                }
        }
        else if (Led_Flag==1)
        {
                out=0;//熄灭
        }
}
void main()
{
        allport_Init();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while(1)
        {
                keyscan();
                Led_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