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了个好盈乐天40A多轴电调

楼主(2015-11-12):
先扯点往事吧.
当时论坛四轴讨论还是KK飞控的时候就很喜欢, 但当时没精力也没钱, 我想着等以后手上有点闲钱了自己也做一个玩一下, 当然最主要的是打算自己写写飞控代码. 可惜这个计划就从来没有开始过, 但由于我天天四轴长四轴短的说多了, 就把身边一个小伙伴给拉到坑里了.
这个小伙伴辞职回家后无聊, 忽然就想起玩四轴, 于是乎买来东西装了一个, 第一次起飞很成功, 飞的也挺高, 然后被太阳晃了一下眼睛, 没年清楚四轴在那里, 三晃两晃就被他给放生了.
回家后他自然气的要死啊, 但又不甘心, 于是从头开始装了一个更好一点的, 盘式电机, 碳纤机架, 6S电池, 基本上是奔着稍高端的地方去的. 结果也飞的不错, 后来又出门了, 就扔在了家里. 在外边的时候又买了图传等东西, 打算玩FPV, 上个月回家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安装好, 打算第二天爽一把.
可是天不遂人愿, 第二天试飞的时候老是往地上扣, 怎么弄都不好, 最后把飞控上的线拔下来再插上, 一试, 好了. 那家伙当时就火了, 一脚就踩了下去, 不解恨, 再踩, 还不解恨, 就拿锤子给砸了 , 从此出坑.
就酱紫, 等他出坑的时候我才打算入坑, 于是他就找了三个电机三个电调送我了. 到手一看, 电机有一个能用, 两个彻底没法用了, 电调看了看除了一个不太好修外另外两个还好, 于是给扒了重新焊了一下线和香蕉头, 顺便拍发照片给大家看看.

拍照片的时候已经给扒了, 给皮来一张:

正(?)面:

换个角度就可以看见主控的型号了:

另外一面, 上面扣了个散热片:

拿下散热片:

看看MOS的型号:

最后, 传说中的红宝石电容:

上图中可以看出来信号线的黑和焊盘一起拉掉了, 给焊在了负极输入上.

网友A:
请问这个焊盘很容易脱落吗?应该有打胶的才对呀

网友B:
想请问一下,现在一般的电调是方波还是正弦的啊?

网友:
你那个小伙伴有脾气,我喜欢

网友C:
对了, 这个主控使用的是C8051F394吧
有谁知道 好盈 天行者 与 铂金 使用的是什么MCU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焊盘很容易脱落吗?应该有打胶的才对呀

暴力扯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现在一般的电调是方波还是正弦的啊?

方波的,正弦少,正弦的优势在电调上不明显;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 这个主控使用的是C8051F394吧
有谁知道 好盈 天行者 与 铂金 使用的是什么MCU的吗? ...

一样的把,394或者390,或者330,应该就那几个型号吧;这个不重要吧,能转起来就好

网友:
那还好啦,我还以为很容易脱落呢

网友:
涨知识了,正好我手头也有一块好赢铂金6S的电调~~

楼主:
再顺便请教个问题:
航模接收机里最终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顺便请教个问题:
航模接收机里最终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PPM,~~~~~~~~~~~~~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顶起

网友D:
40A的线 要多少粗啊  没看到 PCB上 到输出端 有很粗的铜皮啊   难道是层板??  上面 8pin 的 IC是啥型号?  推动MOS的 ?

网友:
一直不明白2个mos管怎么并联的

网友E:
F394?谁知道这是什么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正弦少,正弦的优势在电调上不明显;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方波不是控制不够顺滑吗,可能噪音比较大还可能会有震动!
还有就是高速后有必要用无感FOC做电调吗?

网友:
好多mos管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波不是控制不够顺滑吗,可能噪音比较大还可能会有震动!
还有就是高速后有必要用无感FOC做电调吗? ...

实际中很难感觉到吧,FOC用得不多,知道发热会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A的线 要多少粗啊  没看到 PCB上 到输出端 有很粗的铜皮啊   难道是层板??  上面 8pin 的 IC是啥型号? ...

上面焊接了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F394?谁知道这是什么MCU

C8051F吧...

网友(2017-12-27):
为啥和我的T-motor AIR 40A一模一样。。。。
究竟是谁在加班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