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可以控制有刷直流电机么?

楼主(2015-11-13):
FOC可以控制交流三相电机,
可以控制有刷直流电机么?

网友:
关公战秦琼?

网友:
我勒个去,直流电你磁场定向控制,真牛逼

网友:
楼上也是魔兽爱好者啊,有空单挑!

网友:
画饼能吃饱么

网友:
我不懂 估计应该可以  只要可以电流取样  就没问题吧

网友:
你懂了什么是FOC,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

网友:
无刷的可以,有刷的不行。

网友:
FOC的目的就是让交流系统能像直流一样控制。飘过~~~~~~

网友:
洲际导弹制导技术可以用在子弹上么

网友A:
可以,略微复杂一点,不用FOC 反而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略微复杂一点,不用FOC 反而简单些

不要误导别人啊!有刷直流电机直接控制电枢电流或励磁电流就行了。FOC就是针对交流电机的,异步或同步电机都行,把交流电机解耦成直流电机模式。用于直流无刷电机时,也是把电机作为永磁同步电机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