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SPWM驱动的PID环路如何设计?云台前辈们请指点一二

楼主(2015-11-13):
和三相步进电机细分类似,通过三相互差120度正弦,合成一个旋转磁场,控制正弦波的wt,控制电机的转子位置,现在位置环没有问题,如果做速度环,具体的PID参数应该怎么写?最近一直在尝试,与传统PID不同的是,速度大小对应的是PID的增量。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做速度环,假如真的是按"步进电机"那种方式驱动,那就直接控制正弦波的频率就好了呀,还用得着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速度环,假如真的是按"步进电机"那种方式驱动,那就直接控制正弦波的频率就好了呀,还用得着PID? ...

就是想用速度误差通过PID调节 控制正弦波频率,直接固定频率的话电机卡顿严重。

网友(2016-02-15):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速度误差通过PID调节 控制正弦波频率,直接固定频率的话电机卡顿严重。 ...

你的负载是恒定的,还是动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