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软件高手,c语言定义宏放在函数里面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13):
rt见附件图。
谢谢各位回复发言。

楼主:
后续函数里确实没用到。

网友:
做开关用,可以选择性的编译一部分代码,不用每次都一行一行的改,改一下这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函数里确实没用到。

你在整个工程里搜索一下

网友:
替换的效果,你这里没什么用,就是一个空格代替了,看别的地方有没有用到

楼主:
嗯,整个工程都没用到,估计宏开关功能去掉了吧。。。

网友:
有些东西就是起提示作用的,用来说明参数的作用,如果类型不足以说明参数用途的。
例如给参数修饰个IN啊,OUT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