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递归的一个问题讨论

楼主(2015-11-13):
大家来讨论一下,binary_to_ascii这个子函数中,putchar执行了多少次?

楼主:
这是关于这个问题本人的一些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正。。。原文在附件

楼主:
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用C玩51,感觉连C都没学好。。。

网友:
共执行了四次

网友:
9 4 3 2 1 ?

网友A:
5次呀,main里还有一个

网友:
干嘛要搞成递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次呀,main里还有一个

大家来讨论一下,binary_to_ascii这个子函数中,putchar执行了多少次?

要看楼主问的问题进行回答。。。
不认真看题,扣10分。

楼主:
真的是超级厉害,我想问的是子函数里面的putchar没有循环,为什么执行的是4次!!!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次呀,main里还有一个

为什么是四次???大神求解惑,阿莫里面的人才真的好多。。。

楼主:
6 4321,能告诉为什么吗?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此楼忽略

网友B:
binay_to_ascii调用一次,则执行一次putchar,binay_to_ascii共执行了4次,分别是
binay_to_ascii(4321);
binay_to_ascii(321);
binay_to_ascii(21);
binay_to_ascii(1);
在最后一次判断的时候,参数为0,就没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ay_to_ascii调用一次,则执行一次putchar,binay_to_ascii共执行了4次,分别是
binay_to_ascii(4321);
b ...

if条件判断之后就直接调用binary_to_ascii,后面的putchar函数难道还会调用吗?感觉你这样子解释有点牵强,我还贴了一段代码,很神奇的是,putchar没有打印出4321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ay_to_ascii调用一次,则执行一次putchar,binay_to_ascii共执行了4次,分别是
binay_to_ascii(4321);
b ...

诶,谢了,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f条件判断之后就直接调用binary_to_ascii,后面的putchar函数难道还会调用吗?感觉你这样子解释有点牵强 ...

if条件判断之后,会执行putchar函数的。有调用时就等调用返回后执行。

网友:
最好改成while,简单明了省开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nay_to_ascii调用一次,则执行一次putchar,binay_to_ascii共执行了4次,分别是
binay_to_ascii(4321);
b ...

这四个数应该是4321,432,4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四个数应该是4321,432,43,4

你说得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四个数应该是4321,432,43,4

确实,正解,不过要详细讨论,还有堆栈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楼主程序编写有问题,子函数中if只是个判断语句,判断完了执行了puchar语句,而你子函数中没有设置控制函数运行终止的语句,C语言自动就在子函数中循环执行,直到你的if判断为0;程序不再执行下去。

网友:
void binary_to_ascii(unsigned int value)
{
        while(1)
        {
                unsigned int quotient;
                quotient =value/10;
                if(quotient != 0)
                        binary_to_ascii(quotient);
        }
        puchar(value%10 + '0');

}

网友:
哦,不对,想错了,忘记看题目了,你每次调用一次自己都要输出一次puchar啊,这没办法···干嘛用递归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正解,不过要详细讨论,还有堆栈的问题。。。

你确定这个是对的吗
我觉得是PUTCHAR虽然是被执行了4次,但是实际上输出的是4个4,而不是4321,432,43,4
因为递归调用了4次后虽然每次调用后的结果是/10的,但是实际上每次调用后都没有执行PUTCHAR,而是在调用完成了4次后才连续执行了4次PUTCHAR,而此时VALUE的值一直都是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这个是对的吗
我觉得是PUTCHAR虽然是被执行了4次,但是实际上输出的是4个4,而不是4321,432,43,4

每次调用都会生成一个零食的valu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每次调用都会生成一个零食的value

是啊,但是最后连续执行4次的PUTCHAR并没有获得前边3次产生的零食的VALUE啊

网友:
你们城里人太会玩了,单片机资源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nay_to_ascii调用一次,则执行一次putchar,binay_to_ascii共执行了4次,分别是
binay_to_ascii(4321);
b ...

你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但是最后连续执行4次的PUTCHAR并没有获得前边3次产生的零食的VALUE啊

既然每次都获取的是自己的临时变量  为什么会没有获取到? 就当两个语句之间就调用了一个函数一样,无非现在调用的又是这个函数,但是不影响结果

网友F:
执行了4次.
if之后生成一个新的栈帧, 再次执行binary_to_ascii(), 一直到条件不成立, 最里面一层调用返回, 执行第一次putchar(), 然后再返回再执行putchar()直到最外面一层返回.

另外两点:
1, 递归在资源紧张时容易爆栈, 会引发程序异常.
2, void main()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 4 43 432 432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既然每次都获取的是自己的临时变量  为什么会没有获取到? 就当两个语句之间就调用了一个函数一样,无非 ...

只是函数自身获得了零食的VALUE,但是每次递归之前,并没有执行PUTCHAR,二是4次递归之后又连续执行了4次PUTCHAR所以输出是4个4

29楼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执行了4次.
if之后生成一个新的栈帧, 再次执行binary_to_ascii(), 一直到条件不成立, 最里面一层调用返回,  ...

VOID MAIN()是错误的,怎样才对呢?
我知道不加VOID的话,KEIL会提示没有返回值的错误,不过里面只要有WHILE(1)的主体循环,也没有错误报警。不过一般还是选择加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OID MAIN()是错误的,怎样才对呢?
我知道不加VOID的话,KEIL会提示没有返回值的错误,不过里面只要有 ...

C99规定了main()函数的返回值是int型,所以写void main()不符合标准 :)

网友:
楼主  把代码搞到VC里  单步总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函数自身获得了零食的VALUE,但是每次递归之前,并没有执行PUTCHAR,二是4次递归之后又连续执行了4次 ...

是4321。。。。

网友:
是经过验证的吗?验证的程序是楼主位的程序吗?很奇怪,莫非不是用C51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