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参数的函数中有一行语句"(void)某参数;",这样写有什么用?

楼主(2015-11-13):
如图: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 UCHAR ucSlaveAddress
在函数中 有一行:( void )ucSlaveAddress;
请问这样写有什么用?

网友A:
参数ucSlaveAddress实际上没有用到,( void )ucSlaveAddress这样写可以避免编译器发出参数未使用的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ucSlaveAddress实际上没有用到,( void )ucSlaveAddress这样写可以避免编译器发出参数未使用的警告。 ...

二楼正解...

网友:
讲究一点会搞个宏定义,可读性好一些,像这样:

#define UNUSED_VARIABLE(X)  ((void)(X))
#define UNUSED_PARAMETER(X) UNUSED_VARIABLE(X)

/**@brief Function for handling the Disconnect event.
*
* @param[in]   p_bas       Battery Service structure.
* @param[in]   p_ble_evt   Event received from the BLE stack.
*/
static void on_disconnect(ble_bas_t * p_bas, ble_evt_t * p_ble_evt)
{
    UNUSED_PARAMETER(p_ble_evt);
    p_bas->conn_handle = BLE_CONN_HANDLE_INVALI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ucSlaveAddress实际上没有用到,( void )ucSlaveAddress这样写可以避免编译器发出参数未使用的警告。 ...

二楼+1~~~~~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cSlaveAddress = ucSlaveAddress;

这个方法难过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难过可行吗?

ucos任务里就是这样用法,pdata = pdata;

网友D:
看完别人的正解突然间不明白参数都不用为神马还要多写一个形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别人的正解突然间不明白参数都不用为神马还要多写一个形参。。。。

同样感到疑惑

网友:
又多学了一招了~

网友:
ucos里面都是:pData = pData;

网友:
之前还没注意这些是干啥的          学习了

网友:
在操作系统中都这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别人的正解突然间不明白参数都不用为神马还要多写一个形参。。。。

有时候函数签名是被规定好的,类似OOP中接口的概念

比较常见的应用就是Callback函数,你也许在函数体内不使用某参数,但是参数数量和类型必须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