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niosII如何使用打印串口信息到文本

楼主(2015-11-13):
Nios II需要从串口输出大量数据,碰到2个问题向高手咨询

1、目前使用的是jtag_uart,输出数据较多时,控制台只能显示后面的数据,前面的不停翻页就看不到了。
     因此想利用fprintf函数,类似VC上的写法,将数据输出到一个文本文件,不知如何实现

2、如果jtag_uart无法实现,改用标准的uart能否实现第1条,否则只能先打印出来再另存为,比较麻烦。

网友:
弄个Uart连到PC,在NiOS II BSP Builder里面指定stdout设备为UART,字符就会被printf打印到PC机比如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2楼正解  不要忘了在软核里加上uar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