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一个模块例化多次是都一样吗?

楼主(2015-11-13):
各位莫友好:
    我最近有一个工程,三路信号采集,但是总是有一路信号不对。三路信号的代码都是一样的模块处理的,硬件也是经过验证的。
    我想请问下,在FPGA中,相同的模块例化3次能保证3路综合出来的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不能保证吧,

网友A:
每次综合后在FPGA芯片里的布局布线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高速信号的话,时序会有问题的,可以优化下模块时序或者做做logi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综合后在FPGA芯片里的布局布线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高速信号的话,时序会有问题的,可以优化下模块时序 ...

能具体点吗?给点思路吧,现在对这个问题一筹莫展啊~

楼主:
那这种类型的优化,各个模块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布局布线的不一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延时的问题,小到一个寄存器到另一个寄存器,大到模块之间,时序不满足的话,就开始各种问题了。
具体解决方案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保证你的模块功能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在时序上下功夫了,具体的优化方法包括时序约束,logiclock等等,相应的资料你可以在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