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检测(0-10A,精度5mA,0-12V,精度0.1V)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5-11-13):
一块板子要32路,所以最好有现成的芯片,体积小点,每路硬件成本希望控制在20元以下。

网友:
电流测量一般是通过运放  帮顶一些 坐等牛人回复

网友:
我暂时买了些MCP3421  还没弄  几块钱一个 这个不用运放  也可以HX711  那个便宜

网友:
单颗芯片应该没可能,位数太高了。应该需要量程切换之类的动作。

网友A:
INA226   1.25mV的电压分辨率,2.5uV的电流分辨率

网友:
试试msp430Afe253

网友B:
通道之间不隔离,用多路的高精度的adc采样估计可以了。平均到每路,不会太贵,如果隔离,20元会比较难。因为你可能会用到34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之间不隔离,用多路的高精度的adc采样估计可以了。平均到每路,不会太贵,如果隔离,20元会比较难。因 ...

不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226   1.25mV的电压分辨率,2.5uV的电流分辨率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你有没用过,想买个模块先试一下。

网友C:
用FSL的KL25呗,16bitADC够用了

多通道电流采样用高边采样或者隔离采样,可以检测搭铁短路,优点多多

选择一般的高边电流采样芯片,BOM很低很低,你这个10A的正好可以用康铜条采样,不用纠结采样电阻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SL的KL25呗,16bitADC够用了

多通道电流采样用高边采样或者隔离采样,可以检测搭铁短路,优点多 ...

用INA226配康铜条也可以吧,我觉得用INA226要更简单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你有没用过,想买个模块先试一下。

呵呵,没用过
这种芯片挺通用的,大一点的半导体厂商都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SL的KL25呗,16bitADC够用了

多通道电流采样用高边采样或者隔离采样,可以检测搭铁短路,优点多 ...

就算是5V,10A ,那就是50W这个的康铜条有现成的吗?某宝上搜了一下,没这么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SL的KL25呗,16bitADC够用了

多通道电流采样用高边采样或者隔离采样,可以检测搭铁短路,优点多 ...

康铜条10A的好像也不好买啊,某宝搜了一下午,没找到,一般也就3W,5W的。

网友D:
5w的功率够了,铜条电阻也就是0.01-0.05欧上下,10A才0.1-0.5V,功率1-5W,采样可以直接用HX711,24位的分辨率,内置放大,不需要外部放大器,而且有双路,可以一路电压,一路电流,总成本不超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w的功率够了,铜条电阻也就是0.01-0.05欧上下,10A才0.1-0.5V,功率1-5W,采样可以直接用HX711,24位的分辨 ...

HX711这个是什么接口,看资料只写串口,是单线的?一块板子上如果有32路,会不会比较麻烦,前面那个是IIC的,可以设置16个地址,这种应该好处理些。

网友:
AD7606-8一片可以测8路,8片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X711这个是什么接口,看资料只写串口,是单线的?一块板子上如果有32路,会不会比较麻烦,前面那个是IIC ...

HX711是做电子秤的,精度没问题,但是温飘比较大,输入电压范围也不适合你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X711是做电子秤的,精度没问题,但是温飘比较大,输入电压范围也不适合你的应用 ...

嗯,INA226看着还不错,已经某宝拍了一个INA226模块来试试。

网友F:
ina219,直接I2C输出

网友(2020-05-29):
引用 网友F:
ina219,直接I2C输出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测uA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