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 不知道这下载速度都是从哪里跑的

楼主(2015-11-13):
没有打开其他下载软件,用百度云网盘下载速度,为啥和它表示的速度不一致。。。

明明把百度云网盘的上传速度限制到了最小1k/s 来着了,还在那里疯狂上传东西。。。

网友A:
百度把你的电脑当成免费的服务器使用,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把你的电脑当成免费的服务器使用,多好

才疏学浅,就这么眼睁睁地瞅着,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

网友B:
上传速度限制只对你把本地文件上传到网盘有效,对百度暗中把你前面下载过的东西传给别人无效。
所以你下载完后要把文件移到另一个目录,它就无法往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速度限制只对你把本地文件上传到网盘有效,对百度暗中把你前面下载过的东西传给别人无效。
所以你下载 ...

学习了,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些

网友C:
我在网上下载了个2.5G的电影,下载了半天,上传到百度云用了5秒,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下载了个2.5G的电影,下载了半天,上传到百度云用了5秒,不知道怎么回事。。。。 ...

那是因为这电影本来就在百度服务器上,根本不需要你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速度限制只对你把本地文件上传到网盘有效,对百度暗中把你前面下载过的东西传给别人无效。
所以你下载 ...

原来如此,谢谢拉啊。我都下完之后都没怎么转移过文件。

网友D:
上传无所谓,下载被限速有没有破解?快点下完关了就不会上传

网友:
换个老的版本

网友:
百度真是恶心,以前百度云下载速度能跑慢自己的带宽,现在自己100M的带宽下载速度跑满只有600KB了,宁愿用迅雷去了

网友:
百度云交费成会员就能飞起来!以前不用,等你用习惯了,就收费,否则限速!一开始很恼火,后来想想也无可厚非,人家提供服务收费也没啥!

网友:
凑合着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无所谓,下载被限速有没有破解?快点下完关了就不会上传

还没有用破解的,之前在吾爱破解里下过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无所谓,下载被限速有没有破解?快点下完关了就不会上传

嗯,还没用破解下载限速的,以前在吾爱破解里下了一个破解的,以后再用破解的吧^^

楼主:
sorry, 刚才手贱发了两个回复

网友:
现在网盘也不给力了?

网友:
呵呵  谁叫你用完不关 呵呵呵

网友:
速度是不如以前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下载了个2.5G的电影,下载了半天,上传到百度云用了5秒,不知道怎么回事。。。。 ...

应该是之前有人上传过了此资源把

网友E:
试试百度云管家4.6.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百度云管家4.6.1

老版本可以用吗?

网友F:
我是用NetLimiter限制它们愉快玩耍的

网友:
这东西只能在路由里面限速

网友:
可以,去掉自动升级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NetLimiter限制它们愉快玩耍的

上传速度限得太低,下载速度也跟着变得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