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芯片

楼主(2015-11-13):
小弟做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将单片机缩小,空间要求极高,有没有专门的芯片,arm 或者dsp 推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至少应该先说说需求吧,WLSP的封装很多很小了~尤其fsl的

网友:
用QFN或BGA封装的就是了

网友:
KL02 BGA封装供参考。

网友:
不知所云破

网友:
裸芯片行不?

网友:
需求过于笼统,完全跟不上节奏。。。

网友:
我有你要的芯片

网友:
需求不清晰,就跟相亲仅仅说,“女”一般

网友:
楼主又没说多小,如果要求得特别小,而且量大的话,可以找那种牛屎芯片,邦定的那种,够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