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模电调有个什么TURBO功能可以动态调节进角,有人知道么?

楼主(2015-11-13):
一直以来都是玩航模电调,对于车模电调一直不感兴趣,不想投入那么多钱去烧电调、电池、车架什么的?
前几天听朋友讲说什么车模电调有个什么TURBO功能,可以让车子一下子跑的飞快!

在航模电调中一直没有这个概念,查了一下好盈科技的车模电调说明书,还真的有这个功能,为了一探究竟,根据国内产品惯例,应该是有国外对应产品的,于是乎找到了好像是最NB的NOVAK车模电调,居然还有那个老头子老板的采访视频,太崇拜了!刚好又看到他的网站上有关于这个功能的解释,原来就是动态进角调节!并且这个进角会随着转速的加快而提前。

谈到这个时,朋友很夸张地说,这个可是车模电调的顶级机密喔,不过按我的经验,这个实现应该是不难的,倒是实际跑的时候需要一些测试和调整,以及一些全面的保护措施的加入,而这个加入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实际测试作为积累的。

有没有玩车的坛友能否告诉一下,这个功能是在无感下还是有感下才用得到,抑或是两者都可以使用呢?

英文:dynamic timing advance

网友A:
找好赢的刘总给你讲讲原理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弱磁控制

网友B:
我来告诉你,有感无感都可以用。

关于动态进角控制我之前已经想好算法了,下一版硬件出来之后就会加上。

顶级机密谈不上吧!不过算是核心技术了,没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调试经验是不会想到的,想到也不一定搞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好赢的刘总给你讲讲原理吧

估计这个是他的命根,哈哈,只是好奇,没想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有感无感都可以用。

关于动态进角控制我之前已经想好算法了,下一版硬件出来之后就会加上。

你觉得难点在哪?电调灵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难点在哪?电调灵童。

难点在于概念的理解和调试的经验积累,仅此而已,电调之王。

除了动态进角之外,还有自适应进角,也就是参数辨识。

做好这个,首先你得搞清楚进角概念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就是调试的事情了。

从原理上讲,这个比空间矢量算法简单得多,之所以无人问津,大概是因为搞六步换相的都不太注重理论,上来就是一顿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点在于概念的理解和调试的经验积累,仅此而已,电调之王。

除了动态进角之外,还有自适应进角,也就是 ...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为好!

虽然说的简单,但做起来未必简单,也许在做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的,只有实践成功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除了所谓的启动技术,做好电调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的。且不说动态进角调节、自动进角调整、失控保护措施(可不是像BLHELI搞个超时检测就能解决的)等等,就是启动的兼容性要做好还是要经过很多各种类型的马达的实际测试才知道的,敢说启动兼容99.9%的马达这个话,不是每个做电调的厂家都敢拍胸脯的(高仿除外,而且老外也不一定做的就很好,尤其是KONTRONIK)。

网友:
就是弱磁控制了,只有转速,没有扭矩的

网友C:
有感的情况才可以实现提前进角,就是在竞赛的直道中,提前加油了,车速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的情况才可以实现提前进角,就是在竞赛的直道中,提前加油了,车速更快了。 ...

无感应该也一样啊!

网友(2022-01-05):
车模电调的这个功能只能在有感模式下才可以触发,要配合带霍尔的有感电机使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