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下载器怎么连接不了目标板

楼主(2015-11-13):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826-1-1.html
按照上面帖子版主介绍的步凑安装,所有信息都对,就是连不上目标板

pc机是XP系统,  ISP是 V2.6版本  目标板外接电源。

点击ISP就停留在  “自动模式,等待连接目标板界面”

网友A:
ISP貌似用的不是这个板子……你买的是调试器吧,调试器是在IAR什么的地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貌似用的不是这个板子……你买的是调试器吧,调试器是在IAR什么的地方用的 ...

就是楼主贴子里那两块板,  小的连PC,然后连到大的那块板.

另外那里可以找到在IAR下使用LGT的教程?

网友:
你找根MINIUSB线用USB电源供电试试看。

网友:
或者你不要接电源。正常只要没什么外部设备用电,我的3块板子不接电源都是可以正常识别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楼主贴子里那两块板,  小的连PC,然后连到大的那块板.

另外那里可以找到在IAR下使用LGT的教程? ...

帖子里的那个板子不是ISP,是SWDICE_mkII调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楼主贴子里那两块板,  小的连PC,然后连到大的那块板.

另外那里可以找到在IAR下使用LGT的教程? ...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0&super_id=1024 这个才是ISP。教程在论坛里有,        简单来说是用LGTSDK建好IAR工程后用IAR for AVR 开工程就行

网友:
感觉LGT的开发工具和资料乱七八糟的,当时就花了好多时间才搞懂每种东西的区别。

网友:
新的jtag mkll和isp是同一个硬件,貌似仿真不是很好使,看寄存器内容不可信。驱动没装对,从lgt官网下载AtmelUSBInstaller或在此论坛上搜索,缷载已装好的AtmelUSBInstaller,重新安装刚下载的AtmelUSBInstaller,然后在isp软件选择filter功能。

网友B:
LGT的资料确是很乱,对于没有用过ATMEL单片机的人来说很难入门,买的开发板加仿真器折腾了很久也没弄出来,现在的量产产品还是ABOV单片机用着。

楼主:
查了资料,  手头的调试器是ISP和SWDICE_mkII调试器共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
  1.用LGTMIX_ISP软件连接不上目标板.
  2.用IAR调试可以进入仿真调试界面.但是不能调试运行,绿进度条一直停在0000地址处.型号原来是用的48改为328P.
  3.其实我最想知道是怎么把代码下载到片子里.我理解的LGTMIX_ISP软件功能和以前的AVR下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T的资料确是很乱,对于没有用过ATMEL单片机的人来说很难入门,买的开发板加仿真器折腾了很久也没弄出来, ...

ABOV单片机以前也试过,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上电时有锁死现象.没找到原因,所以终止了使用!
另外如果量小,这种片子技术支持和供货是个问题.

LGT至少这里还有一个交流的地方!

网友C:
还有,我在win8.1上虽然安装了驱动,但是还是连不上isp的,最后在xp上搞定。用ISP烧录有时会出现失败的情况,一般拔掉usb再连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在win8.1上虽然安装了驱动,但是还是连不上isp的,最后在xp上搞定。用ISP烧录有时会出现失败的情况 ...

我的就是XP系统!

网友:
你用的是调试器,不用试了,需要LGTMIX_ISP烧录就去买7楼的那个
SWDICE_mkII我只在Atmel Studio 6里面成功用过,但好像也不怎么好用,尤其是调试功能都是动不了的,只能当烧写器,现在都丢一边去了。

网友D:
安装一下驱动就好,ISP自带的那个驱动

网友E:
只有LGT8F08A芯片的调试器和ISP工具是分开的。
其他所有产品的调试器和ISP烧写器都是SWDICE  mkII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LGT8F08A, 需要单独的ISP烧写器与LGTMix_ISP工具
如果是其他LGT的芯片, 使用SWDICE mkII与LGTMix_ISP工具
调试的话, 所有芯片都需要用到SWDICE mkII
资料和驱动可以到官网的[文档工具]页面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LGT8F08A芯片的调试器和ISP工具是分开的。
其他所有产品的调试器和ISP烧写器都是SWDICE  mkII
你使用的 ...

版主,328D的RTC功能是怎么回事呀,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328D的RTC功能是怎么回事呀,能不能讲解一下。

这个我明天到公司给你确认下再回复哈。 应该是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一下驱动就好,ISP自带的那个驱动

意思是卸掉自动安装的那个调式器驱动?
然后手动选择lgtmix_isp_v2.6安装目录下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卸掉自动安装的那个调式器驱动?
然后手动选择lgtmix_isp_v2.6安装目录下的驱动?

不是,是再安装一下ISP自带的驱动,
有时候要装单独的驱动,有时候不用,不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LGT8F08A芯片的调试器和ISP工具是分开的。
其他所有产品的调试器和ISP烧写器都是SWDICE  mkII
你使用的 ...

使用的328D芯片, XP系统

1. 下载安装SWDICE mkII驱动: AtmelUSBInstaller          安装正确
2. 下载安装LGTMix_ISP工具:LGTMix_ISP v2.6  从LGT网站下的最新版.  安装正确
3. 将调试器通过miniUSB与PC连接,检查是否成功的找到设备并安装了设备驱动,  安装正确  {这里是不是要按照16楼的说法,需要安装LGTMix_ISP v2.6安装目录下的驱动?}
4. 在开始菜单->程序->LogicGreen->LGTMix_ISP中启动,swdice_mkii filter Installer
      -> 1st page: select [Install a device filter], then Next >
      -> 2nd page: select the device [JTAGICE mkII], then Install
        安装正确.
5. 连接调试器与目标板(试过外接电源和USB供电), 打开LGTMix_ISP.  没反应.

6. 检查注意问题:
     a. 目标板供电要单独,(试过外接电源和USB供电),
     b. 目标板如果是单独供电, 要将目标板工作电压挑线选择3.3V; 设置正确
     c. 通过下面的方法确定设备驱动以及过滤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连接上调试器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应该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 Computer's Name
          +--- Many other hardware nodes
          +--- Jungo
           |     +--- JTAGICE mkII
           |     +--- WinDriver
      成功安装过滤驱动后, 查看JTAGICE mkII的【驱动文件详细信息】应该可以看到如下两个关联的驱动文件:
              C:\windows\system32\drviers\libusb0.sys
              C:\windows\system32\drviers\windrvr6.sys
      能看到

7.打开LGTMix_ISP.  没反应.
8. 检查:
   打开IAR设置调试器,可以进入调试界面.仿真运行,绿色进度条没反应.停在00000地址.重复点,偶尔绿色进度条会运行,但仅仅是偶尔.
9.检查:
   从LGT网站下载最新古件更新调试器固件.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328D芯片, XP系统

1. 下载安装SWDICE mkII驱动: AtmelUSBInstaller          安装正确

把连接拍个图片上传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