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15Mhz 超高频无源RFID读卡器方案

楼主(2015-11-13):
想做个无源RFID 读卡器 ,读卡距离只要30cm 左右就可以了。。(小功率)

谷歌了一下, 知道915Mhz 无源的RFID可以胜任。。我不需要写卡, 纯读卡的UID就可以了。。
请问谁有915Mhz 的RFID读卡器的方案? 目前不知道要怎样开始。。

网友A:
AS3992 看过DEMO ,芯片太贵了,天线也不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3992 看过DEMO ,芯片太贵了,天线也不好调试

真的好贵

网友(2016-05-05):
这个国外的做的最好,英频杰做的R2000模块,就是比较贵,国内有便宜的用分立元器件搭的,性能没R2000好,不过便宜

网友:
900M的太贵,便宜的性能不好。可以选择2.4G的RFID方案。不过2.4G的卡都是有源卡。

网友B(2016-11-23):
兄弟,我的最后方案什么呀,可以说一说吗?我现在也需要一个读915Mhz 卡的读卡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最后方案什么呀,可以说一说吗?我现在也需要一个读915Mhz 卡的读卡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做,谢谢 ...

抱歉,目前没有做成项目。。
如果你有方案, 也分享下哦。。

网友:
哦,明白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有人说用SI4432就作915MHZ读卡器,我正在研究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