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一段时间(大概一分钟)后才进入系统

楼主(2015-11-14):
华硕A43系列笔记本,64位win7系统(官方原版,非ghost),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机后出现“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后,然后就黑屏了,大概一分钟后才正常进入系统,回到桌面状态。重装系统故障依旧,后来偶然发现卸掉独立显卡(GT630M)驱动就不会出现开机黑屏问题。用随机光盘中的驱动,或者到华硕官网上下载对应机器型号的显卡驱动,或者到英伟达官网上下载最新驱动,或者用驱动精灵装显卡驱动,这些措施都无效,只有卸掉显卡驱动才正常。但是没有独立显卡,感觉显示效果不好。各位坛友,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

网友A:
64位win7系统  我的有时候启动后不显示桌面,黑屏状态 要手动启动任务管理器输入 “explorer.exe” 桌面才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位win7系统  我的有时候启动后不显示桌面,黑屏状态 要手动启动任务管理器输入 “explorer.exe” 桌面才 ...

同样问题,偶尔能正常进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偶尔能正常进入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难道要重装?
我的也是,偶尔能正常进入  间歇性歇菜……

网友C:
重装系统解决这类问题。一般是系统文件坏了,或注册表坏了。装些360之类乱七八糟的优化软件是有1000%几率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解决这类问题。一般是系统文件坏了,或注册表坏了。装些360之类乱七八糟的优化软件是有1000%几率搞 ...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

网友:
我以前装的win8核心板原版,开机进不了桌面,两台电脑一样现象。后来装了专业版就没出现过这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难道要重装?
我的也是,偶尔能正常进入  间歇性歇菜…… ...

我的好像是装了网上随便下载的cad就变成这样了,当时还没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