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PCB板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如果用走线做天线有什么规则吗?除了长度之外,S走线和L走线有什么区别吗?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用HFSS仿真一下,做出来效果会好些

网友:
找一个别人用过的自己用上就好,比较难调

网友:
我们就是随便画画,然后看频谱仪调电容,距离也有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原理图没错,数值不是很偏,50米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知其所以然,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你就搞不定了,你 ...

好在我们的产品要求低,报警器遥控,不需要传送大量数据,10几款都是随便画的,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