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手机存储卡?

楼主(2015-11-14):
手机使用过程中突然显示存储卡已卸载,插入读卡器连接电脑显示容量为0。卡为SanDisk的32G存储卡,格式为FAT32。使用chkdsk命令显示“文件系统的类型是RAW。CHKDSK无法供RAW驱动器使用。”此种情况应该如何修复?

网友:
rawtools.exe  试试,  百度找找就有

网友:
最好先用数据恢复软件 尝试恢复数据吧

网友:
修了几个卡,没一个修好的,下了一堆没用的软件

网友A:
现在的tf卡99%都是tlc的,一旦映射表坏一点,估计就彻底嗝屁了。即使早期的也是一样,算法容错性太差了。这东西,真心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tf卡99%都是tlc的,一旦映射表坏一点,估计就彻底嗝屁了。即使早期的也是一样,算法容错性太差了。这 ...

TF和SD一样吗?

网友:
TF加个套套就是SD!

网友:
我连着坏了2个,都不敢用tf卡了;现在手机上是一个慢速的卡

网友:
估计没救了

网友:
sandisk 的TF卡 质保10年,如果没什么重要的数据,直接和客服联系吧。我的上周寄到服务中心了,明天应该就到了。

网友:
数据闪迪如何保修?换新卡数据如何恢复?

网友B:
闪迪的黑红卡是mlc的吗?

网友:
楼主的这种应该是fat32表损坏了,文件还在,用特殊的工具估计可以还原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黑红卡是mlc的吗?

TLC,一般叫做高速卡,至尊卡,32G代理价格40块RMB左右,京东零售70多。MLC价格贵多了。10月27 SanDisk在深圳朗廷酒店开会,送了我10张32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C,一般叫做高速卡,至尊卡,32G代理价格40块RMB左右,京东零售70多。MLC价格贵多了。10月27 SanDisk在 ...

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但关心的极速至尊卡(红黑卡)是MLC还是SLC。我在JD 198元买了2张32G。

网友D:
前几天莫名其妙的也坏了一张东芝的8G SD卡,怎么也读不出来了,试了好几种方法也没修好

网友:
如果楼主买的是正规卡不过保,是可以去售后那里换新卡的,我曾经在1年内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果断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莫名其妙的也坏了一张东芝的8G SD卡,怎么也读不出来了,试了好几种方法也没修好 ...

东芝的是容易坏,买红米的时候买了小米 8G东芝卡,一个月不到,就不识别了,丢掉了事

网友:
TF卡坏了99%就是报废了,唯一的修理方法就是换新,前一阵收拾东西发现了一个一年多之前就坏的金士顿16G,想起来时京东买的终生保修,就申请返修了,京东果断表示无法修理直接换新

网友:
唉 我基本不在这种存储介质上保存重要数据 还不如磁盘好呢

网友:
先插在同类机器上ss,其次使用修复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但关心的极速至尊卡(红黑卡)是MLC还是SLC。我在JD 198元买了2张32G。 ...

198元只买2张32G,从价格上看应该是MLC,但我更愿意相信是T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8元只买2张32G,从价格上看应该是MLC,但我更愿意相信是TLC。

198元一张,2张张是198*2 .

楼主:
rawtools.exe(警告:本程序直接将数据写入磁盘,操作需谨慎,一旦数据发生丢失,软件作者概不负责!特此警告!)由于这句话,所以没有试。

以下两个软件已测试
Acronis Disk Director貌似不识别RAW。
RescuePRO Deluxe Commercial这个软件选择“标准数据”也仅恢复部分图片。

大家还有哪些更好的数据恢复软件推荐下。

网友(2015-12-15):
试过几次  从来没有修复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