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RIGOL示波器Ds3102B的液晶屏

楼主(2015-11-14):
手头的这款示波器液晶屏坏了,哪里易买到?

网友(2015-12-15):
淘宝淘宝·······

网友:
分辨率是480*234的吗

看带宽,应该不是的

楼主:
回2楼:淘宝没得

楼主:
回3楼:分辨率没注意,貌似参数差不多。是夏普的屏,没具体型号,pcb上仅印有行列驱动的型号

网友:
怎么个坏法,碎了?

网友A:
我有个ds5022的机器,屏好的,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你的机器。

楼主:
回6楼:玻璃灼伤,大面积的光斑。驱动电路没问题

楼主:
回7楼:能拍个图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ds5022的机器,屏好的,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你的机器。

能拍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如图,不知道回的到你不

网友A:
手机上传的,被压缩了,图片质量有下降,将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传的,被压缩了,图片质量有下降,将就看吧。

不一样,DS3102是夏普的屏,20Pin接口。
还是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