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自己做的USB转485,232,TLL转换器(电源隔离、信号隔离)

楼主(2015-11-14):
本人在工作中经常要用到USB转RS485,USB转RS232等,以前在网上买了很多非隔离式转换器,没用多久就坏了。不仅耽误工作,还浪费了很多钱,最后自己尝试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秀图

原理图

对各个模块简单分析一下,本人能力有限,还请大家多多提出建议和批评
1、USB接口

配备500mA自恢复保险丝,USB接口保护芯片(在热拔插时最大限度保护USB,以前吃多很多亏啊

2、LED指示灯

配备电源指示、发射指示、接收指示,方便分析通信流向

3、DC-DC隔离电源

配备金升阳5v-5v隔离电源(好贵,肉疼)

4、TTL转485,232、TTL

485通信通过三极管实现无极性控制,方便调试
232和485通过一个钳位二极管实现232和485自动切换(注意:同一时刻仍然只能使用一个)
485终端电阻可以通过开关控制使用打开,这样调试器接在通信中端时,不会干扰收发端的正常通信

网友A:
真是不考虑体积啊。

网友:
一直想做个类似的东西,可一直都没做

网友:
PCB居然还可以画这么大  谢谢分享

网友B:
买个质量好的就行

网友C:
LZ看看我家的六合一吧
个人觉得无极性485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体积太大了吧

网友:
深入浅出 感谢分享 谢谢

网友:
支持支持, 这个PCB是为了兼容铝盒,

网友:
网站已有人做的成品很漂亮,你可看一下,还不如果现成的

网友:
不错 以前自己做了一个不稳定

网友D:
0505的输出只给485供电功耗太小,要并个电阻吧?

网友E:
铝合金外壳不错,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看看我家的六合一吧
个人觉得无极性485没有什么意义。。。

抓取主从通信包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外壳不错,哪里买的?

X宝直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05的输出只给485供电功耗太小,要并个电阻吧?

能说下原因吗?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考虑体积啊。

为了兼容铝制外壳 ,板子不值钱的

网友:
LZ动脑筋了,功能全啊!

网友F:
一直在找这样的电路,外边卖的都是非隔离式的,隔离式的价格不非。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质量好的就行

质量好的又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找这样的电路,外边卖的都是非隔离式的,隔离式的价格不非。谢谢楼主!! ...

好的隔离电源一个比板子上其他东西加一起还要贵

网友G:
用了金属壳+金属连接器,不觉得隔离都白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金属壳+金属连接器,不觉得隔离都白做了吗

为什么呢

楼主:
上传一下CP2102驱动

网友G:
usb和db9座子上外部金属部分有可能会接地,那你辛苦建立的电气隔离不就被外壳连起来了吗

网友:
一定是先有了盒子才画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和db9座子上外部金属部分有可能会接地,那你辛苦建立的电气隔离不就被外壳连起来了吗 ...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尽量接口不联通外壳

网友:
成本有点

楼主:
好用最关键,不然出差时发现调试工具坏了,只能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
金升阳DC-DC是重点

楼主:
这倒是真的,它的模块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iboard 那家的就挺好的

楼主:
上传一下器件资料
ADUM12101
Cp2102
PRTR5V
SN75LBC184
SP232

网友H:
做的不错,就是体积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就是体积略大

还可以,和小米电源差不多大

楼主:
最近写了一个简单的调试工具(解压后直接就可以用),可以用来抓取Modbus-RTU的主从通信报文
运行截图

软件

网友:
不错,学习下隔离电路

网友:
果然高达上!不错

网友I:
  稍微 浪费不少pcb。。。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原因吗?不太懂

B0505功耗需要负载10%以上

我一般并一个390R的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B0505功耗需要负载10%以上

我一般并一个390R的1206

谢谢提醒,下次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稍微 浪费不少pcb。。。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为了外壳,只能牺牲下PCB了

网友J:
楼主那个LBC184的D口没有接到输入吗,这样子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个LBC184的D口没有接到输入吗,这样子对吗

这种是收发自动控制的

楼主(2015-12-27):
最近把板子体积缩小,做了一版简易版的

剩料焊了几套放到朋友淘宝店,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5673673778

网友:
体积够大  呵呵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是收发自动控制的

千万不可这样用,那不是真正的485,只是逻辑上符合,兼容性和抗干扰性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千万不可这样用,那不是真正的485,只是逻辑上符合,兼容性和抗干扰性很差的。 ...

已经有很多产品都在出货,这样做只是会对带负载能力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很多产品都在出货,这样做只是会对带负载能力造成影响

对传输距离也有很大影响,在有变频器场合通讯会很不畅,特别是变频器加减速过程中。
平时做技术支持很多客户反映485通讯不上,把客户用的232转485或USB转485电路一研究,都是用了这种自动收发控制电路。

网友K:
你把波特率设到921600,通讯线长放到10米以上,再试试看485通讯能不能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波特率设到921600,通讯线长放到10米以上,再试试看485通讯能不能很流畅 ...

呵呵,不同的要求要选用不同的产品。

网友:
楼主挺拼的,自己用的话体积无所谓了。第一版的铝合金外壳把USB

网友:
外壳和DB9连在一起了,DCDC隔离意义不大,有网友提出这一点了。

网友:
还有DCDC电源模块负载不能<10%,需要加一个功率电阻,也有网友提出来了,想问一下,最后一版用的什么外壳?

网友:
楼主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啊?发射怎么接到485使能端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兼容铝制外壳 ,板子不值钱的

公模,现成的少了结构设计,省时省费用。我买过一个CAN分析仪,初看一样的壳体。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同的要求要选用不同的产品。

觉得既然人家已经有这样的实践经验教训了,那不妨简单改进下:自动控制的模块还是保留,另外单独增加一个光耦隔离的切换IO口,用选焊或者跳线帽切换两种模式,反正PCB又大。这样即使自动切换出了问题,还可以退一步,代价又不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买的USB转485真的很容易坏

网友:
设计的挺巧妙的,能不能测测1Mbps以上能正常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觉得既然人家已经有这样的实践经验教训了,那不妨简单改进下:自动控制的模块还是保留,另外单独增加一个 ...

恩恩,下次改进一下

网友:
这个PCB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2016-09-18):
开源自己做的USB转485,232,TLL转换器(电源隔离、信号隔离)  mark

网友:
这个帖子资料丰富啊。目前要研究RS485

网友(2016-11-02):
ADUM2587+FT232,,,,

网友M:
为何485芯片的第四个管脚 不接T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何485芯片的第四个管脚 不接TX啊?

采用的是自收发,发送时巧用差分总线电平,但缺点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M: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自收发,发送时巧用差分总线电平,但缺点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但,能科普下嗎?

网友:
呵呵,推荐小体积的磁隔
RS-232 ADM3251E
RS-485 ADM2587E
TTL      ADuM12/4xx

网友N:
直接ADuM3/4160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usb-isolator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ADuM3/4160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interface-isolation/isolation/usb-isolators.html ...

价格太贵了,一般情况下用不到这么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但,能科普下嗎?

当不发送数据时,TxD信号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向后使485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TxD为高时,经三极管反向,使发送驱动器禁止,总线为高阻状态,此时由A、B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产生高电平输出。TxD为低时,经三极管反向,使发送驱动器工作,由于TxD引脚端接地,为低电平,这样就将低电平发送至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不发送数据时,TxD信号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向后使485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TxD为高时,经三极 ...

谢谢。
那个负载低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传输距离短?? 什么原因导致负载低?

网友(2018-01-19):
引用 楼主:
当不发送数据时,TxD信号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向后使485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TxD为高时,经三极 ...

要好好理解一下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