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蜂鸣器电路设计中的下拉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14):
此图为M3上蜂鸣器的电路设计图,但是不懂下拉电阻R60的作用。还有三极管使用PNP和NPN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端口悬空或弱上拉状态下,三极管可以可靠截止。
用NPN控制负端,用PNP控制正端。
用NPN好一些,可以适应不同电源电压。

网友B:
下拉电阻的作用就是,不该响的时候别乱响。
另外推荐神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悬空或弱上拉状态下,三极管可以可靠截止。
用NPN控制负端,用PNP控制正端。
用NPN好一些,可以适应不 ...

那么请问使用PNP或NPN对微控制器的功耗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网友:
这个电阻是芯片复位时(大部份默认是上拉输入状态),保证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解决上电复位蜂鸣器短响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拉电阻的作用就是,不该响的时候别乱响。
另外推荐神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

确实是好书,好多日本人写的书都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