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SK-LPC1788开发板触摸屏受4.3寸TFT(480*272)干扰

楼主(2015-11-14):
最近一直都在SK-LPC1788开发板上学习TFT显示与触摸屏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当触摸屏外接单独测试读数是很稳定的,AD值读出来跳变在1-2个码左右;如果把触摸屏贴在TFT显示屏上,同时TFT正常显示,这时触摸读取的AD值就不稳定了,跳码在几十个码之间。
我自己有做如下尝试,但效果没有改善:
1. X+,Y+,X—,Y-上各焊了一个221(220PF)的电容到地;
2. TFT显示屏外壳接地;
3. 换过TSC2046触摸芯片;
4. 换过四线制电阻触摸屏;
5. 软件上将TFT的刷新率降低;

(注:在TFT显示关闭的状态下,触摸屏贴在TFT上读取显示很稳定的,从这点可以更加确信是TFT显示干扰了触摸屏!)

  我现在想不通TFT外壳都接地了怎么还会干扰到触摸屏呢,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希望各位看过这个问题能提供点意见,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先发原理图 资料 共享再说

楼主:
我将与触摸和LCD相关的原理图和程序发上来,请大家帮我一起分析分析,如果资料还不够完善的我将积极配合上传,谢谢。

/***********************************Touch_SPI.c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LPC177x_8x.h>
#include "lpc_types.h"
#include "Touch_spi.h"

/*******************************************************************************
软件模拟SPI方式读取触摸屏
*******************************************************************************/

#define TFT_TOUCH_CS_L       (LPC_GPIO0->CLR |= (0x1<<6))    //P0.6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CS_H       (LPC_GPIO0->SET |= (0x1<<6))

#define TFT_TOUCH_INT        (LPC_GPIO2->PIN&(0x1<<15))      //P2.15 (INPUT)

#define TFT_TOUCH_BUSY       (LPC_GPIO2->PIN&(0x1<<14))      //P2.14 (INPUT)

#define TFT_TOUCH_SCK_L      (LPC_GPIO1->CLR |= (0x1<<19))   //P1.19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SCK_H      (LPC_GPIO1->SET |= (0x1<<19))

#define TFT_TOUCH_MOSI_L     (LPC_GPIO0->CLR |= (0x1<<13))   //P0.13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MOSI_H     (LPC_GPIO0->SET |= (0x1<<13))

#define TFT_TOUCH_MISO       (LPC_GPIO0->PIN&(0x1<<12))      //P0.12 (INPUT)

/*
#define TFT_TOUCH_CS_L       (LPC_GPIO2->CLR |= (0x1<<23))   //P2.23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CS_H       (LPC_GPIO2->SET |= (0x1<<23))

#define TFT_TOUCH_INT        (LPC_GPIO0->PIN&(0x1<<16))      //P0.16 (INPUT)

#define TFT_TOUCH_BUSY       (LPC_GPIO0->PIN&(0x1<<15))      //P0.15 (INPUT)

#define TFT_TOUCH_SCK_L      (LPC_GPIO2->CLR |= (0x1<<22))   //P2.22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SCK_H      (LPC_GPIO2->SET |= (0x1<<22))

#define TFT_TOUCH_MOSI_L     (LPC_GPIO2->CLR |= (0x1<<27))   //P2.27 (OUTPUT)
#define TFT_TOUCH_MOSI_H     (LPC_GPIO2->SET |= (0x1<<27))

#define TFT_TOUCH_MISO       (LPC_GPIO2->PIN&(0x1<<26))      //P2.26 (INPUT)
*/

#define DELAY_200NS           30

/*******************************************************************************
函数名称:void DelayNo(uint32_t  i)
功    能:SPI延时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No(uint32_t  i)
{
        for(;i>0;i--);
}
/*******************************************************************************
函数名称:void SPI_GPIOInit(void)
功    能:SPI引脚初始化配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PI_GPIOInit(void)
{

        LPC_IOCON->P1_19 &= ~0x07;        //SCLK  OUTPUT
        LPC_GPIO1->DIR |=(0x01<<19);

        LPC_IOCON->P0_6  &= ~0x07;              //CS  OUTPUT
        LPC_GPIO0->DIR |=(0x01<<6);
        LPC_GPIO0->SET |=(0x01<<6);

        LPC_IOCON->P0_12 &= ~0x07;        //MISO  INPUT
  LPC_GPIO0->DIR &=~(0x01<<12);

        LPC_IOCON->P0_13 &= ~0x07;        //MOSI  OUTPUT
        LPC_GPIO0->DIR |=(0x01<<13);

  LPC_IOCON ->P2_15 &= ~0x07;       //PEINT  INPUT
  LPC_GPIO2->DIR &=~(0x01<<15);

  LPC_IOCON ->P2_14 &= ~0x07;       //BUSY  INPUT
  LPC_GPIO2->DIR &=~(0x01<<14);
/*
        LPC_IOCON->P2_22 &= ~0x07;        //SCLK  OUTPUT
        LPC_GPIO2->DIR |=(0x01<<22);

        LPC_IOCON->P2_23 &= ~0x07;              //CS  OUTPUT
        LPC_GPIO2->DIR |=(0x01<<23);
        LPC_GPIO2->SET |=(0x01<<23);

        LPC_IOCON->P2_26 &= ~0x07;        //MISO  INPUT
  LPC_GPIO2->DIR &=~(0x01<<26);

        LPC_IOCON->P2_27 &= ~0x07;        //MOSI  OUTPUT
        LPC_GPIO2->DIR |=(0x01<<27);

  LPC_IOCON ->P0_16 &= ~0x07;       //PEINT  INPUT
  LPC_GPIO0->DIR &=~(0x01<<16);

  LPC_IOCON ->P0_15 &= ~0x07;       //BUSY  INPUT
  LPC_GPIO0->DIR &=~(0x01<<15);
*/
}
/*******************************************************************************
函数名称:uint16_t SPI_WriteRead(uint8_t data)
功    能:向ADS7843/TSC2046发送一个命令字节数据同时读取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取的坐标数据
********************************************************************************/
uint16_t SPI_WriteRead(uint8_t data)
{
        uint8_t  i;
        static uint16_t ret_dat;

        data = data|0x80;                        //设置S位
  TFT_TOUCH_CS_H;                    //CS=1;
  TFT_TOUCH_SCK_L;            //DCLK=0;
  TFT_TOUCH_MOSI_L;           //MOSI=0;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CS_L;                    //CS=0;
        for(i=0;i<8;i++)
        {
                if((data&0x80)!=0) TFT_TOUCH_MOSI_H;
                else                     TFT_TOUCH_MOSI_L;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H;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L;
                data=data<<1;
        }
  TFT_TOUCH_MOSI_L;           //MOSI=0;
        DelayNo(DELAY_200NS);
        DelayNo(DELAY_200NS);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H;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L;
        ret_dat=0;
        while(TFT_TOUCH_BUSY)  //判忙
        {
         TFT_TOUCH_SCK_H;
         DelayNo(DELAY_200NS);   //模拟1个周期的SCK信号
   TFT_TOUCH_SCK_L;
        }

        for(i=0;i<12;i++)
        {
                 ret_dat=ret_dat<<1;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H;
                if(TFT_TOUCH_MISO!=0)  ret_dat=ret_dat|1;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L;
                if(i==6)
                {
                 DelayNo(DELAY_200NS);
                 DelayNo(DELAY_200NS);
                }
        }
        for(i=0;i<3;i++)
        {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H;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SCK_L;
        }
        DelayNo(DELAY_200NS);
  TFT_TOUCH_CS_H;                    //CS=1;

        return (ret_dat);
}

/*******************************************************************************/

/***********************************TouchConf.c文件*************************************/
#include "GUI.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TouchConf.h"

#ifndef _WINDOWS
#include "LPC177x_8x.h"
#include "Touch_spi.h"
#endif

/*********************************************************************/
extern short TP_X[1],TP_Y[1],Pressed_Flag;
extern short AD_X[1],AD_Y[1];
// Touch screen

#define TCS_LOW()               (LPC_GPIO0->CLR |= (0x1<<6))   //TOUCH CS  P0.6
#define TCS_HIGH()             (LPC_GPIO0->SET |= (0x1<<6))

#define PEN_State                     (LPC_GPIO2->PIN&(0x1<<15))    //P2.15
#define TOUCH_BUSY       (LPC_GPIO2->PIN&(0x1<<14))

/*
#define TCS_LOW()               (LPC_GPIO2->CLR |= (0x1<<23))   //TOUCH CS  P2.23
#define TCS_HIGH()             (LPC_GPIO2->SET |= (0x1<<23))

#define PEN_State                     (LPC_GPIO0->PIN&(0x1<<16))
#define TOUCH_BUSY       (LPC_GPIO0->PIN&(0x1<<15))
*/
/*********************************************************************
a[0]=A  a[1]=B  a[2]=C  a[3]=D  a[4]=E  a[5]=F  a[6]=运算除数
x[n] y[n] 触摸屏坐标    xfb[n] yfb[n] 显示屏坐标
*********************************************************************/
typedef struct {
      int x[5], xfb[5];
      int y[5], yfb[5];
      int a[7];  //int占4个字节
} calibration;

calibration cal;
/*********************************************************************
*
*       Global functions for GUI touch
*
**********************************************************************
*/

#if GUI_SUPPORT_TOUCH  // Used when touch screen support is enabled

/*********************************************************************
*
*       Touch_Delay
*
*********************************************************************/
void Touch_Delay(void)
{
        uint32_t i;
        for(i=0;i<1000;i++);
}
/*********************************************************************
* 函数名:Touch_Init()
* 参数  :void
* 返回值:void
* 描述  :触摸屏初始化
*********************************************************************/
void Touch_Init(uint16_t lcd_xsize,uint16_t lcd_ysize)
{
        /*初始化触摸屏*/

        LPC_IOCON->P0_6  &= ~0x07;          // P0.6 - TP_CS - used as GPIO
        LPC_GPIO0->DIR |=(0x01<<6);
        LPC_GPIO0->SET |=(0x01<<6);

  LPC_IOCON ->P2_15 =0x00;          //P2.15 PENIRQ INPUT
  LPC_GPIO2->DIR &=~(0x01<<15);

/*
        LPC_IOCON->P2_23  &= ~0x07;          // P2.23 - TP_CS - used as GPIO
        LPC_GPIO2->DIR |=(0x01<<23);
        LPC_GPIO2->SET |=(0x01<<23);

  LPC_IOCON ->P0_16 =0x00;          //P0.16 PENIRQ INPUT
  LPC_GPIO0->DIR &=~(0x01<<16);
*/

//LPC_GPIOINT->IO2IntEnF|=1<<15;                   //使能GPIO2的15管脚的下降沿中断
/*配置GPIO中断的先占优先级为1,从优先级为1*/
//NVIC_SetPriority(GPIO_IRQn, ((0x01<<3)|0x01));
/*使能GPIO的中断通道*/
//NVIC_EnableIRQ(GPIO_IRQn);

        SPI_GPIOInit();
}
/*********************************************************************
* Function Name  : Touch_ReadAdXY
* Description    : 读取ADS7843/TSC2046  通道X+ 通道Y+的ADC值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ADS7843/TSC2046 返回 通道X+ 通道Y+的ADC值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ouch_ReadAdXY(int *x,int *y)
{
  int adx=0,ady=0;

        adx = SPI_WriteRead(TOUCH_CHX);   //读取X坐标指令
        ady = SPI_WriteRead(TOUCH_CHY);   //读取Y坐标指令
  *x=adx;
  *y=ady;
}
/*********************************************************************
函 数 名:unsigned short Softfilter(int (*dat)[13])
功    能:数据滤波
说    明:无
入口参数:(*dat)[13]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ou feng           日    期:2012-09-10
修    改:                    日    期:
*********************************************************************/
unsigned short Softfilter(int (*dat)[13])
{
  unsigned int dbt[3],tmpx =0xFFF;
        signed   int m0,m1,m2;

/******************降序排列************************
        for(m0=0;m0<13;m0++)
        {
                for(m1=0;m1<13;m1++)
                {
                        if(dat[0][m1]<dat[0][m1+1])
                        {
                                m2           = dat[0][m1];
                                dat[0][m1]   = dat[0][m1+1];
                                dat[0][m1+1] = m2;
                        }
                }
        }
*******************升序排列***********************/
        for(m0=0;m0<(13-1);m0++)
        {
                for(m1=m0+1;m1<13;m1++)
                {
                        if(dat[0][m0]>dat[0][m1])
                        {
                                m2           = dat[0][m0];
                                dat[0][m0]   = dat[0][m1];
                                dat[0][m1]   = m2;
                        }
                }
        }
/*************************************************/
  dbt[0] = (dat[0][2]+ dat[0][3]+dat[0][4])/3;  //取中间9个有效数据,分3组取平均
        dbt[1] = (dat[0][5]+ dat[0][6]+dat[0][7])/3;
        dbt[2] = (dat[0][8]+ dat[0][9]+dat[0][10])/3;

        m0 = dbt[0]-dbt[1];
        m1 = dbt[1]-dbt[2];
        m2 = dbt[2]-dbt[0];

        m0 = m0>0?m0:(-m0);
        m1 = m1>0?m1:(-m1);
        m2 = m2>0?m2:(-m2);
/*************************************************/
        if(m0<THRESHOLD && m1<THRESHOLD && m2<THRESHOLD)   //调节数据跳变量门限值
        {
                if(m0<m1)
          {
                 if(m2<m0)
                 {
                         tmpx = (dbt[0]+dbt[2])/2;
                 }
                 else
                 {
                        tmpx = (dbt[0]+dbt[1])/2;
                 }
          }
                else if(m2<m1)
                {
                 tmpx = (dbt[0]+dbt[2])/2;
                }
                else
                {
           tmpx = (dbt[1]+dbt[2])/2;
                }
        }
        else
        {
                tmpx = 0xFFF;
        }

        return (unsigned short)tmpx;
}
/*********************************************************************
函 数 名:Coordinate * Read_ADS7846_Filter(void)
功    能:读取触摸数据(带滤波处理)
说    明:无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ou feng           日    期:2012-09-10
修    改:                    日    期:
*********************************************************************/
Coordinate * Read_ADS7846_Filter(void)
{
  static Coordinate  screen;
        unsigned char t=0,count=0;
        int  databuffer[2][13]={{5,7,9,3,2,6,4,0,3,0,0,0,0},{5,7,9,3,2,6,4,0,3,0,0,0,0}};

  do{
            DelayNo(200);
                  DelayNo(200);

      if(!PEN_State)        //触摸按下
                        {
             databuffer[0][count] = SPI_WriteRead(TOUCH_CHX);   //读取X坐标指令
             databuffer[1][count] = SPI_WriteRead(TOUCH_CHY);   //读取Y坐标指令
       count++;
                        }
          }while(!PEN_State && count<13);

  screen.x = 0;
  screen.y = 0;
        if(count == 13)
        {
                screen.x = Softfilter(&databuffer[0]);    //连续13组X数据滤波处理
                screen.y = Softfilter(&databuffer[1]);          //连续13组Y数据滤波处理
    if(screen.x==0xFFF || screen.y==0xFFF)        return 0;
          else                                    return &screen;
  }
  return 0;   //没有触摸压下
}
/*********************************************************************
*
*       GUI_TOUCH_X_ActivateX()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Switches on voltage on X-axis,
*   prepares measurement for Y-axis.
*   Voltage on Y-axis is switched off.
*/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
//}
/*********************************************************************
*
*       GUI_TOUCH_X_ActivateY()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Switches on voltage on Y-axis,
*   prepares measurement for X-axis.
*   Voltage on X-axis is switched off.
*/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Y(void)
//{
//}
/*********************************************************************
*
*       GUI_TOUCH_X_MeasureX()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Measures voltage of X-axis.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 return 0;//_TouchX;
//}

/*********************************************************************
*
*       GUI_TOUCH_X_MeasureY()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Measures voltage of Y-axis.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  return 0;//_TouchY;
//}
/*********************************************************************
* 函数名:int perform_calibration(calibration *cal)
* 参数  :void
* 返回值:void
* 描述  :五点触摸校准算法
*********************************************************************/
int perform_calibration(calibration *cal)
{
  int j;
        float n, x, y, x2, y2, xy, z, zx, zy;
        float det, a, b, c, e, f, i;
        float scaling = 65536.0;

// Get sums for matrix
        n = x = y = x2 = y2 = xy = 0;
        for(j=0;j<5;j++)
        {
         n += 1.0;
         x += (float)cal->x[j];
         y += (float)cal->y[j];
         x2 += (float)(cal->x[j]*cal->x[j]);
         y2 += (float)(cal->y[j]*cal->y[j]);
         xy += (float)(cal->x[j]*cal->y[j]);
        }

  //Get determinant of matrix -- check if determinant is too small
        det = n*(x2*y2 - xy*xy) + x*(xy*y - x*y2) + y*(x*xy - y*x2);
        if(det < 0.1 && det > -0.1)
        {
         //printf("ts_calibrate: determinant is too small -- %f\n\r",det);
         return 0;
        }

// Get elements of inverse matrix
        a = (x2*y2 - xy*xy)/det;
        b = (xy*y - x*y2)/det;
        c = (x*xy - y*x2)/det;
        e = (n*y2 - y*y)/det;
        f = (x*y - n*xy)/det;
        i = (n*x2 - x*x)/det;

// Get sums for x calibration
        z = zx = zy = 0;
        for(j=0;j<5;j++)
        {
         z += (float)cal->xfb[j];
         zx += (float)(cal->xfb[j]*cal->x[j]);
         zy += (float)(cal->xfb[j]*cal->y[j]);
        }

// Now multiply out to get the calibration for framebuffer x coord
        cal->a[2] = (int)((a*z + b*zx + c*zy)*(scaling));
        cal->a[0] = (int)((b*z + e*zx + f*zy)*(scaling));
        cal->a[1] = (int)((c*z + f*zx + i*zy)*(scaling));

//         printf("%f %f %f\n\r",(a*z + b*zx + c*zy),
//                                 (b*z + e*zx + f*zy),
//                                 (c*z + f*zx + i*zy));

// Get sums for y calibration
        z = zx = zy = 0;
        for(j=0;j<5;j++)
        {
         z += (float)cal->yfb[j];
         zx += (float)(cal->yfb[j]*cal->x[j]);
         zy += (float)(cal->yfb[j]*cal->y[j]);
        }

// Now multiply out to get the calibration for framebuffer y coord
        cal->a[5] = (int)((a*z + b*zx + c*zy)*(scaling));
        cal->a[3] = (int)((b*z + e*zx + f*zy)*(scaling));
        cal->a[4] = (int)((c*z + f*zx + i*zy)*(scaling));

//         printf("%f %f %f\n\r",(a*z + b*zx + c*zy),
//                                 (b*z + e*zx + f*zy),
//                                 (c*z + f*zx + i*zy));

// If we got here, we're OK, so assign scaling to a[6] and return
        cal->a[6] = (int)scaling;
        return 1;
}
/********************************************************************/
typedef struct
{
int Min;
int Max;
} tMinMax;
extern tMinMax xyMinMax[2];

extern int CalibrationComplete;
int ax_Phys[2],ay_Phys[2];

/*********************************************************************
* 函数名:void _ExecCalibration( int x_size, int y_size )
* 参数  :void
* 返回值:void
* 描述  :触摸自校准(五点校准)
*********************************************************************/
void _ExecCalibration( int x_size, int y_size )   //x_size=X尺寸  y_size=Y尺寸
{
/* calculate log. Positions */
int ax[5], ay[5];
Coordinate *p;

  ax[0] = 20;             ay[0] = 20;          //(20,20)               左上
  ax[1] = x_size -20;     ay[1] = 20;          //(x_size-20,20)        右上
  ax[2] = x_size -20;     ay[2] = y_size-20;   //(x_size-20,y_size-20) 右下
  ax[3] = 20;             ay[3] = y_size-20;   //(20,y_size-20)        左下
  ax[4] = x_size/2;       ay[4] = y_size/2;    //(x_size/2,y_size/2)   中心

  CalibrationComplete = 0;       //标志清0
  GUI_TOUCH_SetDefaultCalibration();  //设置默认的校准参数(GUI)
        /*----------------左上------------------------*/
/* _Calibrate upper left */
  GUI_SetFont(&GUI_Font13_ASCII);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Circle(ax[0], ay[0],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ax[0], ay[0],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Press here", ax[0]+20, ay[0]);
  do{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
     cal.xfb[0] = 20;  //LCD坐标
     cal.yfb[0] = 20;
     cal.x[0] = p->x;  //TOUCH坐标
     cal.y[0] = p->y;
     break;
    }
    GUI_Delay (10);
  } while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Circle(ax[0], ay[0],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OK", ax[0]+20, ay[0]);

        /*----------------右上------------------------*/
  GUI_Delay (1000);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Circle(ax[1], ay[1],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ax[1], ay[1],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Align(GUI_TA_RIGHT);   //文本右对齐
  GUI_DispStringAt("Press here", ax[1]-20, ay[1]);
  do {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
     cal.xfb[1] = x_size-20;
     cal.yfb[1] = 20;
     cal.x[1] = p->x ;
     cal.y[1] = p->y;
     break;
    }
    GUI_Delay (10);
  } while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Circle(ax[1], ay[1],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OK", ax[1]-20, ay[1]);

        /*----------------右下------------------------*/
        GUI_Delay (1000);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Circle(ax[2], ay[2],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ax[2], ay[2],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Align(GUI_TA_RIGHT);   //文本右对齐
  GUI_DispStringAt("Press here", ax[2]-20, ay[2]);
  do {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
     cal.xfb[2] = x_size -20;
     cal.yfb[2] = y_size -20;
     cal.x[2] = p->x;
     cal.y[2] = p->y;
     break;
    }
    GUI_Delay (10);
  } while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Circle(ax[2], ay[2],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OK", ax[2]-20, ay[2]);

        /*----------------左下------------------------*/
        GUI_Delay (1000);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Circle(ax[3], ay[3],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ax[3], ay[3],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Align(GUI_TA_RIGHT);
  GUI_SetTextAlign(GUI_TA_LEFT);   //文本左对齐
  GUI_DispStringAt("Press here", ax[3]+20, ay[3]);
  do {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
     cal.xfb[3] = 20;
     cal.yfb[3] = y_size -20;
     cal.x[3] = p->x ;
     cal.y[3] = p->y ;
     break;
    }
    GUI_Delay (10);
  } while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Circle(ax[3], ay[3],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OK", ax[3]+20, ay[3]);

        /*----------------中心------------------------*/
        GUI_Delay (1000);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Circle(ax[4], ay[4], 1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ax[4], ay[4],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Align(GUI_TA_LEFT);  //文本左对齐
  GUI_DispStringAt("Press here", ax[4]+20, ay[4]);
  do {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
     cal.xfb[4] = x_size/2;
     cal.yfb[4] = y_size/2;
     cal.x[4] = p->x ;
     cal.y[4] = p->y ;
     break;
    }
    GUI_Delay (10);
  } while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Circle(ax[4], ay[4], 5);
        GUI_SetColor(GUI_WHITE);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OK", ax[4]+20, ay[4]);
        /*-----------------------------------------------------*/
  /* calculate and display values for configuration file */
        /*-----------------------------------------------------*/
  {
          GUI_Delay (1000);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  ("x0: ");        GUI_DispDec(cal.x[0], 4);           //显示(左上)坐标数
          GUI_DispString  ("  y0: ");        GUI_DispDec(cal.y[0], 4); GUI_DispNextLine();

    GUI_DispString  ("x1: ");        GUI_DispDec(cal.x[1], 4);    //显示(右上)坐标数
    GUI_DispString  ("  y1: ");        GUI_DispDec(cal.y[1], 4);        GUI_DispNextLine();

    GUI_DispString  ("x2: ");        GUI_DispDec(cal.x[2], 4);    //显示(右下)坐标数
    GUI_DispString  ("  y2: ");        GUI_DispDec(cal.y[2], 4);        GUI_DispNextLine();

    GUI_DispString  ("x3: ");        GUI_DispDec(cal.x[3], 4);    //显示(左下)坐标数
    GUI_DispString  ("  y3: ");        GUI_DispDec(cal.y[3], 4);        GUI_DispNextLine();

    GUI_DispString  ("x4: ");        GUI_DispDec(cal.x[4], 4);    //显示(中心)坐标数
    GUI_DispString  ("  y4: ");        GUI_DispDec(cal.y[4], 4);        GUI_DispNextLine();

    GUI_DispString  ("Please touch display to continue...");
          /*-------------------------------------*/
    GUI_Delay(1000);
    do {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if (p!=(void*)0)
        break;
      GUI_Delay (10);
    } while (1);
  }
        while(!PEN_State);  /* 等待触摸放开 */
        /*-----------------------------------------------------*/
        CalibrationComplete = 1;     //标志置1
  perform_calibration(&cal);   //触摸校准算法(得到校准参数)
}

/*********************************************************************
* 函数名:short  Calibrate_X(unsigned  int ad_x,unsigned int ad_y)
* 参数  :void
* 返回值:short
* 描述  :X坐标转化
*********************************************************************/
short  Calibrate_X(unsigned  int ad_x,unsigned int ad_y)
{
  int   temp;    //4byte
        short value;   //2byte

  temp  =(int)((ad_x*cal.a[0]+ad_y*cal.a[1]+cal.a[2])/cal.a[6]);
        value =(short)temp;

  return value;
}
/*********************************************************************
* 函数名:short  Calibrate_Y(unsigned  int ad_x,unsigned int ad_y)
* 参数  :void
* 返回值:short
* 描述  :Y坐标转化
*********************************************************************/
short  Calibrate_Y(unsigned  int ad_x,unsigned int ad_y)
{
  int   temp;    //4byte
        short value;   //2byte

  temp =(int)((ad_x*cal.a[3]+ad_y*cal.a[4]+cal.a[5])/cal.a[6]);
        value =(short)temp;

  return value;
}
/*********************************************************************
* 函数名:void TouchTask( int x_size, int y_size )
* 参数  :void
* 返回值:void
* 描述  :触摸屏扫描(10ms)
*********************************************************************/
void TouchTask( int x_size, int y_size )
{
  static uint16_t xOld;
  static uint16_t yOld;
  static uint8_t  PressedOld;
  short x=0, y=0, xDiff=0, yDiff=0;
  Coordinate* p;

        p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屏按下扫描
  /*****************触摸按下(有效数据)*************************/
  /*** Touch screen is pressed ***/
  if (p!=(void *)0)
        {
         Pressed_Flag = 1;    //触摸按下
         AD_X[0] = p->x;      //X坐标AD值
         AD_Y[0] = p->y;      //Y坐标AD值
         /*-----------LCD坐标值转换--------------*/
   x = Calibrate_X(p->x ,p->y );// TBD: Insert function which reads current x value
   y = Calibrate_Y(p->x ,p->y );// TBD: Insert function which reads current y value
         /*----------逻辑坐标容错处理------------*/
         if(x<0)                   x = 0;
         else if(x>x_size)         x = x_size;
         if(y<0)                   y = 0;
         else if(y>y_size)         y = y_size;
   /*** The touch has already been pressed ***/
   if(PressedOld == 1)     //触摸(上一次)已经按下
         {
    //Calculat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and old position
     xDiff = (x > xOld) ? (x - xOld) : (xOld - x);  //计算出前后两次按下的X坐标差值
     yDiff = (y > yOld) ? (y - yOld) : (yOld - y);  //计算出前后两次按下的Y坐标差值
    // Store state if new position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old position
    if(xDiff + yDiff > 2)  //消抖处理
                {
     xOld = x;
     yOld = y;
     TP_X[0] = x;
                 TP_Y[0] = y;
     GUI_TOUCH_StoreState(x, y);
    }
   }
   /*** The touch was previously released ***/
   // Store state regardless position
   else       //触摸(上一次)未按下
         {
    //if((x != 0) && (y != 0))
                //{
     xOld = x;
     yOld = y;
     TP_X[0] = x;
                 TP_Y[0] = y;
     PressedOld = 1;
     GUI_TOUCH_StoreState(x, y);
    //}
   }
   /*** Touch screen is not pressed ***/
   // Store state if it was released recently
  }
  /**********************无触摸按下****************************/
        else if(PEN_State)  /* 触摸中断线高电平 */
        {
         Pressed_Flag = 0;    //触摸未按下
   if(PressedOld == 1)
         {
    PressedOld = 0;
    GUI_TOUCH_StoreState(-1, -1);
   }
  }
  /*****************触摸按下(无效野点)*************************/
        else
        {
   /* 无效数据,不做处理*/
  }
  /************************************************************/
  //GUI_X_Delay(20);
}
/*******************************************************************************************/
#endif  // GUI_SUPPORT_TOUCH

/****************************************main.c文件*******************************************/

/*************************************************************************
* Function Name: GLCD_Init
* Parameters: const unsigned long *pPain, const unsigned long * pPallet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GLCD controller init
*
*************************************************************************/
void GLCD_Init (void)
{
        // Assign pins
        g_pIOCON->P2_9         = 0x06;        // VD3,         R0  //RGB(565)
        g_pIOCON->P2_6         = 0x07;        // VD4,                R1
        g_pIOCON->P2_7         = 0x07;        // VD5,                R2
        g_pIOCON->P4_28        = 0x05;        // VD6,                R3
        g_pIOCON->P4_29 = 0x05;        // VD7,                R4

        g_pIOCON->P1_20        = 0x07;        // VD10,        G0
        g_pIOCON->P1_21        = 0x07;        // VD11,        G1
        g_pIOCON->P1_22        = 0x07;        // VD12,        G2
        g_pIOCON->P1_23        = 0x07;        // VD13,        G3
        g_pIOCON->P1_24        = 0x07;        // VD14,        G4
        g_pIOCON->P1_25        = 0x07;        // VD15,        G5

        g_pIOCON->P2_13        = 0x07;        // VD19,        B0
        g_pIOCON->P1_26 = 0x07;        // VD20,        B1
        g_pIOCON->P1_27 = 0x07;        // VD21,        B2
        g_pIOCON->P1_28 = 0x07;        // VD22,        B3
        g_pIOCON->P1_29 = 0x07;        // VD23,        B4

        g_pIOCON->P2_2        = 0x07;        // DCLK
        g_pIOCON->P2_0        = 0x07;        // DSIP(power)
        g_pIOCON->P2_5        = 0x07;        // HSYNC
        g_pIOCON->P2_3        = 0x07;        // VSYNC
        g_pIOCON->P2_4        = 0x07;        // DataEn(LCD_ENAB_M)

        g_pIOCON->P2_1        = 0x00;        // Backlight(P21)

        // >>> debug >>>

        // <<< debug <<<

        /*Back light enable*/
        LPC_GPIO2->DIR = (1<<1);  //P2.1设置为输出
        LPC_GPIO2->SET= (5<<1);   //背光高电平(点亮)

        //Turn on LCD clock
        LPC_SC->PCONP |= 1<<0;

        // Disable cursor
        g_pLCD->CRSR_CTRL &=~(1<<0);

        // disable GLCD controller
        g_pLCD->CTRL = 0;       //LCD失能

        g_pLCD->CTRL &= ~(0x07 <<1);  //LcdBpp 每像素LCD位 000=1bpp
        // RGB565
        g_pLCD->CTRL |= (6<<1);  //RGB(565) 110=16bpp

        // TFT panel
        g_pLCD->CTRL |= (1<<5);    //LcdTFT=1  TFT类型
        // single panel
        g_pLCD->CTRL &= ~(1<<7);   //LcdDual=0 LCD单面板
        // notmal output
        g_pLCD->CTRL &= ~(1<<8);   //RGB格式
        // little endian byte order
        g_pLCD->CTRL &= ~(1<<9);   //小端字节序
        // little endian pix order
        g_pLCD->CTRL &= ~(1<<10);
        // disable power
        g_pLCD->CTRL &= ~(1<<11);  //LCD功率失能
        /*-------------------------------------------*/
        /*-------------------------------------------*/
        // init pixel clock
        g_pSC->LCD_CFG = PeripheralClock / ((unsigned long) C_GLCD_PIX_CLK);   //LCD刷新率8M左右
        // bypass inrenal clk divider
        g_pLCD->POL |=(1<<26);    //旁路像素时钟分频器逻辑
        // clock source for the LCD block is HCLK
        g_pLCD->POL &= ~(1<<5);   //LCD时钟源为内部CCLK
        // LCDFP pin is active LOW and inactive HIGH
        g_pLCD->POL |= (1<<11);
        // LCDLP pin is active LOW and inactive HIGH
        g_pLCD->POL |= (1<<12);
        // data is driven out into the LCD on the falling edge
        g_pLCD->POL &= ~(1<<13);
        // active high
        g_pLCD->POL &= ~(1<<14);
        g_pLCD->POL &= ~(0x3FF <<16);
        g_pLCD->POL |= (C_GLCD_H_SIZE-1)<<16;  //每线时钟(每行像素PPL=480)

        // init Horizontal Timing  水平时序寄存器
        g_pLCD->TIMH = 0; //reset TIMH before set value
        g_pLCD->TIMH |= (C_GLCD_H_BACK_PORCH - 1)<<24;   //水平后沿
        g_pLCD->TIMH |= (C_GLCD_H_FRONT_PORCH - 1)<<16;  //水平前沿
        g_pLCD->TIMH |= (C_GLCD_H_PULSE - 1)<<8;         //水平同步脉冲宽度
        g_pLCD->TIMH |= ((C_GLCD_H_SIZE/16) - 1)<<2;     //每行像素

        // init Vertical Timing  垂直时序寄存器
        g_pLCD->TIMV = 0;  //reset TIMV value before setting
        g_pLCD->TIMV |= (C_GLCD_V_BACK_PORCH)<<24;       //垂直后沿
        g_pLCD->TIMV |= (C_GLCD_V_FRONT_PORCH)<<16;      //垂直前沿
        g_pLCD->TIMV |= (C_GLCD_V_PULSE - 1)<<10;        //垂直同步脉冲宽度
        g_pLCD->TIMV |= C_GLCD_V_SIZE - 1;               //每面板线数
        // Frame Base Address doubleword aligned
        g_pLCD->UPBASE =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上面板帧基址寄存器 (低三位地址屏蔽) 注:UL = unsigned long(确定当前数值类型)
        g_pLCD->LPBASE =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下面板帧基址寄存器 (低三位地址屏蔽) 注:UL = unsigned long(确定当前数值类型)
        /*-------------------------------------------*/
        /*-------------------------------------------*/
}

/*************************************************************************
* Function Name: GLCD_SetPallet
* Parameters: const unsigned long * pPallet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GLCD init colour pallete
*
*************************************************************************/
void GLCD_SetPallet (const unsigned long * pPallete)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 pDst = (unsigned long *)g_pLCD->PAL;  //彩色调色板寄存器
        // assert(pPallete);
        for (i = 0; i < 128; i++)  //128个位置
        {
         *pDst++ = *pPallete++;
        }
}

/*************************************************************************
* Function Name: GLCD_Ctrl
* Parameters: Bool bEna
* < Bool = unsigned long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GLCD enable disabe sequence
*
*************************************************************************/
void GLCD_Ctrl (Bool bEna)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
  if (bEna)
  {
    /*LCD_CTRL_bit.LcdEn = 1;*/
    g_pLCD->CTRL |= (1<<0);       //LCD使能
    for(i = C_GLCD_PWR_ENA_DIS_DLY; i; i--);
    /*LCD_CTRL_bit.LcdPwr= 1;*/   //enable power
    g_pLCD->CTRL |= (1<<11);
  }
  else
  {
    /*LCD_CTRL_bit.LcdPwr= 0;*/  // disable power
    g_pLCD->CTRL &= ~(1<<11);
    for(i = C_GLCD_PWR_ENA_DIS_DLY; i; i--);
    /*LCD_CTRL_bit.LcdEn = 0;*/
    g_pLCD->CTRL &= ~(1<<0);     //LCD失能
  }
}

/*****************************************************************************/
typedef        struct POINT
{
  uint16_t x;
  uint16_t y;
}Coordinate;
/*****************************************************************************/
Coordinate* ptouch;
GUI_PID_STATE Touch_State;
int TT_buffer[2][32];
/******************************************************************************
**   Main Function  main()
主频率为84MHz    EMC频率为84MHz     USB频率为48MHz
******************************************************************************/
int main (void)
{

  HW_X_Config();        //硬件初始化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
  SDRAM_Init();         //SDRAM初始化
  GLCD_Init ();         //LCD驱动函数
  GLCD_Ctrl (1);        //LCD使能  (把这条指令加上后TFT工作,但是触摸读取数据就跳变很厉害了)
  Touch_Init(480,272);  //触摸驱动

  while(1)
  {
    ptouch = Read_ADS7846_Filter();    //触摸按键扫描
    if (ptouch!=(void *)0)    //触摸按下
        {
         TT_buffer[0][i]=ptouch->x;
         TT_buffer[1][i]=ptouch->y;
        }
        else                     //无触摸按键
        {
         TT_buffer[0][i]=0;
         TT_buffer[1][i]=0;
        }
    i++;  if(i>31) i=0;
        delayMs(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