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感FOC电流Iq与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最近调试永磁同步电机的FOC,参考Microchip的无传感方案,已能比较准确的测出角度,并实现电流闭环PI调节,现在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困扰了好长时间,就是增大Iq的值时,速度反而降低了。比如说当Id=100,Iq=200,通过示波器测量电流(正弦电流)的频率为83.3Hz,当Id=100,Iq=400,电流的频率为48Hz,当Id=100,Iq=500,电流的频率为39Hz。并且并非是Iq越低速度越高,当Iq低到一定程度时,速度反而降下来了,然后Iq接近于零时,电流非常大,电机堵转。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哪个地方呢?难道不应该是Iq越大,速度越高吗?还有就是Iq和Id的波形也不是很好,并不是非常直的直线,纹波非常大。
以下是虚拟示波器显示的Id和Iq的波形,速度的没法显示。

网友A:
虚拟示波器是什么软件?数据怎么发上来的,串口?

网友B:
我记得iq轴是转矩轴,很久以前看的,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示波器是什么软件?数据怎么发上来的,串口?

山外的智能车用的上位机,通过串口发的,协议很简单,不得不说这个上位机做得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iq轴是转矩轴,很久以前看的,都忘了

Id是励磁,Iq是转矩

网友:
id为啥不是0

楼主:
Id为不为0都无所谓的,只是Id=0时,电流全部体现在转矩上面了,此时我这里是做测试,最后要调的肯定是以Id=0,Iq受控为指标。

网友C(2015-12-15):
楼主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我用的st的方案,Iq增大,转速是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我用的st的方案,Iq增大,转速是增加的。

这个是弱磁控制吗

网友:
上位机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电流两条线不直,说明PID有问题,总在不停的调整中

网友D(2016-04-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角度检测程序是自己写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角度检测程序是自己写的嘛?

解决了,用的ST的库

网友E:
楼主的虚拟示波器 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虚拟示波器 能分享下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8A%A9%E6%89%8B
动手搜一搜就有的

网友(2016-07-17):
使用Microchip的无传感方案,不同的电机需要调节那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