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输出的电路中,怎样探知负载短...

楼主(2015-11-15):
并有效保护线路和器件不被损坏,还要给客户提示?

网友:
电气设备有专用配套的东西

这个按道理不能自己去发明创造

网友:
什么负载,有没有必要,电气控制一般有相应保护,除特殊需要不用事先检测

楼主:
客户发回了板子很多块,全是一个问题,一路输出烧了,1MM宽的铜箔,烧没有了,不见了。
负载是接触器,新的。
不知道谁发明的接触器上面的线圈端子有3个,其中两个是接一起的,可能是因为配盘走线时方便些吧,但是,经常有人把两根线都接到这两个接一起的端子上。
虽然客户不承认,只是为了让我们保修。
说个实话吧,客户那里的电工可能反应比较慢,能连续烧这么多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通常烧第一个就该查一下吧,很自信,继续烧,烧啊烧,烧啊烧,反正有很多,慢慢换,我就是来挣工资的,其他的我不管,继续……
我这是得罪谁了吗?

楼主:
话说配盘的时候是不是得有个保险丝一类的东西,没办法,几块钱,也是钱啊!
话说,我们的板子是不是也得加个保险,可惜,之前是有的,后来地方小,取消了,再说,烧了保险,一样是要退货的。
话说那可恢复保险能行不?可是,烧了,立马换新的,即刻打入返修行列,结果还是一样的。
所以,想看看能否有什么手段探测到负载短路,然后显示一下或者响几下?

网友:
就是你那个开关管  负载2个极 压差超过一点限度

网友A:
正常开通前继电器控制端产生小占空比方波,通过817把负载端电压反馈回来,通过反馈电压判断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发回了板子很多块,全是一个问题,一路输出烧了,1MM宽的铜箔,烧没有了,不见了。
负载是接触器,新的 ...

他接错线关你毛事?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开通前继电器控制端产生小占空比方波,通过817把负载端电压反馈回来,通过反馈电压判断负载是否短路 ...

如此是要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开关管了,还要再搞一组直流电源?不好吧,继电器控制的是AC220的,正常使用时还要断开开关管,那不是麻烦了,加的东西太多了,根本没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接错线关你毛事?不管。

是,不管,反正也没给钱,自己修修,当新的,下次还卖给他,哈哈!

修修修修!人工也是钱啊!

楼主:
上次有个客户的电工,看到我已经明确了问题所在,有点害怕了,然后偷偷给我说,别给他老板说,否则会扣他工钱的,出来打工都 不容易。

如此,我要怎样做?难道就背一个质量不好的黑锅?更何况,我怎么知道你TMD是不是故意为之的?竞争这么激烈,神马下三滥的手段都可能被使用的。

网友C:
带个中间继电器,烧了也与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个中间继电器,烧了也与你无关

我们只卖板子的,中间继电器是客户自己配(要是他愿意的话)上面有4路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最便宜也低30元吧,这不是要了客户的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此是要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开关管了,还要再搞一组直流电源?不好吧,继电器控制的是AC220的,正常使用 ...

继电器控制端可以产生小占空比方波波形的。
负载端电压波形怎么反馈回来,参照AC/DC电源设计
负载为220V交流也没关系,反馈回来不一定需要全波,半波也可以判断是否短路

这种短路诊断是每次开通前做一次,或者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控制端可以产生小占空比方波波形的。
负载端电压波形怎么反馈回来,参照AC/DC电源设计
负载为220V ...

还是不懂,继电器怎样产生方波?用脉冲驱动,使触点快速动作?动作一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继电器怎样产生方波?用脉冲驱动,使触点快速动作?动作一次吗? ...

方波不是由继电器产生,而是由继电器控制设备产生,例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控制方波由单片机产生。
控制端输入方波,继电器负载端就会出现近似方波
之所以是小占空比,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短路发热不至于烧毁负载端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是由继电器产生,而是由继电器控制设备产生,例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控制方波由单片机产生。
控 ...

继电器动作会有那么快?短路后继电器吸合多长时间内断开不会导致线路烧毁?
如果是可控硅呢?
每一路输出都要做个817的电路吗?
我曾经测试过用可控硅,串联一个几欧姆的5W左右的电阻,用光耦反馈电阻上的电压,结果是可控硅直接击穿,电阻直接烧毁,即使是只导通半个周期也不行。

网友D:
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吧。。。应该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吧。。。应该可以帮你搞定。

自恢复保险丝应该可以解决烧掉电路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退货问题
等不到他恢复,就直接换下来送回库里,打入退货行列,来回一折腾,免不了会有别的损失的,而且质量不好的黑锅会一直背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动作会有那么快?短路后继电器吸合多长时间内断开不会导致线路烧毁?
如果是可控硅呢?
每一路输出 ...

多长时间不会烧毁自己做试验确认。如果时间短于继电器反应时间的2倍,要么换继电器,要么放弃这种方案
可控硅,没玩过,无法给出建议。
网上能提供的仅仅是思路。如果觉得可行,就去试试。细节问题的答案没人能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时间不会烧毁自己做试验确认。如果时间短于继电器反应时间的2倍,要么换继电器,要么放弃这种方案
可 ...

好,有时间搭个电路试试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吧。。。应该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用到了交流接触器,电机功率应该不小。可推荐一款大电流的自恢复保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到了交流接触器,电机功率应该不小。可推荐一款大电流的自恢复保险呢? ...

电机负载是接触器的事儿,这个个真的和我们没关系了,即便他们都在使用塑料件组装的减速机造成电机的负荷很大。

网友F(2015-12-30):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还没有找到好办法,测试了一些,均以失败告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是由继电器产生,而是由继电器控制设备产生,例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控制方波由单片机产生。
控 ...

一厢情愿的,完全不靠谱。

网友H:
去给电工做个培训,然后暗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么干,就告诉你们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给电工做个培训,然后暗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么干,就告诉你们老板了。 ...

他会接续变本加厉的,客户只能选择相信他们自己的人,或者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会接续变本加厉的,客户只能选择相信他们自己的人,或者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人。 ...

就看维修对他来讲损失多大了。

网友I:
呵呵

方向不对,自己搞死自己

看看返修比率,高了就不接这个客户了事。
他自己接错线既不承认也不改进注意,这样的客户毫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厢情愿的,完全不靠谱。

ST的高边开关就是就是这个原理实现短路保护的,在短路情况下,确实输出小占空比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看维修对他来讲损失多大了。

他没有损失,损失全部是我们的。
哈哈
也不对,他也损失,损失 了时间啊,这么说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方向不对,自己搞死自己

不是返修率,是有没有,即使1%的返修,也被骂的狗血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高边开关就是就是这个原理实现短路保护的,在短路情况下,确实输出小占空比方波。 ...

频率多少呢?
继电器是否能相应?是否影响继电器的寿命?

可控硅最大的 麻烦就是,导通最少要半个周期。

网友:
继电器和其他机械开关一样,都有极限分断能力这个参数。
例如某款继电器是2000VA,也就是说超过这个限度,继电器是可能断不开的。
用继电器试探短路,行不通。

网友(2016-01-30):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增加过流检测保护电路,不知可行否

网友J:
用那种玻璃的保险管,加个保险管座,坏了用户自己会换。
若是用户以为坏了,拿到你这里保修,你也可以说是保险管烧了,以后客户会先检查保险管。
记得包装里送一个保险管。

楼主:
控制器是全密封的,不允许拆开的

只能在用户的配电盘上面增加保险管,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成本。

甚至我们配好了保险管座和保险管,他们都不想安装,反正坏了可以换新的,何必多此一举呢,浪费了工时也是成本啊。当我们看到他们根本不使用我们提供的配件后,就取消了赠送配件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那种玻璃的保险管,加个保险管座,坏了用户自己会换。
若是用户以为坏了,拿到你这里保修,你也可以说是 ...

控制器是全密封的,不允许拆开的

只能在用户的配电盘上面增加保险管,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成本。

甚至我们配好了保险管座和保险管,他们都不想安装,反正坏了可以换新的,何必多此一举呢,浪费了工时也是成本啊。当我们看到他们根本不使用我们提供的配件后,就取消了赠送配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