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电调的启动波形,和期望的波形相反

楼主(2015-11-16):
这是启动时的波形,直径硬换向,未作过零判断。电机正常运转。
在AB相前面,理论上不是应该是一个 逐渐上升的过程吗。怎么成了下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开环波形和闭环波形是不一样的,等你闭环了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开环波形和闭环波形是不一样的,等你闭环了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根本原因在于换相时机,一个是主动换相,一个是被动!

初学者一开始搞不要过多在意这些细节,等闭环成功之后,再慢慢细究!

网友:
手动换相延时太长。或者可以试着减小启动时PWM的占空比

网友B:
前段时间用F051搞电调时和楼主一样,开始觉得这波型有问题,后来一想,是硬换相没和实际位置没有同步.应该是硬件换相慢了很多....
你试下硬换相频率不变,转起来后,出现上图波型,你再用手慢慢的加大电机负载阻力,然后波型也会发生变化,最后阻力到一定时会出现下图波型,如果再加点阻力,电机就停了.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用F051搞电调时和楼主一样,开始觉得这波型有问题,后来一想,是硬换相没和实际位置没有同步.应该是硬 ...

我是一个初学者,感觉是不是超前滞后换相问题。根据MK项目源程序,检测到过零点应该是延时30度后再换相。我目前用的STM32做主控,采用的端电压检测,重构电机中性点。滤波电容再不同换相频率下硬件延时不一样,需要软件配合硬件延时之和为30度。也可以小于30度,即进角!不同进角下感生端电压波形不一样。如果超过30度,可能出现上述第一张图形状况。

网友:
我是一个初学者,感觉是不是超前滞后换相问题。根据MK项目源程序,检测到过零点应该是延时30度后再换相。我目前用的STM32做主控,采用的端电压检测,重构电机中性点。滤波电容再不同换相频率下硬件延时不一样,需要软件配合硬件延时之和为30度。也可以小于30度,即进角!不同进角下感生端电压波形不一样。如果超过30度,可能出现上述第一张图形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开环波形和闭环波形是不一样的,等你闭环了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

大哥,您指的闭环是指什么?是指开环切入到过零点检测的闭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您指的闭环是指什么?是指开环切入到过零点检测的闭环吗?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根本原因在于换相时机,一个是主动换相,一个是被动!

初学者一开始搞不要过 ...

怎么才能成功闭环? 反电势波形不对,怎么判断过零点?  我也在学习方波电调,对于这个开环波形和切换闭环的时机十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