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检查步进电机是否有丢步

楼主(2015-11-16):
假设细分后步距角是0.1125°  。那么精读是0.1128°还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编码器是如何检测步进电机是否有丢步?

网友A:
做一个输出脉冲数的计数器,再做一个编码器返回值的计数器,中间的倍率不同做个电子齿轮的机制,然后定期比较两个计数器的值,差值过大就是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输出脉冲数的计数器,再做一个编码器返回值的计数器,中间的倍率不同做个电子齿轮的机制,然后定期比 ...

这些工作都是编码器搞定的吗

网友:
16细分?
3200个脉冲。
不够就丢了。
编码器选精度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工作都是编码器搞定的吗

编码器搞不定吧?
你把输出脉冲和编码器返回的脉冲分别接在一个加减计数器的两端,应该也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