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5.6元的血糖仪|日历温度程序V2.0|资料整理帖

楼主(2015-11-16):
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5.6元的血糖仪啦。

LCD点阵寄存器感谢“蓝蓝的恋”,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071-1-1.html
测温电路感谢“Vmao”,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6508-1-1.html
引脚定义感谢“jyrpxj”,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7132-1-1.html

Demo实现的功能有:
1、日历显示
2、温度测量和显示
3、低功耗
    V0.2 版本的功耗测试结果出来了,低功耗状态下80uA左右,ADC采样的时候5.2mA。

第一步
准备
ST-Link使用起来不是很好使,特别是山寨的。请用“Windows ST-Link连接是否成功的测试工具.zip”,
插拔ST-Link之后,点击“Device Connnect”。测试自己的ST-Link是否连接完好。测试器件ST-Link不用
连接目标版。
还有楼主工程是IAR-STM8的版本,软件在【86】楼有坛友分享。
如果那位有STVD等其他环境的可以共享一下。

第二步
硬件改动
defore:拆掉R9处的电阻,然后beep测试点处的焊锡短路点
new:我发现R9处的电阻无需拆除,只需要焊掉beep短路点处的焊点即可(2015-11-17 09:22)

第三步
清除保护
下载工具:sttoolset 文件太大无法上传,ST官方下载地址贴一下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suite/sttoolset.zip
打开:WIndows Menu 找到 ST Visual Programmer
新建一个任意工程:Menu : Project -> New 参见STVP step1
设置参数:Menu : Edit -> Preferences 参见STVP step2
编程解锁:Menu : Program -> Current tab 就会在编程之前解锁保护。

第四步
Just enjoy it

版权声明
1、版权归本人和AMO网站共同所有;
2、只能用于教育学习,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更新说明
v1.0 release
Add ADC Vrefout : 添加了用于ADC1.22V的参考电压输出,解决了ADC不稳定的问题;
Add Beep : 添加了Alarm报警时候Beep蜂鸣,使用的时候beep短路点需要短接;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v2.0 release
Add DateTime Alarm adjust : MEM按键长按,出现校正字样的时候,即进入校准模式。MEM短按切换,PWR短按修改数字。PWR长按不保存退出,MEM长按保存退出。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楼主:
那位仁兄现在还有能够购买5个(5.6元)的链接,发一下我。在多撸几个。

购买地址坛友提供的:
天 4.9元/个

https://detail.yao.95095.com/ite ... ns=1&abbucket=2

网友:
功耗是多大

楼主:
还在测量中。。。

网友A:
接上万用表,我的待机3uA

网友B:
有个便宜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https://detail.yao.95095.com/ite ... ns=1&abbucket=2

网友:
有个15元5个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2015.21279357.0.0

网友D:
上次跟风撸了两个还没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便宜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https://detail.yao.95095.com/item.htm?spm=a230r.1.14.4.mzVCdp&id=5239 ...

图片上面看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985356751&spm=2015.21279357.0.0

这个好像是坛友,有没有人从他那里买过啊

网友E:
为何我的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F:
你为何如此之叼。。。我的还在吃灰,另一个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我的程序写不进去?

提示什么,截个图来看看。
默认FLASH加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为何如此之叼。。。我的还在吃灰,另一个送人了。

吃灰的都撸起来
7元/100片的价格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跟风撸了两个还没玩

加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什么,截个图来看看。
默认FLASH加了保护。

楼主:
请用楼主位置的ST-Link测试工具测试一下,你的ST-Link是否完好。

网友:
顶了,正想当温度计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用楼主位置的ST-Link测试工具测试一下,你的ST-Link是否完好。

楼主:
OK,第一步你的已经好了,请听我第二部讲解

楼主:
我的网络有点慢,耐心等待

网友:
太牛, 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便宜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https://detail.yao.95095.com/item.htm?spm=a230r.1.14.4.mzVCdp&id=5239 ...

吓死了,鲁了两个压压惊

楼主:
楼主位置看了吗?按照解锁的部分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有血糖仪的功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置看了吗?按照解锁的部分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把蜂鸣器的电阻和连接点拆掉,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D:
有你们带路我跟着玩。有空我把你的程序移到STVD下,我还是喜欢STVD+COSMIC。弄好我也会上次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可以了,把蜂鸣器的电阻和连接点拆掉,就可以解锁了/。。

好的,我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你们带路我跟着玩。有空我把你的程序移到STVD下,我还是喜欢STVD+COSMIC。弄好我也会上次到这里。 ...

3Q,哈哈。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3Q,哈哈。众人拾柴火焰高

问题是我手上只有10K的NTC,没有5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手上只有10K的NTC,没有50K的

那要变动比较多了,抽空我搞一下。我这个是利用原来板载的热敏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变动比较多了,抽空我搞一下。我这个是利用原来板载的热敏电阻。

板上就有热敏电阻吗?我以为要外接呢。我先下载资料晚上看看

网友G:
买个带语言的那个,不清楚是不是引脚连接和这个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上就有热敏电阻吗?我以为要外接呢。我先下载资料晚上看看

哈哈,没有看到楼主位置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带语言的那个,不清楚是不是引脚连接和这个多大差别。

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太贵的就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自己制版,打样,自己想加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太贵的就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自己制版,打样,自己想加什么都可以的。 ...

也是上次买的,买回来吃灰好久了,因为不知道引脚的接法,如果和这个一样的话就拿出来耍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万用表,我的待机3uA

在实际产品中一般不大可能这么低,还有其他外设的。
不过这位坛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共享一下。我这方面不是很熟悉。

网友:
mark一下,撸了5个,这个作为资料帖。

网友H:
我晕,这个东西利润在哪里,利润在哪里,利润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晕,这个东西利润在哪里,利润在哪里,利润在哪里???

利润在 几分钱的试纸卖1块钱。你买了他便宜的血糖仪,只能乖乖买他们的试纸。
其实他们家的血糖仪坛友已经说过,买试纸就会送的(相当于免费,我们还是花钱买来的,亏大了 )。

网友I:
蜂鸣器有个短接点,用烙铁把焊点断开就行了,还用割?

网友I:
楼主这个生产时间是多少,15  5个的是15年7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蜂鸣器有个短接点,用烙铁把焊点断开就行了,还用割?

了解了

网友J:
支持了  感谢楼主的辛勤工作    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MARK。。。。。。。。。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了  感谢楼主的辛勤工作    收下了。。。

3Q

网友L:
哈哈,强大啊,那里还有得买,搞个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强大啊,那里还有得买,搞个来玩下

二楼有链接

网友:
国产血糖仪造福广大电工。

网友:
支持,上次的还在吃灰,回去看看,争取用起来

网友I:
楼主。。。。你的外部adc 采集外部传感器温度adc 还需要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的,如果不设置由于电路设计的巧妙也能用。但是总感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外部adc 采集外部传感器温度adc 还需要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的,如果不设置由于电路设计的 ...

怎样“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看手册说取决于 PWR 功能的 ULP bit 位,如果为0,则内部电压一直开着。我看了我没有修改这个位。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看手册说取决于 PWR 功能的 ULP bit 位,如果为0,则内部电压一直开着。 ...

明天我上传点资料

网友:
我买的还没发货,感到双11了,等到了开整

网友:
我的还在吃灰,你们都玩这么high 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要变动比较多了,抽空我搞一下。我这个是利用原来板载的热敏电阻。

楼主的热敏电阻温度表格怎么来的啊?精度如何?业余条件下测量计算B值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
4.9已下单一台

网友:
下单了还没有到货,到货了测试下,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热敏电阻温度表格怎么来的啊?精度如何?业余条件下测量计算B值误差有点大啊 ...

热敏采用MF58的标准表(不知道厂家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型号),精度没有验证和保障。

网友N:
挺不错,做自行车码表显示屏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生产时间是多少,15  5个的是15年7月的

我的是15年,8月的

网友O:
15元  5台的 已经在路上了     谢谢楼主 分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挺不错,做自行车码表显示屏也挺好;

自行车码表是不是要输入一个脉冲信号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15元  5台的 已经在路上了     谢谢楼主 分享资料

拿走,不谢。可以帮忙测试,我发现我的程序温度有的时候会乱掉。
可能是打开采集电源的时间太短的缘故,采集长供电没有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行车码表是不是要输入一个脉冲信号量即可。

是的了,找一个不用的IO口,调试接口也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马上撸了一个

网友:
mark。可惜没时间不然也跟高手一起捣弄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行车码表是不是要输入一个脉冲信号量即可。

调试口旁边有个可以用,还有个插入检测的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试口旁边有个可以用,还有个插入检测的也可以用

怎样“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可以传点资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可以传点资料吗?谢谢。

晚上吧,现在在外面

网友P:
没有用到按键可以调时间?

网友Q:
有蜂鸣器?  能加上 定时闹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蜂鸣器?  能加上 定时闹钟么

目前就有这个功能,是每分钟的0秒ALARM中断,可以自己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用到按键可以调时间?

可以参考另外一个帖子调节时间的代码。
抽空我也上一个

网友:
真有激情,赞个

网友P:
分享下IAR For  STM8 的安装和破解软件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hh0iT 密码: pw48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分享下IAR For  STM8 的安装和破解软件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hh0iT 密码: pw48 ...

不错的东东,没有的可以顺手拿走

楼主:
V1.0稳定版发布了
v1.0 release
Add ADC Vrefout : 添加了用于ADC1.22V的参考电压输出,解决了ADC不稳定的问题;
Add Beep : 添加了Alarm报警时候Beep蜂鸣,使用的时候beep短路点需要短接;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网友I:
楼主自己学会了我就不上传了,仔细看参考手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自己学会了我就不上传了,仔细看参考手册就行了

谢谢,也是受到了你的启发。这个芯片以前没有用过,都还在摸索阶段。
还有一个事情,我V1.0的代码,以前是AD乱跳,现在是AD稳定在2048左右不会变了。我去啊 。难道是我上次电源接反了好几秒把什么破坏掉了,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自己学会了我就不上传了,仔细看参考手册就行了

正常情况下一个引脚作为ADC输入,这个引脚是不是不用配置的。也就说引脚上电默认是ADC输入模式。

网友I:
先换个血糖仪试试吧,不行把hex发上来我烧在我的板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换个血糖仪试试吧,不行把hex发上来我烧在我的板子上试试

你帮我试试看

楼主:
基本上确认是我的打开   vref   的代码导致的,回头在看看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非常不错,我也买了5个

网友I:
楼主你的1.0hex  我烧录后就是温度值  手摸温度传感器会变化,
SYSCFG_RIAnalogSwitchConfig(RI_AnalogSwitch_2, ENABLE);              这个使能和不时能影响不大

网友R:
我刚下的单,和STLINK一起下单,显示STLINK还有三个库存,这个的STLINK好便宜,才14.5元,不知有什么来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刚下的单,和STLINK一起下单,显示STLINK还有三个库存,这个的STLINK好便宜,才14.5元,不知有什么来头没 ...

没来头,就是方便大家购买的

网友S:
难得持续更新,,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1.0hex  我烧录后就是温度值  手摸温度传感器会变化,
SYSCFG_RIAnalogSwitchConfig(RI_AnalogSwit ...

我也赶脚是的,可是我的在关闭了AnalogSwitch之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难得持续更新,,强

嗯,难得突然对STM8L起了兴趣。估计明天就不玩了,你们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赶脚是的,可是我的在关闭了AnalogSwitch之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参考电压对两个电容充电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难得突然对STM8L起了兴趣。估计明天就不玩了,你们继续。。。

一个外部带缓冲的AD 就能玩出很多花样的。比如照度计,电流表,电压表,放电计量。。。。。

网友T: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搞个闹钟出来。当台钟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那位仁兄现在还有能够购买5个(5.6元)的链接,发一下我。在多撸几个。

购买地址坛友提供的:

感谢分享,请教这个复位电路怎么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搞个闹钟出来。当台钟用。

V1.1 的程序就是一个每分钟00分的时候,蜂鸣器蜂鸣300ms的闹钟。Customize Settings可以自己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谢分享,请教这个复位电路怎么接啊,谢谢

你说的是 目标版和ST-Link之间的连接吗?
直接PIN2PIN连接即可。
发张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有意思,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V1.1 的程序就是一个每分钟00分的时候,蜂鸣器蜂鸣300ms的闹钟。Customize Settings可以自己修改程序。

stm8可以用串口烧写程序吗?手上没有st link

网友:
5.6的还有么?

网友V:
好贴,把血糖仪的资料汇总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目标版和ST-Link之间的连接吗?
直接PIN2PIN连接即可。
发张图你参考一下。 ...

感谢帮助,我是想使用原生的bootloader,通过ttl串口下载,这样方便点。但是看说明这个需要目标板上有复位电路,我看手册说明是低电平复位,参考了几个电路,有的是复位开关是直接接地,有的是nrst上拉到VDD然后复位开关接地。不知道哪个正确,另外不用复位电路能串口下载吗?

网友U:
另外我看stlink的swim定义是vdd、swim、gnd、rst,这个板子P1定义是vdd、swim、rst、gnd。

楼主:
看二楼的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另外我看stlink的swim定义是vdd、swim、gnd、rst,这个板子P1定义是vdd、swim、rst、gnd。 ...

我照片你可能没有仔细看,有两根线是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谢帮助,我是想使用原生的bootloader,通过ttl串口下载,这样方便点。但是看说明这个需要目标板上有复 ...

你探索一下先,可以分享一下,串口我放在下一个章节。。。

网友:
感谢回复,我试试看再说

楼主:
v2.0 release
Add DateTime Alarm adjust : MEM按键长按,出现校正字样的时候,即进入校准模式。MEM短按切换,PWR短按修改数字。PWR长按不保存退出,MEM长按保存退出。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贴,把血糖仪的资料汇总了

网友W:
楼主好人。

问下下,我下载了 血糖仪-日历 温度Demo v2.0.zip  用STVD无法编译。 好像是忘了上传什么文件吧。

LCD_ShowTemp() 这个函数原型没有。SIGN_ERR 未定义。等等N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好人。

问下下,我下载了 血糖仪-日历 温度Demo v2.0.zip  用STVD无法编译。 好像是忘了上传什么文件 ...

IAR-STM8的工程

网友:
但是也没有找到函数原型,和一些定义在哪个文件。 麻烦看一下是否缺少文件,谢谢啦。 几乎是LCD显示与各段码定义的部分缺少了。

楼主:
v2.1 release
Add 图示右数第一款的LCD程序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其中左边两款适用BSM_5D1_EVAL,右边一款适用BSM_CY5_EVAL的程序。

楼主:
关于串口的问题,请问那位仁兄直到,这个血糖仪的那路串口比较容易拉出来。

网友:
你好,4.9一台的血糖仪哪里买的,方便给个链接吗,多谢

网友X:
谁在深圳 有多出一个给我  自取

网友:
烧录程序的时候显示 device is protected 怎么破?我已经按照楼主位置配置了。

网友Y:
搞定了,需要先program OPTION BYTE那个tab。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到这一步了,怎么破

我安装了IAR FOR STM8 懒得折腾。

网友:
强大的东东 物美价廉

网友:
我把工程由IAR移到STVD了,欢迎各位对比测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679-1-1.html

网友:
太强大了,手贱也买了2个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烧写了  两台 都还不错    有一个地方 可以优化下不?  就是调节时间日期参数的时候  当前位置闪烁 MEM 按键是 +  当数字隐下去的时候按了+立马显示出来  (刷新下闪烁标志位)
而不是看不到的状态 连续按+ 的时候 跳变 感觉不舒服

我只是建议  哈哈 别骂我

网友Q:
好了, 成功

能否把 等待字样 去掉,    这字不爽,                发觉 长按 MEM貌似难退出........

另外 设置时间时,  当设置跳过 时间的秒,切换到下一页时,  旁边的温度条那界面时,  这里的时间 设置的是 什么用的? 是否设置闹钟 定闹的时间...

网友AA:
楼主,下载了你的工程怎样打开是空的呢

网友Q:
蜂鸣器驱动 有问题吧, 2KHz  太小声了, 基本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蜂鸣器驱动 有问题吧, 2KHz  太小声了, 基本听不到

我放在家里还好,不知道4K怎么样?你们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下载了你的工程怎样打开是空的呢

你下载的那一个工程,应该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了, 成功

能否把 等待字样 去掉,    这字不爽,                发觉 长按 MEM貌似难退出........

是的,高温标志被我用来表示闹钟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高温标志被我用来表示闹钟标志。

代码我改成  2个键同时短按 退出 ,   否则 长按退出 很难 对准 秒数

网友V:
好像温度采样很快,会不会很耗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像温度采样很快,会不会很耗电呢?

采集频率高肯定耗电,采集的时候的电流都是mA级别的。可以自行调整一下。

网友AB:
引用 楼主:
采集频率高肯定耗电,采集的时候的电流都是mA级别的。可以自行调整一下。 ...

把程序改成休眠比较好, 按POWER后只显示1分钟  然后休眠

网友AC:
楼主好,我按照你的帖子的说明改了两只,都可以显示时间、年月日和温度,但是两个的MEM按键都不起作用,长按短按都不行。原来没解锁之前的程序按菜单按键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麻烦看到的话解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好,我按照你的帖子的说明改了两只,都可以显示时间、年月日和温度,但是两个的MEM按键都不起作用,长 ...

这个真没遇到过,你仿真调试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把程序改成休眠比较好, 按POWER后只显示1分钟  然后休眠

我现在时钟挂在厨房,最好能够实时看到时间和温度。你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时钟挂在厨房,最好能够实时看到时间和温度。你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

功耗太大,放桌上一个星期现在感觉差不多没电了

网友:
现在买已经是55块多一个了啊

网友:
闹钟功能很有问题

例如 我设置 上午 8:15,
1.上电, 设置好,    那么 每个钟头的 15分钟都会响
2. 再重新上电, 重新设置,   那么有可能 到点后就会响,  但会响 1个小时

蜂鸣器也不知怎么的,  有时 声音正常, 有时 基本没声, 已调为4Khz了

网友:
stlink那步成功了。这是代表解锁成功了吗???

网友:
真帅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串口的问题,请问那位仁兄直到,这个血糖仪的那路串口比较容易拉出来。 ...

看了下原理图,两个按键就是uart3,这个最容易接出来。

网友:
我也买了2个  有空跟你们玩

网友:
买两个试试

网友AD(2015-12-16):
引用 楼主:
v2.0 release
Add DateTime Alarm adjust : MEM按键长按,出现校正字样的时候,即进入校准模式。MEM短按切 ...

烧了2.0工程中的那个hex,为什么按键怎么调都么有用?
要自己编译么?

网友AE:
引用 网友Y:
搞定了,需要先program OPTION BYTE那个tab。大意了。

谢谢shawn_bu兄弟,没有你,我不知道还要重复多少次无效的解锁尝试。这个关键的步骤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一步,就算严格按照楼主的解锁步骤,在楼主的解锁第二步图片里的tab框内,显示的是PROGRAM MEMORY的内容,如果勾选完properties后,直接Program Current tab,根本无法成功。为了后来的新手不再走弯路,请楼主在解锁步骤里增加点击OPTION BYTE选项卡这重要的一步。

网友:
链接没有了 还有5元的吗 求上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谢谢shawn_bu兄弟,没有你,我不知道还要重复多少次无效的解锁尝试。这个关键的步骤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 ...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摸索的。

网友:
牛逼啊,试试看!

网友:
mark  5.6元的血糖仪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烧了2.0工程中的那个hex,为什么按键怎么调都么有用?
要自己编译么?

我也是下载了 血糖仪-日历 温度Demo v2.0.zip 中的HEX,按键无法使用,你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也是下载了 血糖仪-日历 温度Demo v2.0.zip 中的HEX,按键无法使用,你解决了没? ...

自己编译下。。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X:
谁在深圳 有多出一个给我  自取

深圳来去一趟车费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吧,话说我也在深圳也想整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v2.1 release
Add 图示右数第一款的LCD程序
Modified : 其他已知BUG,欢迎测试。

楼主,右边第一款是如何烧录程序的??我按你的方法烧录,发现flash被保护了,他的PCB和在一楼的帖子不一样的

网友(2016-04-04):
不知道,串口有坛友弄出来了没?
我的两个还正在吃灰呢,最近准备整起,从此帖教程开始~~~~~~~~~~  速度谢谢楼主和各位坛友!!

网友:
15元5个的卖没了,我还想再买点,大家还有路子吗

网友:
mark一下 血糖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