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光耦MOC3083触发双向可控硅上电会吸合一下请教...

楼主(2015-11-16):
R34,C22未接,AC-L接AC100V一端,AC-L3接接触器线圈一端,另一端接AC100V另一端,
AC100V上电瞬间,AC100V波动厉害的话,接触器会吸合一下,R34,C22接上或者AC100V两端
接个103电容,AC100V上电,就不会吸合一下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这种情况的话是加R34,C22好呢还是直接在AC100V两端接个103电容好呢,请大侠分析!

网友:
看错了
当然要的
R34C22

楼主:
提问补充一下,R34短路掉是不是可行呀

楼主:
加电容后都会好的,103,104一样的效果,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加在电源端可不可以

网友:
把光耦2脚悬空,上电看是否会吸合一下。感性负载R34C22必须的。

网友:
感性负载,所用双向可控硅的 dv/dt 耐力不够,RC吸收回路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
R34,C22必须要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问补充一下,R34短路掉是不是可行呀

当然不行
试试就知道了,做好可控硅损坏的心里准备。
坛子里有相关的可控硅的文章,自己搜索一下看看,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