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乌班图或者其他发行版)的软件加密问题

楼主(2015-11-16):
     公司要给客服进行linux的软件授权,涉及在linux的软件加密问题,请问linux下的软件加密方式方法有哪些?windows下到时不少,但是linux下没有尝试过,哪位大侠知道,谢谢告知!

网友:
不太清楚,说错了,修改!

网友:
cadence linux版本使用的是FLEXnet

楼主:
这样的我们的软件每次给客户一台物理机器授权,做法是我们读取这台物理机器的CUP序列号,内存编号等生成秘钥,防止客户把我们的软件拷贝到多个机器上使用。

网友:
win下的加密, linux下大部分都能实现, 一般都有c源码.

楼主:
补充,我们的思路是在 linux下 把数据写入某个隐藏的位置,比如写到某个扇区,而这个扇区又不会被文件系统覆盖到,这个扇区的文件又不会呈现在文件系统中。无法直观的发现它。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找到这个不被文件系统用到的扇区呢?而用户又可以操作这个扇区。

网友:
做一个加密狗也行呀

楼主:
据说可以伪造坏扇区,来实现,数据的隐藏,但是问题来了,linux下怎么伪造坏扇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可以伪造坏扇区,来实现,数据的隐藏,但是问题来了,linux下怎么伪造坏扇区呢??? ...

分分钟钟给你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分钟钟给你破了

所有的方法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问题来了,怎么伪造坏扇区。。

网友:
获取MAC地址和随机ID加密数学算一下,存到一个文件

网友:
加密狗
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