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合金外壳上刻字,用什么设备方便?

楼主(2015-11-16):
请教大家,想在铝合金外壳上刻上公司的信息,用小型CNC还是激光雕刻方便?
我看某宝上几千元的激光雕刻都只能在非金属上雕刻。

网友:
肯定是激光效果好了、

网友:
量大不大,如果量不大我倒有个办法,外壳表面喷一种油漆,然后用小功率激光烧掉需要刻字的部分,然后用药水腐蚀出文字,最后洗掉油漆即可

网友:
有深颜色的还好点用激光,银色或浅颜色的效果不好

网友A:
丝印、雕刻、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雕刻、腐蚀。

刚查了下,还有种气动打标机这种设备,但精度肯定比不上激光了!

网友:
浅色金属,激光打标的效果不好。表面处理成其他颜色再打,非常漂亮。

网友:
铝合金打黑不容易,再涂色划不来

网友:
不锈钢有用电解腐蚀字的,自带发黑

铝的贴标牌的多

网友:
用光纤激光打标机。

网友:
激光打字机

网友:
看量吧,量大的话丝印或者氧化成深色之后激光刻。量小的话做金属不干胶贴到上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还有种气动打标机这种设备,但精度肯定比不上激光了!

是气动冲床吧?在机器和模具上下功夫,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激光雕刻机吧,我们公司的铝外壳都是用激光雕刻机打了,感觉也是很漂亮的,

网友:
常用的1um激光,打铝效果不好的。

网友B:
量产用激光打标机速度快,下面的是各种打标效果:

塑料

铝合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用激光打标机速度快,下面的是各种打标效果:

这种设备比较贵吧?网上几千快钱的激光雕刻机只能在非金属上打;能在金属上打得就比较贵吧?我们是小作坊公司,太贵的买不起啊!

网友C:
电动打标机,一个很细很尖的转头,类似于雕刻机做运动,打一串数字很快的,我对门那家兄弟公司就在用这个,听说是2000¥左右的价格,他们是打在铝型材外壳上的设备串号。

网友:
激光打标机几万块吧

网友:
现在都光纤激光器的比较多

网友:
激光雕刻比较好

网友:
激光效果好,速度也快!

网友:
激光打标机,好一点的还可以做切割、加工

网友:
楼主准备在什么材质上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打标机,一个很细很尖的转头,类似于雕刻机做运动,打一串数字很快的,我对门那家兄弟公司就在用这个, ...

嗯,就是这个,已经买了个在路上了。

网友D(2016-08-09):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个,已经买了个在路上了。

问下,好用吗?打的清楚吗

网友:
量少直接发出去激光,有专门这种公司的

网友:
唯有激光打标看着好看

网友:
激光快,但字符比较浅不太明显。腐蚀也行,成本低也是比较浅。其次丝印也可以,能做得比较漂亮,速度也还行。移印也行,也挺快,成本也低,也十分漂亮。雕刻最费事最慢最贵。

网友E:
我去,一不留神回了个去年的老坑帖。

网友(2016-09-16):
引用 网友E:
我去,一不留神回了个去年的老坑帖。

学习了,感谢。挖坟什么的都是小事嘛

网友:
貌似电腐蚀打标机不错 ,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F(2016-11-06):
气动打标,类似于一个针尖在铝戳一个个小点,点阵组成字符,比较粗糙。

楼主(2016-12-26):
引用 网友D:
问下,好用吗?打的清楚吗

好久没登录了,要求不高,看着还不错,把点阵距离设置小一些,不仔细看,基本出来还是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动打标,类似于一个针尖在铝戳一个个小点,点阵组成字符,比较粗糙。

气动的噪音太大,还得买空压机,电动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