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接收到数据和发送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5-11-16):
Si4432 接收到数据 和发送的数据不对,有碰到过的朋友吗? 发0是对的,但是发其它数据就不对。程序是移植了以前产品的,之前产品没这个问题。望有经验的朋友解答。谢谢~

网友A:
发射时用电大,在模块前加个大电容。模块频率是多少,434的还是470的。

网友:
检查下SPI的时序

楼主:
SPI 时序是对的,写寄存器 读回来可以看出来已经写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时用电大,在模块前加个大电容。模块频率是多少,434的还是470的。

发送电流大应该数据错误,这个情况到是要看看,因为用的是纽扣电池。但是发送的距离还是有70米左右。

网友:
MCU是什么型号?

楼主:
MCU 是义隆的 173N, 用软件模拟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电流大应该数据错误,这个情况到是要看看,因为用的是纽扣电池。但是发送的距离还是有70米左右。 ...

有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还没有,换电源供电,涛声依旧

网友B:
最近也在调4432,发射距离楼道中不足50m,愁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调4432,发射距离楼道中不足50m,愁哇~

用什么天线?

网友B:
试了两种天线带磁铁的那种和那种弹簧的,效果差不多,另外请教下那个RSSI读出来的数值数怎么理解后面是什么单位?

网友C:
真怀疑是钮扣电池的问题,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两种天线带磁铁的那种和那种弹簧的,效果差不多,另外请教下那个RSSI读出来的数值数怎么理解后面是什么 ...

是不是模块买的不好?我买的可以到500~800米,用的外接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怀疑是钮扣电池的问题,电流不够,

我也感觉是。

网友A:
楼主,这几天正好我也在用4432,我说一下我的情况,看看你能不能参考一下。
电路是这样的,12VDCDC到5V,5V通过7833到3.3V。两个板子,一个只发,一个只收,在频道,偏频都是0时,4432边电容可以用220uF,但一改频道和偏频,发射的电容要到500uf才可以。接收220uf.

另你最好回贴子时用针对某层时,点那层贴子下“回复”,这样方便别人和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几天正好我也在用4432,我说一下我的情况,看看你能不能参考一下。
电路是这样的,12VDCDC到5V,5V ...

问题依旧存在,但是做的是个遥控器,就是发16个按键的键值。本来一个字节都够了,但是后面客户催的急,我干脆用4个字节来发送数据,0X00表示0,0XFF表示1,把4位数据接收在整合成0-15的按键值。

网友:
这个版块不是使用AVR单片机吗?

网友D:
检查供电吧,我前段时间也调过,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把CRC校验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供电吧,我前段时间也调过,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把CRC校验打开试试 ...

确实是供电问题,感谢大家关注。
后面用直流电源试验问题就没了。现在改用2.4G的方案,可能是电流没那么大,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