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系列的,看门狗超时重置,PC指针从哪里开始跑?

楼主(2015-11-16):
如题.不会从上次PC指针停下的地方跑吧?那就太智能,智能的不好用了.

网友:
以前测过PIC16F1938的芯片,看门狗超时复位后是从头开始执行的。

网友:
看门狗超时复位,程序计数器从0000h开始。

楼主:
谢谢各位,这我就放心了,新又接受一个程序,在看门狗上搞得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