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键盘不能使用,必须重启一次才能解决

楼主(2015-11-16):
笔记本电脑每次开机,键盘都不能使用,必须重启一次才能正常,  但是开机的时候输入开机密码可以  启动后就不行了    咨询过售后也没有解决
电脑是THINKPAD 的    在此请教各位朋友  有碰到过这类问题吗    实在不想装系统

网友:
最简单的买个无线键盘

网友A:
可能电源有问题,这个问题我碰过,后来无意中换掉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源有问题,这个问题我碰过,后来无意中换掉电源,就好了。

电脑是笔记本电脑  拔掉电源 用电池 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刚升win10的时候也是,后来把快速启动关了就可以,应该是开机没加载键盘驱动

网友:
第一次开机先看一下硬件能不能检测到键盘

网友:
研究下驱动试试? 官网找驱动试试.?

网友:
usb 键盘,轻松解决

网友:
我的是主板问题。待机然后唤醒有时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