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 pcommlite库 似乎不错,研究研究

楼主(2015-11-16):
与其它串口开发方式比较:简单地说API是基础零件,自己做起来麻烦。MSComm控件、CSerialPort类是实验室产品,Pcomm lite是工业成熟产品。

网友A:
我来搬运一下。

Moxa是一家做了几十年工业串口卡、串口服务器之类设备的公司,PComm Lite是一套易用性、可靠性久经考验串口编程开发包。相比用API或mscomm控件开发简单太多了。
版本:目前最新版是Version 1.5 Released 2010-09-20 支持XP/win7, 32/64bit的库都有,开发环境支持VC/VB/Delphi。注意可以会搜到另外一个Version 2.6. Released Jul 8, 2008,那是在WIN9x/NT4用的,不要看版本号高下错了。
使用方法:运行安装后有类库、例程、帮助和几个小工具。关键的有四个文件:pcomm.h/pcomm.lib两个文件复制到项目目录并引用,pcomm.dll丢到windows\system32下或跟应用程序放在一起,pcomm.chm帮助备查。
函数介绍:整个库包含50多个函数,最常用的也就10来个:
打开、关闭、设波特率的:sio_open ()、sio_close()、sio_baut()
发送数据的:sio_putch(),sio_write()
接收数据的:sio_getch(),sio_read()
查询输入输出缓冲区状态的:sio_iqueue(), sio_oqueue()
有时可能要设读写超时:sio_SetReadTimeouts(), sio_SetWriteTimeouts()
这些函数见名知义,用法查一下PComm.chm就行了。
编程方法:
接收数据一般免不了要开线程的,在接收线程里sio_iqueue()看一下有没有数据,有就处理,没就Sleep()一会。接收数据时它至少会帮你缓冲几十k,一般也不会丢数据。也可以用sio_term_irq()指定接收一定长数据数据就调用一个CALLBACK函数。
这些基本就齐活了。需要控制DTS/RTS、自动流控制都有,甚至还有Xmoderm/Ymoderm/Zmoderm发送文件。如果要Modbus之类的协议就要自己写了。
与其它串口开发方式比较:简单地说API是基础零件,自己做起来麻烦。MSComm控件、CSerialPort类是实验室产品,Pcomm lite是工业成熟产品。

网友: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百度百科那段是我写的。串口问题是月经贴了。

网友:
楼主把包发上来啊

网友:
mark下 ,串口程序编写。

网友:
最新的是1.6

网友:
The PComm serial communication library is to assist users to develop programs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s for any COM port complying with Microsoft Win32 API. It can 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rocess and multi-thread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grams and hence greatly reduce the developing time. It is suitable for all Win32 compatible COM ports. The hierarchical diagram shows the PComm Library.

Application written in PComm Application written in Win32 COMM API
PComm
Windows 9x/NT/200/XP/2003/Vista COMM API
Windows 9x/NT/2000/XP/2003/Vista Serial Device Drivers

PComm supports all Win32 platforms (including x86 and x64 platform):

Windows 95, 98,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2003/Vista, x86
Windows XP/2003/Vista, x64 Edition. (x64 library is included)

网友:
看来不错,改天用一下。

网友:
我使用了,C#封装的,

网友:
有没有Linux下的?Windows下面的串口库都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搬运一下。

Moxa是一家做了几十年工业串口卡、串口服务器之类设备的公司,PComm Lite是一套易用性、可 ...

  谢谢介绍。。

楼主:
1>  FTRANS.C 1>  FTPROC.C 1>  FSTATUS.C 1>  COMM.C 1>  正在生成代码... 1>FTRAN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AboutDlgProc@16,该符号在函数 _WndProc@16 中被引用 1>FTRAN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MxShowError,该符号在函数 _OpenPort 中被引用

楼主:
开始使用就卡壳了,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楼主:
完全按照帮助操作的啊

楼主:
谁能提供一个可运行的简单例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FTRANS.C 1>  FTPROC.C 1>  FSTATUS.C 1>  COMM.C 1>  正在生成代码... 1>FTRANS.obj : error LNK2019: ...

多谢各位的分享,以后可能会用到,学习下~~
楼主的链接错误,是否有在项目属性链接中,添加相应的附加依赖项lib库哦?

网友(2018-08-22):
用pcomm做的一个串口软件在WIN10下,启动就能发数据,但是接收要等很久才行,貌似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正好用到串口,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dll有2大缺点,波特率不能自定义,高速大数据量会丢包,貌似它内部使用了32k做接收缓冲,当使用虚拟串口时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我使用来进行程序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0-04-25):
用vc6编译的程序可以用中断接收,但是用VC2008编译就接收不到数据,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大大没?是版本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