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发表下今年的作品移动电源

楼主(2015-11-17):
虽然移动电源过时了,但还是做了一个自用的哈哈,评价评价吧!
因为今年在移动电源厂做,所以呢自己也研究了一个夸张的移动电源,满足下自己的需求。
没什么特别的,使用单独升压IC和MOS组合升压,功率可大点。CPU是:STC15L系列的,不过这芯片工作电压有范围点高了,没有stc12L的系列的那么低。OLED12864显示,壳是3D打印机打的,效果不太理想,哈哈!

功能
    充电放电容量统计,采用6200mA聚全物电池x2,3.3V充电容量计算到10000mA左右,还算准确哈哈。输出容量统计可以统计充电到手机的容量,可以估算下手机电池的容量噢。
   输出输入电流检测,方便检测其它设备充电状态,因为我发现市面上的低成本移动电源的1A,2.1 A电流检测纯属假显示,字符固定不说,插哪个USB就显示哪个电流,而实际没有那个电流,不是实时电流,表示非常不喜欢。
   电池电压,升压电压都有检测。
  PWM调光电筒,1W灯X2个。
  充电方式采用单片PWM控制,所以充电电流是可以调整范围的。
  静态电流有点高<500uA。
  软件调整硬件电阻值,当内部电阻有损坏时,为了方便更换,以准确计算电量信息,所以做了软修改。
全部使用大功率器件,老化电流测试2A以上,电池输出到3V就会自动关机,但可以软设置强行工作到保护板保护。
当保护板保护时,想强行开机,不需要充电激活,按电源键同时连接激活保护板功能。
温湿度显示,但工作时温度太高了,显示为主板温度了。
时间日期显示。
秒表。
串口从充电孔引出,带cpu电源断电控制,stc要复位才入isp,方便升级程序。

网友A:
电源不错,外壳是3D打印的还是雕刻的?感觉好粗糙啊。

网友:
屏看起来不错

网友:
灯珠散热N

网友B:
屏效果不错.
菜单里的"清零",楼主用了"清0",看着怪怪的.

这个容量计算全靠芯片+电阻采样?

网友:
3D不知用的什么材料,像大理石的外形

网友C:
看看不错,请问这套控制系统本身需要多大能量?输入电压电流,谢谢
感觉这个用简单的壁画液晶不带背光好,考虑自身更省电吧

网友D:
楼主这个啥3D打印机呀,拉丝严重,回抽设置不对吧,温度和风扇应该也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外壳是3D打印的还是雕刻的?感觉好粗糙啊。

没认真看贴哦,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啥3D打印机呀,拉丝严重,回抽设置不对吧,温度和风扇应该也不太对 ...

是用Cuar切片的,不知是不是速度太快了,还是结构打印方向不好才会这样,之前是竖着打就光滑,但容易断!已经断了一个,才不得已躺着打的,因为凸出,中间有支撑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效果不错.
菜单里的"清零",楼主用了"清0",看着怪怪的.

是的!cpu自带ADC平均采,采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不错,请问这套控制系统本身需要多大能量?输入电压电流,谢谢
感觉这个用简单的壁画液晶不带背光好, ...

OLED正常工作10mA以内,MCU10mA内,程序没作休眠关屏处理,所以是长工作的,工作时是升压供电的,升压IC效率只有70%~80%左右吧,根据显示不同工作电流达到30~50mA左右,比较大,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Cuar切片的,不知是不是速度太快了,还是结构打印方向不好才会这样,之前是竖着打就光滑,但容易断! ...

我现在也是用Cura,如果做支撑的话,最后支撑在内表面,这样才能满足咱这些外貌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啥3D打印机呀,拉丝严重,回抽设置不对吧,温度和风扇应该也不太对 ...

加速打印都要5小时,不回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试simplify3d加支撑,非常好去除,不会这么难看。另外,开源不,仿一个 ...

不是专业搞设计的,设计得太烂,不敢开源呢!

网友:
东西做得不错,外壳拿不出手呀。

网友F:
看着流口水啊。。。
请问楼主:外壳尺寸长宽高是多大的?什么材质?3D打印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流口水啊。。。
请问楼主:外壳尺寸长宽高是多大的?什么材质?3D打印花了多少钱?

高123,厚22MM左右PLA,我这个3d机打印耗电大,1卷耗材可打印好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ura支撑比较难去除啊

我觉得不错了,之前用s3cil那个切片的,好像也不怎么好去除!

网友G:
结构和PCB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构和PCB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

Protel 99se
Pro/E

网友H:
能共享3D打印文件么   呵呵    俺们伸手党最无耻  ;)

网友:
看起来好有辐射系列的风格

网友I:
外壳看的我笑了。。。

网友:
这个3D打印机的打印质量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共享3D打印文件么   呵呵    俺们伸手党最无耻  ;)

邮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壳看的我笑了。。。

有什么问题,想哪去了!CS炸弹还是棺材?

网友:
不我在淘宝上找的3d打印靠谱,那盒子!!!

网友:
最后这个时间画面蛮漂亮.

网友J:
不错,成品都做出来了,接下来该是卖了吧

网友:
不错啊,年终作品,  年底我也要发布2个正品

网友K:
哈哈,吊暴了,我做了一个取电压不准。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3D打印的外壳好坑,把网格调密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吊暴了,我做了一个取电压不准。

不会吧,没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成品都做出来了,接下来该是卖了吧

排针方案不能做产品呢,会接触不良,再说这个成本太高!要做商品程序也要改,这个是自己玩玩的,呵呵。

网友:
表示lz这3D打印机 得好好调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