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KS22的板子,却申请不到样片,求助版主帮忙申请样片

楼主(2015-11-17):
画了个KS22的板子,却申请不到样片,郁闷。。。
请版主帮忙搞几片啊。。。 lqfp64脚的。

楼主:
顺易捷双十一 11元做的板子:)

网友A:
板子很漂亮,请问下那种反白字在软件中怎么做,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很漂亮,请问下那种反白字在软件中怎么做,谢谢

双击,属性里面有一个反向的选项,点那个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击,属性里面有一个反向的选项,点那个就好。

非常感谢,刚刚弄下下,可以啦。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刚刚弄下下,可以啦。谢谢您。。

客气啦,碰巧曾经用过,知道这个~

网友:
板子质量不错,好清晰的丝印,我做的 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丝印

网友:
KS22上市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