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ARM之间的SPI双机通信异常问题

楼主(2015-11-17):
跪求各位大虾指点,两片ARM之间进行SPI双机通信,有时上电能正常工作,有时上电从机不能进入SPI接收中断,请问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应该怎么解决?3Q

网友A:
从机先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先上电试试

从机和主机是一个电源,程序中主机延时启动,这样还是不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上异常时波形

楼主:
测量过MOSI引脚,有数据,但从机没有进SPI接收中断,具体波形当时没保留

网友B:
两片ARM是同款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片ARM是同款芯片吗?

恩,是的

网友C(2015-12-17):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现在也在做407的双机通信
解决很简单 从机在初始化接口前适当进行延时 就可以了,反正我是这样解决的。

理由:因为MCU的外围设备上电时间比MCU的上电时间长,造成MCU上电后进行初始化时,这些外围设备还没有准备好,导致初始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现在也在做407的双机通信
解决很简单 从机在初始化接口前适当进行延时 就可以了,反正 ...

你从机的片选是怎么控制的?直接拉低还是主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机的片选是怎么控制的?直接拉低还是主机控制?

双机通信 就没必要用片选了 这个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