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个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或模块

楼主(2015-11-17):
如题,项目有两个直流电机要正反转调速,电压18V 单个额定电流大概 9A左右,最好能有集成的芯片,实在没有,现成的带控制接口的模块也可以,谁有验证过的方案?别推荐太贵的东东。。。

后加的:多谢楼下各位回答,我最后还是求助万能的马云家宝宝了,有个标称10A的,频率比VNH5019高一点,也有限,但没散热器,不知道能持续工作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看晕了。。。11楼还有几家,各位给参谋一下,比买芯片现做省事。。。就是担心参数造假

擦擦擦擦擦,今天又发现一个牛叉驱动,说是能到100A,我怎么觉得这么小的东西,100A能考红薯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a93c-86293f8ca095

网友A:
这个H桥很难集成位模块,电流太大了

网友:
bts7971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桥很难集成位模块,电流太大了

我说的模块是那种驱动器之类的,不是一个芯片或封装

楼主:
好的,我看看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这个

bts7930也可以,它比7971便宜,电流也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s7930也可以,它比7971便宜,电流也能满足你的需求。

看价格是4美刀多一批,不过digikey一向比较贵

网友:
VNH5019,VNH3SP30

网友:
a4915肯定可以

楼主:
仔细看了,貌似只有VNH5019可以满足,另外那个电压不够
不过这个也有些问题,控制频率上限有点低了,有帖子说频率高了发热严重,加减速也发热严重

楼主:
擦,还有一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各位给看看这些参数是不是虚标?

另一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又一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又又一家,这家能同时控制四个电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擦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还有一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9.adoA1o&id=40366431637&ns=1&abbucket ...

看了太强悍,厉害

楼主:
担心是不是假参数,没散热器都这么牛叉?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是不是假参数,没散热器都这么牛叉?

貌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