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DSP之间一般用什么接口来通信?

楼主(2015-11-17):
是SPI吗?

网友A:
如果要快还是用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快还是用并口

用串口可以吗?

网友:
串口连线少

楼主:
可以传吗?

网友:
为何不能传?

网友B:
如果只是传输一些配置参数等小数据量,可以使用串串口,如常见的UART,SPI,I2C等。
但是如果传输大批量的数据,最好使用并行接口,例如可将DSP挂在ARM芯片外,把DSP看作是ARM的一个外部设备,
之前我们也有在两者之间使用双口RAM作为数据缓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用spi

网友:
串行还是用spi速度给力

网友:
如果是ti dsp的话,可以用hpi

网友:
有人这么做过,是用can总线连接

网友:
这个看具体情况,spi iic uart 等等是低速总线,一般的mcu会带有,用这个适合低速数据流的传输,不过普通的mcu也不需要太高的数据速率,处理能力在那里。至于怎么接,我觉得uart 最简单,iic最复杂。因为从设备不能软件模拟,所以谨慎使用。
也有那种搭载lcd控制器的(某些电视机主板)里,里面如果搭载dsp的话可能会用到一些新的总线,或者dsp特有的总线,ti的叫做upp,现在出了一个5gbps的srio。sharc的可以用dai或者dpi来搭配mcu.
更常见的情况是arm系列与dsp搭配,主流配置。接口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快还是用并口

你好。在吗?
请教个问题

网友:
在吗?请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传输一些配置参数等小数据量,可以使用串串口,如常见的UART,SPI,I2C等。
但是如果传输大批量的数 ...

你好。能加你个Q交流下吗?83501607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加你个Q交流下吗?835016072

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
M4和DSP怎么接口?
不能直接把数据线和地址线连接吧

网友D:
看你两个之间要传什么数据。根据需求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两个之间要传什么数据。根据需求来决定。

如果我想并口连接。改怎么连接呢?

网友A:
如果知道RAM是怎样读,写数据的理解起来很简单,把双方的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线都连接好,由一方发同步时钟脉冲,地址,数据就由一个RAM传送到另一个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RAM是怎样读,写数据的理解起来很简单,把双方的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线都连接好,由一方发同步时 ...

哦。大概知道了。谢谢!

网友:
用过dsp与dsp之间spi通信,速度125Mhz正常通信,接着测试用250mHz时数据就有时候不正确了,感觉是布线走线不好引起的,后来用dsp与arm进行spi通信时发现,arm的spi速度太低了,AM335X速度只能上到不到50Mhz